用orcad出现“The Demo Edition does not support saving to a library with more t

楼主(2011-10-28):
orcad 保存元件库时出现以下提示“
The Demo Edition does not support saving to a library with more than 15 parts,or having parts with more than 14 pins, Any changes made can be saved.”

是否破_解没有完成。用google查找下说是还是演示版。有功能限制。

那位有遇到过,怎样解决?

网友:
ORCAD演示版对器件和引脚的数量都有限制,超过了就不能用~

网友A(2013-01-14):
我用的ORCAD 16.3破解版,为什么破解完以后,保存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3-06-02):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ORCAD 16.3破解版,为什么破解完以后,保存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以前用15.7和16.3也有这个问题,用16.5吧,用着没事还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