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肋 翼梁 长桁各是什么?冀面结构有几种?

楼主(2011-10-28):
我是新手,请能者图示.
又,冀面结构有哪几种? 我提此问题,主要是想在冀面里有没有可能放入太阳能电池?

网友:
蒙皮
蒙皮的直接功用是形成流线形的机翼外表面。为了使机翼的阻力尽量小,蒙皮应力求光滑,减小它在飞行中的凹、凸变形。从受力看,气动载荷直接作用在蒙皮上,因此蒙皮受有垂直于其表面的局部气动载荷。此外蒙皮还参与机翼的总体受力-它和翼梁或翼墙的腹板组合在一起,形成封闭的盒式薄壁结构承受机翼的扭矩;当蒙皮较厚时,它与长桁一起组成壁板,承受机翼弯矩引起的轴力。壁板有组合式或整体式。某些结构型式(如多腹板式机翼)的蒙皮很厚,可从几mm到十几mm,常做成整体壁板形式,此时蒙皮将成为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承受弯矩的受力元件。

长桁
长桁(也称桁条)是与蒙皮和翼肋相连的构件。长桁上作用有气动载荷。在现代机翼中它一般都参与机翼的总体受力—承受机翼弯矩引起的部分轴向力,是纵向骨架中的重要受力构件之一。除上述承力作用外,长桁和翼肋一起对蒙皮起一定的支持作用。

翼肋
普通翼肋构造上的功用是维持机翼剖面所需的形状。一般它与蒙皮、长桁相连,机翼受气动载荷时,它以自身平面内的刚度向蒙皮、长桁提供垂直方向的支持。同时翼肋又沿周边支持在蒙皮和梁(或墙)的腹板上,在翼肋受载时,由蒙皮、腹板向翼肋提供各自平面内的支承剪流。加强翼肋虽也有上述作用,但其主要是用于承受并传递自身平面内的较大的集中载荷或由于结构不连续(如大开口处)引起的附加载荷。

翼梁
翼梁由梁的腹板和缘条(或称凸缘)组成(图3.11)。翼梁是单纯的受力件,主要承受剪力Q和弯矩M。在有的结构型式中,它是机翼主要的纵向受力件,承受机翼的全部或大部分弯矩。翼梁大多在根部与机身固接。

纵墙
纵墙(包括腹板)的缘条比梁缘条弱得多,一般与长桁相近,纵墙与机身的连接为铰接,腹板即没有缘条。墙和腹板一般都不能承受弯矩,但与蒙皮组成封闭盒段以承受机翼的扭矩,后墙则还有封闭机翼内部容积的作用。

参考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6365d895dd88d0d233d46a95.html

网友:
模型飞机别考虑这些了,只要表面光滑即可。
只要动力与控制手法够强,不用翼面一样的飞。

我们这边有朋友做了个导_弹样式的模型飞机,就像根棍子,一样可以飞,但就是姿态不好飞清楚,在空中自己打个滚就控制不了了,因不这时候飞机的升降变成了方向,方向变成了升降。。。

实际上模型飞机我飞得最多的是KT板飞机,机翼最多起个水平与垂直安定面的作用,没有多少升力,也没有翼形。飞的时候都有一点点仰角,靠自身动力与地球引力平衡。

本坛有人牛人用SW软件模拟了一个机翼进行计算,好像只有0.0X牛的升力(他自己也不知道软件设置计算是否正确,我觉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