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红外遥控器,用户码0x00FF不知道是address还是command?

楼主(2011-10-28):
名称:20键38K小型红外遥控器/带电池
编码:NEC编码格式,用户码00FF,键位编码见下图片
距离:全电压大于10米,欠电压大于5米,发射距离可以在10-25米范围内订做
尺寸:86*40*6mm
频率:38K
供电:L1130*2粒(1.5V*2)/70mAH
按键:自由高度小于3mm,作用力200-350g,寿命大于20万次
说明:无任何标志与LOGO ,如需要规格书与示例源码等资料请自行下载
          将括号中的内容复制到IE地址栏回车进入115网盘下载:【http://115.com/file/dn9tf8zj】

网友:
都包含~~
NEC的是32位数据,8位地址8位命令以及各自的反码

网友A:
起始信号+用户码+用户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结束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0x00ff是address

对~

网友:
遥控器,一般前面的叫custom,很少见叫address的。最早是区分设备厂商和设备种类的。

网友C(2014-09-11):
引用 网友A:
起始信号+用户码+用户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结束信号

确定是「起始信号+用户码+用户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结束信号」我看说明是用户码没有用户反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起始信号+用户码+用户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结束信号」我看说明是用户码没有用户反码的。 ...

我说的是比较老的遥控器协议了,现在好多新的遥控器可能都不是这个协议了。

网友:
您好,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遥控器,用示波器截取 Vol+的波形如下,你觉得它属于不属于你说的那个协议呢?根据您的提示计算出来的 usercode 0xff00  0x14eb前后刚好是反码。上半部分是完整图,下半部分是 局部放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比较老的遥控器协议了,现在好多新的遥控器可能都不是这个协议了。 ...

您好,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遥控器,用示波器截取 Vol+的波形如下,你觉得它属于不属于你说的那个协议呢?根据您的提示计算出来的 usercode 0xff00  0x14eb前后刚好是反码。上半部分是完整图,下半部分是 局部放大图。图在上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比较老的遥控器协议了,现在好多新的遥控器可能都不是这个协议了。 ...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帮忙看下帖子吧: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710-1-1.html
单独发了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比较老的遥控器协议了,现在好多新的遥控器可能都不是这个协议了。 ...

不用您回复了,要纠正一点的是 user code没有反码一说,因为我测试出来的是有:0x1308 0x5583 等等,并没有反码的特性。数据位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有原码+反码。比如0x28d7后两位刚好是前两位的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