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In C#

楼主(2011-10-28):
Lua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尤其是交互是如此的方便,在系统中潜入一个Lua也不会消耗多少资源,反而可以获得很大的灵活性.的确很有意思.

Lua在C#的移植使用的LuaInterface这个产品

在互联网上也有不少文章介绍如何在.net环境中使用Lua的,不过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可能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

Lua相当于一个解释器,你在这个解释器中注_册了一个函数,即可在一个外部文件中调用其中的函数

最简单而粗暴的写法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LuaInterface;

namespace ConsoleApplication1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Program program = new Program();

            Lua lua = new Lua();

            //Register our C# functions
            lua.RegisterFunction("DanSays", program, program.GetType().GetMethod("DanSays"));
            lua.RegisterFunction("ThorSays", program, program.GetType().GetMethod("ThorSays"));
            lua.RegisterFunction("TestFun", program, program.GetType().GetMethod("TestFun"));
            lua.RegisterFunction("ReturnInt", program, program.GetType().GetMethod("ReturnInt"));

            lua.DoString("DanSays('Hello'); ThorSays('Hi! Dan')");
            lua.DoString("print('100asdf');");

            lua.DoFile("scripts/Thursdays.lua");
            Console.ReadLine();
            Console.ReadLine();
            Console.ReadLine();
        }

        public void DanSays(string s)
        {
            Console.WriteLine("Dan>" + s);
        }

        public void ThorSays(string s)
        {
            Console.WriteLine("Thor>" + s);
        }

        public void TestFun(Int32 aint)
        {
            Console.WriteLine("this is lua example, Number:" + aint.ToString());
        }

        public Int32 ReturnInt()
        {
            Console.WriteLine("Return Int");
            return 110;
        }
    }
}

这种方式使用手工的方式注_册函数名

值得主意的是,在lua的系统中”注_册用的函数名”并不代表”对应的函数”就是一样的名称,两者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上面是参照 http://www.godpatterns.com/2006/05/scripting-with-lua-in-c.html 而弄出来的

然后有人就觉得不方便了 于是有了如下文章

http://blog.csdn.net/rcfalcon/article/details/5583095

实际上呢,

这是 www.gamedev.net/page/resources/_/reference/programming/sweet-snippets/using-lua-with-c-r2275

的简化版和弱化版

如果你按照 gamedev中的步骤做下去的话,会突然发现,编译错误.作为新手来说,肯定很头痛吧

01        //注_册函数
02                    public static void registerLuaFunctions(Object pTarget)
03                    {
04                        // Sanity checks
05                        if (pLuaVM == null || pLuaFuncs == null)
06                            return;
08                        // Get the target type
09                        Type pTrgType = pTarget.GetType();
11                        // ... and simply iterate through all it's methods
12                        foreach (MethodInfo mInfo in pTrgType.GetMethods())
13                        {
14                            // ... then through all this method's attributes
15                            foreach (Attribute attr in Attribute.GetCustomAttributes(mInfo))
16                            {
17                                // and if they happen to be one of our AttrLuaFunc attributes
18                                if (attr.GetType() == typeof(AttrLuaFunc))
19                                {//这样的判断较为严谨杜绝了,属性基类的标注的时候,不一样的描述
20                                    AttrLuaFunc pAttr = (AttrLuaFunc)attr;
21                                    Hashtable pParams = new Hashtable();
23                                    // Get the desired function name and doc string, along with parameter info
24                                    String strFName = pAttr.getFuncName();//获取属性中描述的 函数名
25                                    String strFDoc = pAttr.getFuncDoc();//函数描述
26                                    String[] pPrmDocs = pAttr.getFuncParams();//参数描述
28                                    // Now get the expected parameters from the MethodInfo object
29                                    ParameterInfo[] pPrmInfo = mInfo.GetParameters();//参数表
31                                    // If they don't match, someone forgot to add some documentation to the
32                                    // attribute, complain and go to the next method
33                                    if (pPrmDocs != null && (pPrmInfo.Length != pPrmDocs.Length))
34                                    {
35                                        Console.WriteLine("Function " + mInfo.Name + " (exported as " +
36                                                          strFName + ") argument number mismatch. Declared " +
37                                                          pPrmDocs.Length + " but requires " +
38                                                          pPrmInfo.Length + ".");
39                                        break;
40                                    }
41                                    ArrayList paras = new ArrayList();
42                                    ArrayList paradocs = new ArrayList();
43                                    // Build a parameter <-> parameter doc hashtable
44                                    for (int i = 0; i < pPrmInfo.Length; i++)
45                                    {
46                                        pParams.Add(pPrmInfo.Name, pPrmDocs);
47                                        paras.Add(pPrmInfo.Name);
48                                        paradocs.Add(pPrmDocs);
49                                    }
52                                    // Get a new function descriptor from this information
53                                    //LuaFuncDescriptor pDesc = new LuaFuncDescriptor(strFName, strFDoc, pParams, pPrmDocs);
54                                    LuaFuncDescriptor pDesc = new LuaFuncDescriptor(strFName, strFDoc, paras, paradocs);
56                                    // Add it to the global hashtable
57                                    pLuaFuncs.Add(strFName, pDesc);
59                                    // And tell the VM to register it.
60                                    pLuaVM.RegisterFunction(strFName, pTarget, mInfo);
61                                    //  pLuaVM.RegisterFunction(strFName+1, pTarget, mInfo);
62                                    //说明注_册函数的时候,函数名并不重要,只要mInfo正确即可,就会将一个函数名指向他
63                                    // 这么多工作也只是为了 获取想要的函数名而已,并不是必须的,
64                                    // 这样的有利于自动注_册函数,而不用手动.
65                                    // 代码想要修改才能使用
66                                }
67                            }
68                        }
69                    }

这样子就不会有错误了

gamedev中的自动抽取类中有描述的函数,然后注_册到lua解释器中,还能根据函数名来对对应的函数做出说明.

可以在一个帮助系统中使用这部分工作

网友:
lua用在c#上不太合适,其实在.net上用ironpython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我的经验来说
lua还是和C最亲密
各种方便,各种爽
C#先天不足,后天不补!!
只能说,有需要还可以凑合,如果要达到C那种方便,那是不可能,因为从语言机制上就决定了
仅仅是兴趣研究了一下...学lua还是用c++好!!!!

网友:
语言没有高下,所用之处不同,搞arm用c,或者用c++,搞51还可以用汇编,但你绝对不会用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说有高下....
只是说C#的语言机制对于Lua来说,并不是友好的,导致了Lua在C#上面失去不少功力.

对于嵌入式用什么语言,没什么好说的,喜欢用啥用啥.所以对于我来说,不存在什么绝对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