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有想DIY高频烙铁的吗?---有人感兴趣想高个开源的玩玩。

楼主(2011-10-28):
初步想法是:
        做400KHZ,全谐振,软开关。开机自动跟踪谐振点。让负载一直工作在全谐振状态。这样效率高。半桥结构,单片机直接驱动MOS。并联LC谐振。最大功率120W,模糊PID温控。5S室温到300度。过冲30度内。
        手柄想尝试用超细铜丝多股一起绕。这样便宜。

有爱好者吗?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主要是看不惯,快客,一个变压器+单管谐振的破东西也卖700多。

网友:
手柄有现成的不是很好吗??

手柄是自制过程中难度最高,所需投资最大的,别人给你准备好了银线的芯,我觉得很不错呀
易耗品要有量来支撑后期的连续供应

所以控制器支持自制,整条手柄支持用现成的

网友:
单片机做400kHz自动跟踪谐振点有难度哦……
话说百来W的东西单管准谐振也不差多少吧。

网友:
LZ的想法很好,不过不切实际:400K的半桥电路方案很少,因为半桥是电压源,只能采用串联谐振,120W功率做到5S升300度很难,除非烙铁头很小,但是小烙铁头功率又上不去,手柄用超细铜丝多股一起绕,更是不可能,漆包线的漆层能耐温多少,铜丝在高温下氧化,能使用多长时间,这都是问题.
很多大厂指定使用快克的焊台,除了公关能力外,质量也是关键之一吧

楼主:
恩,手柄想尝试自己做是比较困难。400KHZ的半桥,我的确没有尝试过。不过我做过260K的用3895,120W,5S升300很容易,难的是过冲控制在30。应该也不是没有办法实现。我见过国外的一个焊台。5S到300 过冲10度不到。公里才60W。

楼主:
找了很多资料,发现,频率只是跟加热深度有关系。市面上都做400K的估计是跟烙贴头子结构有关系。头子发热部分是空心的,而且是很薄的一层渡铁、如果频率太低可能发热效率低。
想这个周么买个手柄回来试试看。

网友:
不知那位修飞机的玩通了没?

楼主:
目前感觉整个电路关键部分是:
       如何解决,负载变化(更换烙贴头,温度变高线圈Q值变化),造成谐振状态发生变化。于是开关管发热。甚至烧坏功率部分,或者负载。
      目前初步想法是:加入PLL跟踪谐振电流。让他跟驱动电压一直保持一致。稳定谐振状态。

      半桥驱动如果单片机输出太累加一个3895或者3825。MOS用IRF360。串联谐振方式。加入电流反馈。负载恒流调节。

楼主:
没有,对这个亦兴趣的同学吗?先一起讨论验证下思路,然设计电路。然后一起优化。开源。让咋们电工人手一个利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感觉整个电路关键部分是:
       如何解决,负载变化(更换烙贴头,温度变高线圈q值变化),造成谐振状态发生变化。于是开关管发热。甚至烧坏功率部分,或者负载。

那是因为缺少反馈环节。

话说一个烙铁至于搞这么复杂吗?一般情况也不需要5秒就升到300°吧?我觉得不大于5分钟我就可以接受了

这种烙铁除了温升快之外,还有别的优点吗?

(没有泼冷水的意思,只是好奇。。)

网友:
说句实在的,我很担心这种方式焊台的接地可靠性

用焊台的目的并不只是升温快

另外,用hakko的t12芯,7秒300是可以保证的,5秒没试过

网友:
我的60W黄花也就通电10秒开焊,不差那5秒了,感觉没啥好折腾的。
高频烙铁电路不是主要问题,烙铁头的材料和结构才是关键,比如说陶瓷烧结一体式线圈结构的烙铁头,可能才有真正的高效长寿温升快的优点,这个不是DIY能搞得了的。

网友:
高频烙铁的烙铁头才是关键点

烙铁头的材料非常特殊,有一个特别的居里温度,达到这个温度,就会失去磁性,变为逆磁性

高频烙铁没有热电偶,全靠烙铁头自已恒温,与一般的热电偶式的(Hakko T12 942)完全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频烙铁的烙铁头才是关键点
烙铁头的材料非常特殊,有一个特别的居里温度,达到这个温度,就会失去磁性,变为逆磁性
高频烙铁没有热电偶,全靠烙铁头自已恒温,与一般的热电偶式的(hakko t12 942)完全不同

高频加热不需要关注居里温度,变为逆磁性,顶多只是谐振频率漂移了。真正起加热作用的是涡流,不是磁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印象中高频加热到达居里温度后就无法再升温了,所以高频加热永远没办法将铁加热到熔化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印象中高频加热到达居里温度后就无法再升温了,所以高频加热永远没办法将铁加热到熔化状态。

呵呵,你开玩笑吧?我们都用高频加热“煮”铜水。。

而且别忘了,铜在常温下就是逆磁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印象中高频加热到达居里温度后就无法再升温了,所以高频加热永远没办法将铁加热到熔化状态。
呵呵,你开玩笑吧?我们都用高频加热“煮”铜水。。
而且别忘了,铜在常温下就是逆磁性的~

您可以查一下OKI的高频焊台的工作原理,这个是目前最顶级的烙铁,全新一只要4800RMB

型号:OKI MX-500P

顺磁性的烙铁头在居里温度之前,磁导率很高,达到之后失去磁性,不会再发热

您有用过电磁炉吧?

您放一只铜锅,铝锅到电磁炉上试试,看看能不能加热?

建议您先做个试验,这个可是正宗的涡流发热的呦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先区分一下哪些DIY,哪些不用,这样才易做成事儿!!

网友:
查了一下,到达居里温度后导磁率急剧下降,导致吸收功率也急剧下降,所以接近“恒温”状态。如果要继续加热,好像就得大幅提高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以前就是在感应加热行业混的。。

我们的一台设备也不是很贵,只是那个啥烙铁的几十倍而已

加热铜、铝、铁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了一下,到达居里温度后导磁率急剧下降,导致吸收功率也急剧下降,所以接近“恒温”状态。如果要继续加热,好像就得大幅提高频率。

现在的高频焊台都是这个原理的,我原以为还有热电偶,后来发现是通过控制烙铁头的材料来实现温度变化的

所以

高频焊台有个很有趣的地方----》能够准确恒温到一个特定的温度,但是所有的高频焊台都是定温的,不可以调温

神器OKI MX-500P 上简单到只有一个电源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以前就是在感应加热行业混的。。
我们的一台设备也不是很贵,只是那个啥烙铁的几十倍而已
加热铜、铝、铁表示毫无压力

您可能只是用过而已,并不了解其中的原理

加热铜、铝、铁是完全不同的

典型的电磁炉,就只能加热顺磁性的锅子

比如,铁,不锈钢,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以前就是在感应加热行业混的。。
我们的一台设备也不是很贵,只是那个啥烙铁的几十倍而已
加热铜、铝、铁表示毫无压力
您可能只是用过而已,并不了解其中的原理
加热铜、铝、铁是完全不同的
典型的电磁炉,就只能加热顺磁性的锅子
比如,铁,不锈钢,镍。。。

。。无语了。。

那是我亲手设计的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了一下,到达居里温度后导磁率急剧下降,导致吸收功率也急剧下降,所以接近“恒温”状态。如果要继续加热,好像就得大幅提高频率。

吸收功率下降是对的,接近“恒温”状态就不准确了,这个要看条件的

感应加热的水深着呢,

只是现在不在那个单位混了,很多东西不方便说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以前就是在感应加热行业混的。。
我们的一台设备也不是很贵,只是那个啥烙铁的几十倍而已
加热铜、铝、铁表示毫无压力
您可能只是用过而已,并不了解其中的原理
加热铜、铝、铁是完全不同的
典型的电磁炉,就只能加热顺磁性的锅子
比如,铁,不锈钢,镍。。。
----------------------------------------------------------......

你设计的?

很好,为什么电磁炉上不能加热铝锅?

求科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加热铝锅是吗?

找到里面的“检锅”电路,把这个功能去掉就行了。(当然,我不是做电磁炉的,没法精确给你说明是里面的R几C几)

但是要注意,受电磁炉工作方式的限制,跟加热铁锅比,加热铝锅的功率是会下降的

网友:
楼主会做开关电源,这里又来了这么多的牛人捧场,

楼主你就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是印象中,家用电磁炉一般是并联谐振,无锅或者非铁磁性的锅会使谐振电压过高炸管,所以不能随便去掉检锅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咋那么多印象?。无语了。

我那个回复只是告诉他怎样加热铝锅而已,至于电磁炉用多久会炸管我就不负责任了。。呵呵

我还是低调点吧,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到此为止,免得说了不该说的,给自己找麻烦~

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很多东西都是粗略看过,就是凭个印象,难免记错,专门去查个究竟又太费事。
刚刚放狗搜了一下,有个老外做了个2.5kW的,能煮铜水,用CD4046做的,不太复杂,原理也讲得很明白,还有调试中的各种波形,跟着做一遍貌似也不难。

网友:
单靠一个频率点来加热铁磁材料,的确会受到居里温度点的影响,因为谐振点偏移了,功率会下降,所以现在的感应加热都有锁相环电路,加热的频率紧跟铁磁材料的谐振点,这样加热就能够突破居里点了

网友:
进来看看,学到不少东西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频烙铁的烙铁头才是关键点

烙铁头的材料非常特殊,有一个特别的居里温度,达到这个温度,就会失去磁性,变为逆磁性

高频烙铁没有热电偶,全靠烙铁头自已恒温,与一般的热电偶式的(hakko t12 942)完全不同

手柄有热电偶,看我以前的帖子。
手柄用原装的,并不贵。里面的线圈的确是银丝。
原装手柄包括硅胶线,手柄壳,烙铁头,热电偶,震动感应器,价格不到百元,没必要在成品上花无谓的精力。
楼主要考虑那个高频半桥,很不好调试。至今我也没过270k,自举驱动太难,电路做了3版,第四版图画出来了,但我搁置了。
看看我以前关于这个的帖子,有很多资料和图纸。也希望楼主带我走出泥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头子不是一层镀铁,是有相当厚度的。
因为用磁铁能够吸附起来。
楼主不再往下说了么?我还等着你的思路呢。

网友:
煮铜水,好玩

网友:
当回复【34楼】gzhuli  咕唧霖
回复 网友C:
呵呵,很多东西都是粗略看过,就是凭个印象,难免记错,专门去查个究竟又太费事。
刚刚放狗搜了一下,有个老外做了个2.5kw的,能煮铜水,用cd4046做的,不太复杂,原理也讲得很明白,还有调试中的各种波形,跟着做一遍貌似也不难。

铁磁性物质靠近线圈l值会变大怎么q值会变小呢?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为能量被涡流发热损耗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频烙铁的烙铁头才是关键点
烙铁头的材料非常特殊,有一个特别的居里温度,达到这个温度,就会失去磁性,变为逆磁性
高频烙铁没有热电偶,全靠烙铁头自已恒温,与一般的热电偶式的(hakko t12 942)完全不同

这位同学说的问题是个问题。所以更要加入谐振点锁定跟电流检测功能。

1.铁的居里点在750度。烙铁温度设置在400度以下的时候。内部发热最高温度在600度左右(我估计这就是为什么老外涡流焊台温度最高都设置为420度)。基本没有问题。但是设置温度高于500度的时候,内部温度就会到700度以上。造成失磁。
失磁之后。烙铁芯电感感量会极剧下降。造成烙铁公里极剧增加。瞬间烧坏发热体。这个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通过加入电流检测。很容易搞定的。当电流大于一定值的时候,停止加热。
2.高频烙铁都有热电偶的。你说的T12也有,跟发热体串接在一起了。必须采用分时加热测温方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高频烙铁的烙铁头才是关键点
烙铁头的材料非常特殊,有一个特别的居里温度,达到这个温度,就会失去磁性,变为逆磁性
高频烙铁没有热电偶,全靠烙铁头自已恒温,与一般的热电偶式的(hakko t12 942)完全不同
高频加热不需要关注居里温度,变为逆磁性,顶多只是谐振频率漂移了。真正起加热作用的是涡流,不是磁场

涡流怎么来的?磁场强度决定涡流大小的哦。

楼主:
有很多同学误解了焊台需要升温快的意思了。
其实升温快,就代表焊台回温快。这样使用起来才爽。大的焊点,不至于一下去烙铁头沾在上面了。
我说要加入PLL的原因,就是提高烙铁的回温能力。让焊台一直工作在全谐振状态下。这样效率最高。升温自然就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呵呵,很多东西都是粗略看过,就是凭个印象,难免记错,专门去查个究竟又太费事。
刚刚放狗搜了一下,有个老外做了个2.5kw的,能煮铜水,用cd4046做的,不太复杂,原理也讲得很明白,还有调试中的各种波形,跟着做一遍貌似也不难。

求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单靠一个频率点来加热铁磁材料,的确会受到居里温度点的影响,因为谐振点偏移了,功率会下降,所以现在的感应加热都有锁相环电路,加热的频率紧跟铁磁材料的谐振点,这样加热就能够突破居里点了

加热的频率紧跟铁磁材料的谐振点,这样加热就能够突破居里点了
?这个说法有材料依据吗?我没有找到资料。
加入PLL,我的想法是有两点:1.提高效率(偏谐振,涡流加热效率低),改善开关管工作状态。2.适应负载电感量变化(不可能线圈跟烙铁头一致性非常好。)

楼主:
综上所有资料。目前想法是:
硬件:
3925半桥驱动+两个EE25推动变压器+IRF360.+EE33高频变压器+4060反馈。
软件:
开机自动扫频,找谐振点。设定一个范围扫。扫到存基数进EEPROM。然后开始正常工作。
温控采用模糊PID。为了加快控制,只在设定温度范围+-30度开始PID。
---------------
有开关电源达人吗?我是开关电源菜鸟。求达人一起设计。在这里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一起交流。

网友:
IRF360还是IRF630?

网友:
这个比较有趣

楼主:
回复 网友D:
irf360还是irf630?

360 VDSS 400V  630记得好像是200V ,所以感觉用IRF360合适。或者IRF840 应该功率也够
没有查手册。以前用过就IRF360 。

楼主: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玩意太简单了。我先自己闭门造车玩玩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RFP460,Ciss=2980pF  500V/18.4A

你想用的是360,Ciss=4500pF  400V/23A  那需要非常大的驱动电流。

我出现的问题就是栅极驱动能力不够,栅极有振铃,死区不能正常工作,高频段根本就上不去。

网友:
我用的是自振荡半桥驱动器:IR2085 上传DS和设计范例。这个片子找了google都找不到完整的设计范例,都是IR的工程师自己设计的这个车用功放的设计范例。

开始用我没想那么复杂,能搞到稳定在350K~400K稳定工作就行,至于追频神马的都不敢想。

ir2085的最大峰值输出电流是1A,不过驱动不了IRFP460。不知道是设计电路板的问题,还是其它的,样片淘宝买的,我还有。
你的360,基本上不用想,带不动。

改过几次2085的布局,最终失去耐心了。希望你有办法!
对了,最近又看好一个片子,美信的2A自举半桥驱动器,MAX5062 管脚兼容HIP2100,也是2A驱动器。需要振荡发生器。适合外振荡应用。

再说几句:
某些些高频焊台的设计,内部好像是单管谐振,图纸在我以前的帖子中有。感谢论坛网友ALT0402帮我抄过(在我以前的帖子中),它的谐振回路看不懂,由LC混联构成,而且单管工作频点在750K,过了谐振回路后就变成了375K。这些信息在我以前的帖子中,大家都讨论过。
而我想把它做成半桥,显然是还想做点别的功能玩玩,可是连300K都上不去。伤心!

网友:
都这么久了,你是结帖呢还是在继续?怎么也不冒个泡好让我有点希望~~

好吧,可能我当时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1-12-29):
我报名参加一个,今天买了一条手柄回来慢慢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报名参加一个,今天买了一条手柄回来慢慢研究

嗨,那个lz“问问吧”估计也就是两天热乎了一下,手柄不错吧?硅胶线非常柔软,轻巧。
对了,你手柄多少钱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用的是自振荡半桥驱动器:ir2085 上传ds和设计范例。这个片子找了google都找不到完整的设计范例,都是ir的工程师自己设计的这个车用功放的设计范例。
ir2085

1A的峰值电流驱动460表示压力不大,我用过3525驱动过,250K驱动频率,3525驱动电流峰值才500mA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的今天淘宝买的,还没到手呢,你的搞好了吧,哈哈我看就你和花生最积极
45元啊,你们上贴卖配件那个人我联系不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的今天淘宝买的,还没到手呢,你的搞好了吧,哈哈我看就你和花生最积极
45元啊,你们上贴卖配件那个人我联系不上啊

估计我让他失望了,当时他那么支持我,帮助过我。
应该可以联系上,偶尔看到他在线,你qq号码没搞错吧?

49楼,你的3525是直驱MOS管?用250k?推挽还是半桥你说清楚,末级怎么谐振?串还是并?上个电路或者说个大概。
不要丢一句就跑。

网友:
没错啊,我加他都通过,没法去淘一个回来,

网友:
我在想你们那个开关电源一体结构,那个开关变压器的磁芯能胜任吗,目前郭而上的磁芯最多工作个三五KHZ,你们这个电路中却是十倍哦,这个磁芯那里买的?

网友:
MARK一下。

我认为高频焊台相对于936来讲,不是功率烙铁。。

有以下几点优势。

1、热电隅更加靠近发热体,所以感温准,快,不用增加温补。而936的热电隅是固定在陶瓷芯中的,大家都知道陶瓷的导热是比较差的,因此,在温度控制上面,高频焊台有相当的优势;

2、陶瓷芯高频焊台的热量直接作用于烙铁头上面,因此加温快,更加容易控制,基本上没有温度传递的空档,而936呢,则是加热陶瓷芯,然后陶瓷芯再加热烙铁头,中间有温度传递的环节,因此加热惯性大,不易控制。。专业词叫回温慢。。

3、基于以上2点,在实际应用中,在对温度比较敏感的焊接中,高频烙铁优势特别大,我在一个项目中,焊接镶嵌在PBT的铜帽根部孔中的铜丝,将铜帽根部与铜丝完全焊接,将孔要完全封住。由于PBT热变形温度在207度左右,环保制程,因此无铅常规锡丝就不用考虑了,一焊就把PBT给融了,变形。

  因此使用低温的锡铋锡丝,180度,在接近半年的试验和找材料,发现同样的焊接方式,高频焊台要比936要好用很多,最关键的是高频焊台可一次性焊接,而936呢50%需要重焊。时间上高频需要的时间比936少一半。。

因此,我也在构想一台高频焊台。。

目前我手头有一个160W的220-27的变压器,将27V的交流电,改变成高频电,然后增加温度控制,让手柄发热。。
由于手头正在忙别的,因此还没有付诸行动。。

网友:
把我之前收集的全部资料共享把,看大家有木有用。
里面有两篇台湾大学生的感应设计论文,理论计算的非常详细,还有一些是电源网下载的乱七八糟的(主要是半桥、推挽)资料、图纸

对了,我用IR2085做的半桥驱动波形图。谐振没做好的情况下,大概能上到280K

网友:
我表示不太懂,顶贴学习,补习基础知识

网友:
呵呵,想DIY的话,我可以提供套件,手柄,发热芯。板子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的要18秒?那就失去了涡流发热的优势,
嘿嘿还是我自己研究吧,

网友:
持续关注中,最近DIY需要一个强悍点的烙铁,比较看好这个,要是真能自己做就好了。顺道送点资料来
原文在2006年电子报合订本下册第586页。

网友:
给大家打打气,我的电路用仿真通过了,现在采购所有材料做实物实验,

网友:
顶,预祝成功,咱也做一个。。

网友:
这个同意,验证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H:
给大家打打气,我的电路用仿真通过了,现在采购所有材料做实物实验,

发图上来学习一下。我的HIP2100到货了,正在画板。
也许我的看法应该有点用,MD我用热转印搞了这个3张板子了,每张板子都有些奇怪的故事。

网友:
实验没完成之前,还是不要出图了,如有错误会误导别人的,我是看大家越玩越没信心,才提前出来吼吼而已,如果完成自己试用一些时间感觉不错,再上大家反应强烈的话再考虑要不要开源,

网友:
实验没完成之前,还是不要出图了,如有错误会误导别人的,我是看大家越玩越没信心,才提前出来吼吼而已,如果完成自己试用一些时间感觉不错,再上大家反应强烈的话再考虑要不要开源,
吼起,玩高频烙铁的雄起,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H:

雄起个毛,至少把你电路的思路、拓扑、讲讲看,都像你这样就没什么可“交流”的了。
还有58楼,也是神。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要生气,我的是单管并联谐振,我对半桥没研究,与你的思路不一样的,我给你提点建议,如此高频我认为主动升压电源比被动的浮栅驱动好,国产200mA的半桥驱动芯片我倒是有1.5k,120V以下可以代替2103^^哈哈,

一家之言,未必是对,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明白了。我春节就打算玩这个了!一起玩,哈哈

补充,讲下我把它做成半桥的原因:那是因为还打算做些别的东西玩玩,比如DIY一些电加热的东西用,所以一直在走这条路。

上面这楼没细看,没错你说的有道理。
ir21xx系列的浮栅驱动不能用,没有高于100k的,唯一一个高于100K的是2085,500Khz,自振荡半桥浮栅驱动器。
功率级一直调试不好,所以锁相什么的根本不能想,只想它能稳稳的在400K左右跑起来再说。

网友:
没懂,是啥东东?

是不是电烙铁头要专门的?如果只要电路都能解决的话,有兴趣

网友:
没懂什么东东本坛找这个贴子看看,或者百度一下,淘宝一下《今天发现个好东西:快克高频烙铁,有没有网友打算DIY一个?》

网友:
发现一个高频焊台的pcba,要价260,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http://yltools.taobao.com/这个卖板子的。

网友:
我们讨论的是整体成本在200左右的
DIY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516刚才度娘搜索的拆机贴

网友:
回78楼,
我说的是电容浮栅驱动不可避免的电容内在电感影响,电容充电时间影响,在如此高频不得不考虑啊,不要一味找芯片的不是,
同一个驱动芯片主动升压绝对好过浮栅,当然,主动升压电路麻烦一些,
不过半桥的问题不止于此,还有通电瞬间上下管同时导通等等,

本坛有一贴讲电动车硬件的,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5-01-05):
电容浮栅驱动不可避免的

网友:
可以借鉴电磁炉的原理

网友(2015-06-01):
楼主的 烙铁 做好了 吗  能不能用 。。。

网友(2020-11-16):
楼主人呢?关注中,要是需要做硬件的来打个下手,画画板什么的,可以找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