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FSK方案求助

楼主(2011-10-28):
各位大虾,

    最近要做一个2FSK的数字通信,发送频率为4.5MHz (高电平4.4Mhz 低电平4.6Mhz ) 接收频率为5.5Mhz

    现在做的是用VCO做的,给高低电平就可以了,但是过不了高低温,VCO温漂太大了

    现在不得已改变方案,想尝试用DDS来生成这两个频率,不过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因为成本会比较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一下?多谢

------------------------------------------

网友说到用两路晶振切换,但是现在不好找4.4Mhz 4.6Mhz 的晶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大家要拒绝冷漠啊

网友:
这有点麻烦,软猫是要快的,抓相吧,最容易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MHz下,使用晶振能获得多大频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4.5mhz下,使用晶振能获得多大频偏?

用高频率的晶振,然后混频到低频率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两路晶振来回切换。

楼主:
找不到这种频率的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不到这种频率的晶振

怎么用呢?  望指教   我用VCO和用PLL差不多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4.5mhz下,使用晶振能获得多大频偏?
用高频率的晶振,然后混频到低频率

哦,俺还以为直接调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4.5mhz下,使用晶振能获得多大频偏?
用高频率的晶振,然后混频到低频率
哦,俺还以为直接调制呢。。

高频率的晶振也不太好混频吧  主要是4.44.6不是常用频率,混频也不容易的到啊

楼主(2011-12-02):
解决了  是用的DDS做的  成本高点 频谱分量复杂  加了滤波器之后ok 也能过高低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