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 求助

楼主(2011-10-28):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开始学ARM,开发板是S3C44b0的板子,我的电脑是笔记本,手上没有JLINK。

是不是没有JLINK 或 JTAG 就没办法将板子和电脑连起来?

我用USB 转串口线将板子和电脑相连,超级终端里没任何信息,网线连不上,一定需要JLINK吗?

网友:
对,没有jtag有串口没用

网友:
不用吧,如果你的板子运行正常,USB 转串口线将板子和电脑相连,超级终端会显示信息的

网友(2012-04-17):
应该是你的板子没有输出信息。

网友:
得先烧个引导程序才能用USB下载吧?

网友(2014-02-28):
如果仿真就要jlink,程序下载不用jlink,有usb转串口就可以了,超级终端会显示

网友:
买个H-JTAG不行吗?

网友:
借一个JLink先烧Uboot,然后裸板程序就用USB串口和USB口烧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524071528
你可以玩玩上面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