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加载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近日做了块板子,用的是Xilinx的XC6SLX150(spartan-6),用两片XCF32来存储配置文件。
该板子在常温下能正常加载,但是在低温条件(0度以下),它就加载不起来了。经过进一步测试,发现在低温条件下,FPGA就没有产生CCLK时钟。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低温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看看晶振工作温度?FPGA温度范围,周边元件能否适应低温环境,如果不行,就找些低温元件替代

楼主:
系统晶振是可以起振,不过貌似CCLK是由FPGA的内部晶振生成,和外部晶振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晶振是可以起振,不过貌似cclk是由fpga的内部晶振生成,和外部晶振没什么关系
恩,是的,你说得对,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建议你在低温下检查几组电压以及配置相关引脚管脚(INIT,PROG)是否工作正常,另外是否可以采用从串模式来进行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串模式?
现在我板子已经做好了,这种改动方便吗?
对了我做了另外一种测试,把prog脚引到温箱外面,上电时让它低,过一会再让它高。这种方式在低温也也启动不了。

楼主:
我在测试中还发现一种诡异的事,在常温下,拉低prog,fpga开始加载,没等它加载完成,再按下prog,在这种情况下以后不管再
拉低prog也加载不起来了,只有通过掉电启动。这和它datasheet上的说明不符,prog是异步的复位,只要按下它就能启动加载的

楼主:
这是我测试过程中的记录。希望大家帮帮忙分析下

网友:
类似问题建议直接登录Xilinx的网站,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昨天去申请WebCase,没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昨天去申请webcase,没通过.

对于小用户,XILINX是不会理你的,找卖你们开发板的公司,像安富利这种,联系熟人,有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支持。

网友:
上图是主串配置模式,几个红圈处的电阻比较重要,不知道你是否按照这样来设计,还有和配置相关的引脚,比如INIT,PROG,DONE这些信号上最好不要连接任何负载。

网友:
上图是XILINX FPGA的配置流程,看你上传的实验记录里写的重复按下PROG无反应的情况,最好你测试一下INIT的电平。
当你按下PROG后,FPGA会执行自身的初始化,然后INIT管脚会被拉高,红圈那里,我估计你第二次按PROG无效的情况,有可能是INIT没有被拉高,一直在这里做循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从串模式?
现在我板子已经做好了,这种改动方便吗?
对了我做了另外一种测试,把prog脚引到温箱外面,上电时让它低,过一会再让它高。这种方式在低温也也启动不了。

从串模式改动不大,改变M0,M1管脚的电平即可,具体可以参考手册。

网友:
FPGA是商业级还是工业级的?商业级的温度范围是0~85摄氏度。
另外CCLK的时钟不一定是FPGA送出的,也可能是外部给的,取决于你是主模式还是从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目前似乎找到了原因,我原先板子的M1、M0是用4.7K的电阻下拉到地的。我现在试试强拉到地,这样连续按program也能加载起来。现在正放在温箱中希望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