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11-10-28):
实验:一端,单片机接蓝牙模块;另一端,蓝牙模块通过串口和串转USB线接到PC机上。用单片机发数据,发10分钟并计数,PC上上位机接收数据并计数。现在有两根串转USB线,A线,PC上装有自带驱动。B线,从别人那借来的,PC上没有它的自带驱动,但有一个驱动可以用并能识别。
结果:A线实验情况正常,收发数据量相同。B线实验就丢数据了。把B线插到接给我线的同事的笔记本上,收发数据量也是对的。
请教: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丢数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确认两个USB转串口的驱动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线可能识别不出来的,最好换个不同的USB转串口芯片的线,我以前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驱动的什么问题呢?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