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采集编码器信号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1-10-28):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我正在用DSP28335采集编码器信号,现在做了个光电隔离整形电路,采集光电编码器输出的正负A相、B相、Z相信号,芯片用到的是差分信号接收芯片AM26LS32,隔离芯片是6N137,还有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74HC14,开始实现了光电隔离效果还可以,过了一会时间AM26LS32芯片就比较发烫,温度特别高,请问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希望各位知道的不吝赐教!!!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芯片使能端没有控制好,现在完全可用~~

网友(2013-12-10):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芯片使能端没有控制好,现在完全可用~~

芯片使能端如何设置?

网友:
我也是应用28335的EQEP模块,用的差分信号转换芯片是MAX3098,没有想楼主用光耦隔离,希望楼主共享下电路,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