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头牌剪钳工具现在假货太多了,请大家小心买到水货。

楼主(2011-10-28):
日本马牌钳子是进入我国市场比较早的进口品牌了,经受了长时间的市场考验,一直是外资企业首选的钳类工具。但是由于进入市场早,模仿者很多,所以请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假货。

日本马牌剪钳系列2010最新款换了防伪等级更高的包装。其中10款型号分别是(MN-A05,PL-725,PL-726,N-205,N-206,T-316S,T-346S,P-106,P-107,P-108)

网友(2013-02-03):
还是给家靠谱的某宝店吧

网友:
回楼上,此物国内已无真货,情况比较复杂。本人特为此钳注册这个帐号,为的是看下阿莫的评论,现在对情况有了几分了解。

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就像阿尔法焊锡和山崎焊锡一样,国内很多厂家都在生产,其实已经没有了真货一说。

马牌进入中国时,我估计中国拿到了代理生产权限,可以生产一部分型号。这个情况,如同博世和史丹利一样,低端产品在中国生产。

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就不为外人知了。我只知道国内的“官网”,看上去已经和KEIBA毫无关系。而在美国亚马逊上,搜索不到任何KEIBA的产品。在海峡那一边的TW购物网站上,搜索出来的KEIBA钳子,并没有国内在售的这些型号......国内的“官网”上,也没有TW的那些型号。而且,TB上海外代沟的,也搜索不出任何TW那边型号的信息。——这是不正常的,如三洋的充电器,虽然每个地区的命名不同,但外观总能一眼认出来。博世的产品,虽然国内外命名也不一样,但是也能认得出来。但是TW在销售的马牌钳子,稍后我发图你就知道了。

一个大胆的猜测是,日产的KEIBA根本没有向国内销售!在阿里巴巴网站上,有人俨然打出了“广州马牌”的牌子。那么现在市面上的“马牌”,究竟是哪里生产的?和以前钢锉都锉不动的马牌,又是个什么关系呢?或者根本就没有了关系。

进一步的推测是,马牌早就完蛋了,国内和TW还在顶着这个牌子在生产。

网友: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马牌钳子会有多个“真货”版本,而无论是哪个版本,做工甚至还不如国产。

常见的版本有三:

1 KEIBA后面带有"R ”。——这个R符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在中国代表注册商标,但是进口产品上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然而,正是这个带R的版本,发布了10年新版的种种防伪标记。

这个带防伪标记,并且注册了商标的产品,有一些朋友发了评测,做工细节只糟糕,比国产品牌还不如,更不用和史丹利,开拓等合资品牌比。这个卖家承诺假一罚十的R马牌,据很多朋友说容易生锈,这个是高碳钢。国内目前连一线菜刀都不用高碳钢了。

2 不带R标记的。

这个做工最好,钳口精度达到一流水准,每一齿都完美对称。——见手电论坛的一个帖子,作者几年前在京东买的吧。但是却没有任何防伪标记。

3 带R却没有防伪的,这个不用说了,山上下来的。

谁是李逵谁是李鬼?看过TW在售的马牌,我认为都是李鬼。

网友: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看见TW马牌之后,我们多少看见了一点小鬼子大牌的风范。——用心设计,精细制作,材料并不会用得很多,而巧妙的设计凸显出一种“岛国”精打细算的艺术。同时,做工的精度起码在0.1毫米,看看钳口每一丝每一齿的完美对称。钳子只是种基本工具,并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如果连这点精度都没有,好意思叫品牌吗?

但这个玩意,我依然不敢说就是李逵。因为据说,TW也在制造马牌。

那么李逵在哪里?或者早就死了,两岸人民都在顶着人家的牌子在制造呢。

——顺带一说,这个东东在TW值600-700台币,换成RMB是150元左右。顺带再一说,不要叫我代购,本人没有这个渠道。

网友A:
最后告诉大家。

在国外就是德国老K(KNIPEX 凯尼派克,钳中之王),售价换成RMB也不过是100多元。钳子只是种基本工具,而且是粗使的工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以呢,工艺方面我们早就掌握了,只要用的钢材合格,其实国产不输进口。——在国内300多元的凯尼派克,舍不舍得拿去钳钢筋,真让人有点纠结。

实际上在手电论坛,有朋友买了凯尼派克,观察其做工和精度,中间一道一毫米左右的缝。后来他拿去换了,倒是完美了,不过说明 凯尼派克的品控,也不怎么滴。

而在矿石论坛,有朋友买了二手的马牌,和山上下来的无名英雄比,硬是被钳得伤痕累累。——最硬的地方,牙口,钳别人的背,结果山寨无损,马牌的牙花了。

既然价格高的无法保证其品质,那么买一把口碑不错的国产货,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

——我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前两天在网上买了两把马牌,今天收到货了,一点都不意外.......直接退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告诉大家。

在国外就是德国老K(KNIPEX 凯尼派克,钳中之王),售价换成RMB也不过是100多元。钳子只是 ...

难为你起早贪黑搞科普。谢谢啦。
我顺便问一句,台湾宝工的钳子质量如何?售价约50元。是不是真的?

网友:
隔壁论坛做工好的马牌。但这个我不敢说就是真的。因为字体和TW销售的不同。如果都是日本进口的话,我无法理解这种字体的不同。——这是不可能的,博世的箱子,全世界都是一种字体,哪怕人家还是不同地区生产的。同时这个字,不是激光蚀刻的。这同样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因为只要是品牌工具,都十分注意自己的LOGO,注重品牌建设(否则他就成不了品牌,你就不会知道这个牌子)。希望在十年二十年后,还别人一眼认出来。——看下史丹利,即便是把螺丝刀,LOGO都绝对不会被磨掉。倒是国产的那个鹏工螺丝刀,LOGO是印刷上去的,用上一个月就没人知道那是什么牌子,虽然它用的是S2钢。

再看下某宝上“最真”的马牌。(马赛克掉的是商家的水印)。这个看起来防伪周全了,但我无法理解那个“R“。如果不是中国生产的,这个算什么呢?专门针对中国国内销售的?那为什么包装上还要用日文?

最后来看官方说明。有趣的是这个说明是繁体字,但是我们看到,TW销售的马牌没这些型号,而且命名规则有所不同。那么这个声明写给谁看的呢?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连这个,都是某些人搞出来的。用简体,怕人家问为什么包装上不是简体?用日语,谁看得懂啊那个。只好用繁体,表示我这血统还是正的,鬼子写给TW同胞看的嘛。但实际上呢,这些型号TW没有,还防什么伪?

这样的操作,让人难免怀疑,“马牌”从来没有李逵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为你起早贪黑搞科普。谢谢啦。
我顺便问一句,台湾宝工的钳子质量如何?售价约50元。是不是真的? ...

抱歉没看见。

宝工假货很多,市场混乱。如果你留心,会发现很多国产的无名英雄,和宝工长得一模一样,连颜色细节都一样。只不过是LOGO不同。

那么这个宝工又是哪里产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被中国代工过的东西,只要没有严密的防伪体系,原厂在国内不够强悍,最后都是这个下场。而中国悄悄给人家代工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国产手动工具哪些好?在手电论坛有人专门发帖子讨论测试过。名字叫《发使用过的国内常见品牌螺丝批和批头的使用情况和心得》,个人觉得他说得算是靠谱的。

其实把,很多国内名不见经传的牌子,比如鹏工,用的S2钢,个人用过了,钢口真的很硬,比CR-V硬,几乎无损。可以它不做钳子。

大牌子,史丹利,买到真的也很好,钢口也硬,而且设计做工好,产品线很全,价格也不贵。

传说中的高端的如老K,国内的销售点不多,没竞争,价格太高了,不值得买。——那啥超市倒闭来着(糟了,没睡觉,脑筋转不过来),结果买了很多乐士德,施泰力的东西,是比国产的好一些,但还不至于高出10倍的价格来。

手工具技术含量不高,真心说国产的就很好。

网友:
才买了几把马头的,都是100左右本地买的,难道没用就成假的了

下回看来有人出去得让带工具回来了

网友:
关注啊,手上有两把小平口钳。

网友:
貌似真的买不到真货。。。

网友:
记号,等待评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看见。

谢谢点评。就是说50元买不到宝工真货了。

网友:
关注一下;其实我也需要几个这货

网友:
又花了一晚上,真相大白。
鬼子网站上找到的:

折合RMB是123元。如果加上运费关税和手柄,包装还有广告.......

其余在售的主力型号都是这个样子的:

全部都是夹着金圈的。看来国内在售的“日本马牌”确实是个谎言,最最真的,也是组装的,从价格上说,TB上不可能是真货。想买这个牌子的,国外找人带吧。

网友:
一把貌似206的。
最便宜的一家:

折合RMB为81元。如果算上运费和关税......

网友:
最后总结一下。

看来国内在销售的马牌,最大的可能还是国内给代工的。说成是“假货”不妥当,但说成“真货”恐怕也不妥当。

一如之前的判断,这个东西就像阿尔法和山崎的焊锡,首先是代工的产品本来就不怎么样,其次是太多人仿冒,最后真的和假的已经没什么分别。

如果国内的马牌是代工的,那么其定位,最多也就是合资产品,说成日本进口,100%就假了。和世达,史丹利等低端型号一样,首先硬度都无法和进口的比,其次马牌的做工还没这些牌子好。然后对比它们的价格,我只能说十分不值。

如果大家所期望的马牌,是指那种很好用很耐用的钳子,之前的判断成立:这玩意国内没真货了。

网友:
我来说一下
上个月一个朋友去香港公干
我请他帮忙买这个
结果他打电话告诉我:香港店里的老板直接告诉他都是假的,都是中国假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点评。就是说50元买不到宝工真货了。

那啥,宝工也有价格低的,不是说50块买不到真的,是一分价格一分货。宝工号称钨钢的那款, PM-925,也是100多元。

要想性价比高,两个办法,一是买医用的那种钳子来用,够锋利也够精密,而且还不容易生锈,剪原件的脚肯定够了。二是留意论坛上,有些朋友便宜出货,都会有个说明,能剪什么不能剪什么,这个说明比某宝上真实。

如果想烧一把,收集一套好工具,那就直接考虑一步到位算了。除了凯尼派克,哈蔡特,吉多瑞,恩威斯,百固,百塔之类。

网友:
感谢楼主科普,买过几只都感觉不像真的

网友:
买过日本牌子的斜口钳,剪了一阵子元件引脚后就伤口了,还有所谓日本的螺丝批也是不经用,估计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请楼主说下淘宝哪一家卖的斜口钳和一字十字螺丝批最坚硬?牌子就不计较了,国产有好的也可以。

网友:
同感啊 ! 我过年想喝纯果汁 ,结果到处都买不到汇源纯果汁 ,只能到X宝网购 ,市场畸形啊 !想买真货,都要像搞情报一样 ,慢慢打听 ,慢慢琢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