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做一架KT板SU-27模型飞机---SU-27 step by step (27P)

楼主(2011-10-28):
1-在网上找来图张,到广告公司进行-写真,论平方算的,小于20元一平方,一架飞机也就1平方左右。
注意飞机的翼展(两翼平行的最远处)取决于你的电机,一般可以65-70公分左右(2208-2212电机)
同时,买一张KT板,15元左右,可以做两架飞。留一半备下次做的时候用。

SU27首飞视频发布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MDc1NTE2.html

下图就是我写真回来的东东。这个图纸太大了,无用的地方太多。

网友:
超速来顶大胡子!!!

网友:
还有18p没看见~~~~

楼主:
2-图纸一定是写真不是喷绘,不是一种东西,写真背面有胶的--撕掉一层透明塑料纸。
我的做法是先把用剪刀沿飞机的外边缘精确剪下来。再揭掉背面的塑料纸,平整的粘到KT板上。
一定要粘平整。方法和手法就看你了,我的最佳方法是先揭开一点,揭一点粘一点。

如果你这一步粘不好,你的飞机就失败一半了。

楼主:
3-接下来,要用到这个工具--手术刀。15元一套带10个刀片。
其实美工刀也可以,但美工刀太大,我用起来不顺手。

网友:
插个楼。
用手术刀,很有意思

楼主:
4-另一样东东--泡沫胶。

胶当然是用来粘的。
这个胶是网上买的,好像是20元一矿泉水瓶子。

这个胶只需要很薄的一层就可以,很薄哦,晒干之后就可以压住粘合面半分钟就可以了。
我用棉签把这个胶涂到粘合面上。

要点:胶要薄,晒干,干到不粘手再接合。

网友:
先顶,呵呵。话说小孩长的真快。真羡慕大胡子。。。

网友:
大胡子叔叔等你这个贴好久了!

楼主:
5-粘好了,飞机大体上外形就出来了,不错吧!
不飞放家里看也不错。
但飞机远远还没有完工。

第三步切割的时候也要看手法--刀斜一点,切会很整齐很好看,但如果下刀太直,切口会不齐,会像狗啃过的一样。

刚刚做第一架的时候你很可能不知道那些零件是干什么的,你需要仔细学习与研究观察,才能搞清楚。

还有,部分上面第一步的写真帖纸不要全粘在KT板上了。因为有一部分只需要一个KT板零件,但是是双面图案的,需要把零件切下来之后,把另一张对称的帖纸帖在另一面:如垂尾,机头,零件只有一个,但是是双面图案,所以帖纸会多一张。

用泡沫胶粘零件的时候要注意:横平竖直!不然你的飞机做出来飞的时候是扭动的,会很难飞。

楼主:
6-开始加固了。

机机用泡沫胶粘好了,但强度还不够,飞的时候动作激烈点可能会散架。所以还要加固。

加固的方法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胶--热熔胶!
把所有的接合面内外都打一层热熔胶。打胶也要讲手法:胶尽量少,但接合面两边都要粘上。

你要知道,飞机重了也不好飞--这是战斗机,讲究的是动作灵活,这就要求重量轻。
好多资深模友做飞了为了追求重量轻,脑袋都想破了--不粘上面的那层写真,而用记号笔画,这样,能减轻30克!30克可是巨大的胜利!

网友:
呵呵~
fsclub陪儿子玩这个呢~

网友:
持续关注啊,把那个图片文件传上来?

楼主:
7-接下来开舵面。

舵面对于飞机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舵面,飞机根本飞不起来。

舵面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主机翼与平尾后部开一小部分可以活动的一小条,由舵机控制舵面在机翼平面以上还是以下,这样运动的时候,飞机的气流就会产生作用力在舵面上,让飞机受到一个可以控制外力,这样可以修正飞机姿态,也可以做想要的动作。

这个飞机是70公分翼展,舵面可以开大一点,动作灵活一点。

开舵面也考手术刀的手法。
总的来说,目的就是在KT板的背面开V字型,但不要伤到前面帖的帖纸。

我的方法就是用尺子量好(差一点都可能导致你的飞机难飞,因为这飞机是混控的),用手术刀把KT板背面切一个较浅的口子,但不要切断避免伤到前面的帖纸,再用手一掰,KT板很脆,会产生很整齐的切口。

再把断口翻转180度,凭手感把舵面断口那里削掉60度。
这样就成很好的V型了。
你也可以用尺子靠着切,但我不喜欢那样,熟练了靠手就能切得很好。

网友:
好像是Su-30不是Su-27,嘿嘿。

网友:
留着名,学习一下

有的打印店是直接可以写真做板的,就是写真后就帮忙贴在KT板上了,就不用大胡子叔叔的第二步了,呵呵

楼主:
8-开始装设备了

先装电机。

这个电机是2212朗宇KV2350.

也就是每增加1伏电压可以使电机的转速增加2350转。所以,电机转速是很高的,因为3S锂电达12.6V。当然电流也不小,达到约20A。
算算这个小电机的功率最高达到250W!转速超过12000rpm!

配合合适的桨(我用APC7040高速桨),可以产生差不多1KG的拉力。

战斗机适合用高转速电机加小桨,这样在高速下灵活好操控。

电机先用螺丝装在一片木片上或者塑料片上,再把这个电机连电机座胶到飞机的腰部指定位置。

注意!电机务必模平竖直!

电机轴线一定要在与机身的平面对齐!否则飞机会很难飞!这是飞机好不好飞,能不能飞的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留着名,学习一下
有的打印店是直接可以写真做板的,就是写真后就帮忙贴在kt板上了,就不用大胡子叔叔的第二步了,呵呵

不行的,你没有认真看。

飞机有的有两个对称图案是帖同一个KT板的正反面的,不是分开的。如垂尾,机头,零件只有一个,但是是双面图案,所以帖纸会多一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留着名,学习一下
有的打印店是直接可以写真做板的,就是写真后就帮忙贴在kt板上了,就不用大胡子叔叔的第二步了,呵呵
不行的,你没有认真看。
飞机有的有两个对称图案是帖同一个kt板的正反面的,不是分开的。如垂尾,机头,零件只有一个,但是是双面图案,所以帖纸会多一张。

是我没认真看,单面的是没问题,双面就要自己动手了:)

我电脑也有一张F22,送大家了,自己从来没玩过,只是看着好看就收集的

楼主:
9-装舵机

前面开了舵面,舵机就是控制舵面的上下动作的机件。舵机连接接收机的输出两个通道。
普通飞机的副翼,升降,方向是独立的舵机控制,而玩模型的都喜欢用副翼加升降舵来实现转弯。
简单来说,用方向舵(就是在垂尾上开具舵面)来控制方向也可以,好处是转弯不掉高度,速度损失也小,但是缺点很明显:转弯太慢了,要多用一个舵机,飞机不灵敏,也不好玩--飞机只要水平面上自自己转。

用副翼配合升降来转弯不一样。副翼加升降的转变更有观赏性:飞机侧着身子就转过来了。缺点也有:转弯多少会掉速度,还会掉一点高度。操作的时候需要要遥控器上设置副翼与升降混控(太烂的遥控器没有这功能)。

先装舵臂。要平尾的升降舵面及副翼上各装一个,一共4个。注意:舵臂装的位置要对称,位置要一致,这样飞机在天上动作的时候受力一致,才不会出现在天上扭动的情况。

再把舵机也装在主翼下合适的位置,将舵臂与舵机间用1-1.5mm的钢丝连接起来。钢丝中间可以用钳子弄个Z字形或者其它形状,这样长短有差别的时候可以用钳子调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没认真看,单面的是没问题,双面就要自己动手了:)
我电脑也有一张f22,送大家了,自己从来没玩过,只是看着好看就收集的

我的另一F22已经在装设备了。一会儿发个图上来。

楼主:
10-装其它设备

把电调,接收机机背面帖魔术帖,一公一母那种帖的东西。
电调及接收机都尽量往前装,

作用有二:
1-飞机重心配平需要。这时个飞机大部分重量都在需要的重心之后,前面需要东西压住。
2-离电机远些,一旦炸机,让这两样贵重东西远离强大的电机。否则这两样东西碰到转的电机就会被打烂报废同。

再把舵机的线连到接收机上。

楼主:
11-装起落架。
其实不装起落架也可以,那么飞机起飞靠用手往外扔,降落的时候控制好一点可以很平衡的用机腹滑行。

起落架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就是用2MM钢丝把机轮穿过去,再把钢丝分别固定在腰部两侧及机头下面。

钢丝太细了不能受飞机下降的冲击,太粗了没有弹性不能吸收降落的冲击而造成飞机其它地方损坏。

想想能量守恒啊,能量总要有地方吸收。起落架就是干这个的。

固定的方法看自己发挥了。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起来了!

楼主:
12-还要加强

如果你以为飞机这样就能飞了,那你不信去试试,即使是老手,上去要不了几下飞机就会凌空散架!

还有一步重要的,需要在主翼下弄一根加强的东东来受力。

我的6MM玻纤圆杆粘在主翼下。

楼主:
好,大功告成。去爽吧!

楼主:
飞场实拍(失败了啊,忘记调整白平衡,回来电脑调的):

倒飞:

正飞:

转弯:

网友:
好JJ,大胡子推荐一个好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jj,大胡子推荐一个好控。

这玩意关键是想出多少钱?以后想玩油机不?如果只是随便玩玩固定翼,那弄天地飞6的2.4G版两接收约350元,天地飞7通道2.4G的约700多。

如果要玩油的,还是弄好点的,如FUTABA,JR,HITECH之类的。我旁边有几个用天地飞9通道的也不错。

网友:
好教程,JJ不错,来个视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教程,jj不错,来个视频吧

正在上传在YOUKU

网友:
这个牛逼了。。。

网友:
每看懂,控制转弯那些系统是什么控制的,是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看懂,控制转弯那些系统是什么控制的,是电机吗?

是舵机。你遥杆转多少角度,舵机就带着舵面转动多少角度。不是开关式的,是比例式的。

网友:
控制部分怎么做?

网友:
KT板做灰机觉得F117最帅
http://www.rcpowers.com/forum/showthread.php?6008-F-117-EasyBuild-V2

网友:
强烈收藏,我也对KT版模型机发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F:
kt板做灰机觉得f117最帅

XB-70,协和也挺帅

楼主:
SU27首飞视频发布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3MDc1NTE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好jj,大胡子推荐一个好控。
这玩意关键是想出多少钱?以后想玩油机不?如果只是随便玩玩固定翼,那弄天地飞6的2.4g版两接收约350元,天地飞7通道2.4g的约700多。
如果要玩油的,还是弄好点的,如futaba,jr,hitech之类的。我旁边有几个用天地飞9通道的也不错。

以后是打算上油机的,预算2000以内。有啥好介绍?

楼主:
天9,FUTABA9通,HITEC Aurora 9通。

个人喜欢HITEC的Aurora 9通,可以回传数据,还有个超大LCD,超多模式和功能,还是触摸屏的。

天9是中文的,1800左右。旁边用的人多。

JR的不熟悉,旁边也没有人用。

网友:
嗯,HITEC的Aurora 9通,
俺看重这点:可以回传数据,

谢谢,再去了解了解。

大胡子有没有可信的商家推荐?
毕竟俺是新丁,买到陋野货的几率很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hitec的aurora 9通,
俺看重这点:可以回传数据,
谢谢,再去了解了解。
大胡子有没有可信的商家推荐?
毕竟俺是新丁,买到陋野货的几率很大呢。

我没买这个,去年差点进个二手。当时要1900,加两接收。

这玩意没有仿的,仿也仿不出来。能仿出来不如做真的另开个牌子了。

我们当地一个模友有用这个了。

默认可以看到远端飞机上电池的电压,这点很重要,可以少废些电池,避免过放。

还可以回传GPS,温度什么的,不过需要另购传感器。

挑便宜买就行了,没假的。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0194&highlight=

楼主:
今天把机头切小点更好飞了*^_^*

网友:
牛 ,这才是合格的家长~~

网友:
家里还有个塞斯纳没装呢,放了半年了,大胡子又激起了我的兴趣,可惜没有合适的地方飞。

网友:
学习,好久没时间搞模型了。

网友:
好样的自己DIY!!!

网友:
好东西,有视频教程就好了,呵呵

网友(2012-01-05):
这样的啊 以为是原来坛子里面转载过的一个 几百张图 花了几年时间做的那个可以起飞的模型

网友:
顶大胡子的KT板精彩教程。

网友:
搞个载人的就好,回家都不用坐火车了,坐上自己的飞机

网友:
mark,刚想做 类似的。

网友:
太好了,我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做,我想这是我的第一次了。第一次呀,大哥。

网友:
http://www.docin.com/p-53502743.html豆丁网上有图纸,不错。

网友(2012-04-12):
收下,楼主好强大

网友:
大胡子这个家长很称职啊!

网友:
下次来个这个如何?歼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0ODAxMjQ4.html

网友(2012-05-16):
这个好啊,关键是接收机和遥控器这个不好整,手头有不知道能改不!

网友(2012-06-26):
mark......下次可以用到

网友:
看过视频了,试飞很酷

网友:
牛A 和 牛C 之间呀!! 顶起

网友:
牛B哄哄啊,可惜我只会打飞机

网友:
太强悍了,顶起

网友:
真是羡慕啊,一直没有机会玩这些。唉

网友:
楼主把你的图纸给我一份吧!最好是修改后的,谢谢啦!270959193@qq.com。可以的话加QQ好吗

网友:
呵呵  大胡子 强人

网友G:
呵呵,这个模型感觉强度不是很高,大迎角机动时的过载会不会导致机身解体啊,另外如果是螺旋桨动力还是做成老实的样子看了习惯,野马、初教5、塞拉斯、DC-3这几个样子都比较经典的,su27,F22这些外形还是喷气方式习惯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个模型感觉强度不是很高,大迎角机动时的过载会不会导致机身解体啊,另外如果是螺旋桨动力还是做成 ...

你错了,强度很高。不信你自己做个试试,以每秒5圈的速度,也就是300RPM速度做横滚都完好。

喷气样式的动力一般来说容易搞到的是涵道电机及风扇,但涵道的效率太低了,根本没力,推重比(推力与飞机总重)基本刚刚过1,很难飞,想救命的时候因为动力不足难以改出,很容易坠地。。

网友:
太猛了,超赞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做的   学习了

网友(2012-08-09):
真不错,如果有个详细教程就更好了。图纸和舵机安装什么的都不知道。

网友:
没看懂呀

网友:
牛逼   MARK  以后有兴趣就玩玩去

网友(2012-11-28):
有没有这个SU27的KT图纸,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好东西,mark一下,以后需要用的时候慢慢研究

网友(2013-06-28):
看的心里好痒痒啊,搞一台玩玩!

网友H(2015-08-18):
不错,如果现在在500以内能做出来,我也想玩玩。成品好像要600多而以,在桂林旅游看到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如果现在在500以内能做出来,我也想玩玩。成品好像要600多而以,在桂林旅游看到有卖。 ...

飞机本身只要30块以内,贵的是电子设备。但电子设备都是重复使用 的。

网友(2015-09-24):
原来你多年前就玩这个飞机了~~~

我现在刚开始玩这个,一飞就摔机!难道真得用模拟器?

网友:
好东西,改天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
最近在玩,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