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中使用串口---求助

楼主(2011-10-28):
各位大侠,请问在rt-thread中如何使用串口呢,就是接收串口数据和发送串口数据,与电脑相连,板子是stm32的!谢谢!

楼主:
都没人解答啊!自己顶下,就是怎么接收字符串?

网友:
看看finsh shell的用法,不过这种用法不是太好。

网友:
我只用到了输出是用的rt_kprintf函数。

网友:
rt-thread本身就有串口设备的驱动程序,可以直接使用,有read和write函数,看rt-thread的源码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本人刚刚接触器thread,将源程序烧进去,运行看到串口没有数据输出,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如果不打算使用finsh的话,使用USART1就可以,跟裸奔写程序一样,在一个线程里面初始化串口,然后在中断中接受。

网友:
finsh的话得 我模拟可以使用 下载到板子后 用超级终端好像没数据传下去  在坛子里面看到说是串口芯片不行 到时候买个原装芯片回来再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超级终端的流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将超级终端的流控设置成 无了  不知是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