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想做ARM嵌入式开发 对C语言的要求高不高?

楼主(2011-10-28):
请教各位大神,想做ARM嵌入式开发 对C语言的要求高不高?搞嵌入式的出路有那些?做软件的话需要加强哪方面知识?

网友:
对C语言要求肯定高啊  其他的我也无解 不好意思

网友(2012-01-05):
对C语言要求肯定高,特别是指针,因为ARM对寄存器的操作都是通过指针来实现的。做嵌入式的行业还是很多的。软件方面需要加强工程管理能力以及排错能力,你编写的代码通常会有很多问题,即使编译通过了也不一定能实现功能,这就需要你找出问题进行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