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红外线解码程序+仿真文件(可定义任意I/O作接收脚,支持长/短按,自适应主频6MHz~40

楼主(2011-10-28):
//*********************【 NEC解码头文件 】*******************
//
//     简介:本程序适用于NCE解码:(9ms+4.5ms)引导码+32位编码。
//           兼容STC所有型号(包括 1T 和 12T 系列),可以定义任意I/O作红外接收脚,
//                         自适应解码主频:6MHz ~ 40MHz。
//
// 使用条件:占用系统定时器0,开启定时器0中断(如使用其它定时器请自改IR_Init();初始化函数)
//
// 使用说明:填相关宏定义:USER_H、USER_L、Check_EN、CPU_Fosc、IR,
//           上电初始化函数IR_Init(),
//           在定时器0中断中调用IR_NEC()解码函数,
//           解码有效时,IR_BT=2即短按,IR_BT=3即长按,由用户清0,
//           解码存放:用户码高8位NEC[0],用户码低8位NEC[1],操作码NEC[2],操作码反码NEC[3]。
//
//【供用户调用的函数】
//    IR_Init();                         //接收初始化,开启定时器0中断400us
//    IR_NEC();                             //红外线解码(解NEC编码)
//
//***************************************************************/
#ifndef __IR_NEC_H__
#define __IR_NEC_H__

//【用户必填项:USER_H、USER_L、Check_EN、CPU_Fosc、IR】
#define  USER_H     0x80         //用户码高8位
#define  USER_L     0x7F         //用户码低8位
#define  Check_EN   0                    //是否要校验16位用户码:不校验填0,校验则填1
#define  CPU_Fosc   12000000L    //输入主频,自适应解码(单位:Hz,范围:6MHz ~ 40MHz)
#define  CA_S       8                    //长按时间设置,单位:108mS(即 108mS整数倍,10倍以上为宜)

sbit IR = P3^6;                  //红外线接口(任意引脚)

#define  Step       400          //红外采样步长:400us
#define  TH_H      ((65536-Step*(CPU_Fosc/300)/40000)/256)  //定时器高8位基准赋值
#define  TH_L      ((65536-Step*(CPU_Fosc/300)/40000)%256)  //定时器低8位基准赋值

uint8   IR_BT;     //解码效果返回:0无效,1有效,2短按,3长按
uint8   NEC[4];    //解码存放: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uint8   cntCA;     //长按计数
uint16  cntStep;   //步数计
bit     IRa,IRb;   //接收脚电位状态保存
bit     IRsync;    //同步标志
uint8   BitN;      //位码装载数

/*┈┈┈┈┈┈┈┈┈┈┈┈┈┈┈┈┈┈┈┈┈┈┈┈
函数:红外线解码初始化
┈┈┈┈┈┈┈┈┈┈┈┈┈┈┈┈┈┈┈┈┈┈┈┈*/
void IR_Init()
{
   TMOD &= 0xF0;           //清定时器0
   TMOD |= 0x01;           //定时器0:16位定时器
   TL0 = TH_L;           //每步时间
   TH0 = TH_H;
   ET0 = 1;
   EA  = 1;
   TR0 = 1;
}

/*┈┈┈┈┈┈┈┈┈┈ 基准 ┈┈┈┈┈┈┈┈┈┈┈*/
#define    Boot_Limit    ((9000+4500 +1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上限
#define    Boot_Lower    ((9000+4500 -1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下限
#define    Bit1_Limit    ((2250 +800)/Step)         //“1”周期上限
#define    Bit0_Limit    ((1125 +400)/Step)         //“0”周期上限
/*┈┈┈┈┈┈┈┈┈┈┈┈┈┈┈┈┈┈┈┈┈┈┈┈
函数:红外线NEC周期采样解码法(定时中断,下降沿查询周期时间)
全局变量:IR_BT = 0无效
                  1有效,待继续判断长、短按(如不需要判断长、短按,则直接使用)
                  2短按
                  3长按
┈┈┈┈┈┈┈┈┈┈┈┈┈┈┈┈┈┈┈┈┈┈┈┈*/
void IR_NEC()
{
   TL0 = TH_L;   //重赋值
   TH0 = TH_H;

   cntStep++;    //步数累加
   if(IR_BT==1)if(cntStep>300)IR_BT=2; //解码有效后,如果无长按,120ms(400us×300)后默认短按

   IRb = IRa;    //保存上次电位状态
   IRa = IR;     //保存当前电位状态

   if(IRb && !IRa)    //是否下降沿(上次高,当前低)
   {
      if(cntStep > Boot_Limit)   //超过同步时间?
      {
          if(IR_BT==1)if(++cntCA>CA_S)IR_BT=3; //解码有效后,继续按住遥控>CA_S即长按
          IRsync=0;                            //同步位清0
      }
      else if(cntStep > Boot_Lower){ IRsync=1; BitN=32; }   //同步位置1,装载位码数32
      else if(IRsync)            //如果已同步
      {
         if(cntStep > Bit1_Limit)IRsync=0;
         else
         {
            NEC[3] >>= 1;
            if(cntStep > Bit0_Limit)NEC[3] |= 0x80;    //“0”与“1”
            if(--BitN == 0)
            {
               IRsync = 0;    //同步位清0

               #if (Check_EN == 1)
               if((NEC[0]==USER_H)&&(NEC[1]==USER_L)&&(NEC[2]==~NEC[3]))    //校验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  IR_BT=1; cntCA=0;  }     //解码有效,接下来判断:短按?长按?
               #else
               if(NEC[2]==~NEC[3]){ IR_BT=1; cntCA=0; }  //只校验操作码正反码
               #endif
            }
            else if((BitN & 0x07)== 0)    //NEC[3]每装满8位,移动保存一次(即 BitN%8 == 0)
            {   NEC[0]=NEC[1]; NEC[1]=NEC[2]; NEC[2]=NEC[3];   }
         }
      }
      cntStep = 0;   //步数计清0
   }
}

//取消相关宏定义
#undef CPU_Fosc

#endif

主程序
#include "INC\STC89C52RC.H"
#include "INC\MY_SET.H"
#include "INC\IR_NEC.H"        //调用NEC解码头文件

sfr   SE   = 0x80;             //数码管段选 P0:0x80   P1:0x90
sbit  WX1  = P2^0;                 //数码管位显
sbit  WX2  = P2^1;
sbit  WX3  = P2^2;
sbit  WX4  = P2^3;
sbit  WX5  = P2^4;
sbit  WX6  = P2^5;
sbit  WX7  = P2^6;
sbit  WX8  = P2^7;

uint8c 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uint8  Xn,X1,X2,X3,X4,X5,X6;

void KZ0();      //短按处理
void KZ1();      //长按处理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R_Init();                           //红外线解码初始化

   while(1)
   {
      //遥控检测
      if((IR_BT==2)||(IR_BT==3))
      {
         if(IR_BT==2)KZ0();      //短按处理
         else        KZ1();      //长按处理
         IR_BT =0;               //清有效标志

         X1 = NEC[0]/16;              //更新显示
         X2 = NEC[0]%16;
         X3 = NEC[1]/16;
         X4 = NEC[1]%16;
         X5 = NEC[2]/16;
         X6 = NEC[2]%16;
      }

   }

}
/*┈┈┈┈┈┈┈┈┈┈┈┈┈┈┈┈┈┈┈┈┈┈┈┈
函数:遥控短按处理
┈┈┈┈┈┈┈┈┈┈┈┈┈┈┈┈┈┈┈┈┈┈┈┈*/
void KZ0()
{
   switch(NEC[2])
   {
          case 0x12: P10 = !P10; break;
          case 0x05: break;
          case 0x1E: break;
          case 0x55: break;

          case 0x01: break;
          case 0x1B: break;
          case 0x03: break;
          case 0x6B: break;

          case 0x07: break;
          case 0x08: break;
          case 0x09: break;
          case 0x68: break;

          case 0x22: break;
          case 0xE6: break;
          case 0x33: break;
          case 0xE2: 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遥控长按处理
┈┈┈┈┈┈┈┈┈┈┈┈┈┈┈┈┈┈┈┈┈┈┈┈*/
void KZ1()
{
   switch(NEC[2])
   {
          case 0x12: P14 = !P14; break;
          case 0x05: break;
          case 0x1E: break;
          case 0x55: break;

          case 0x01: break;
          case 0x1B: break;
          case 0x03: break;
          case 0x6B: break;

          case 0x07: break;
          case 0x08: break;
          case 0x09: break;
          case 0x68: break;

          case 0x22: break;
          case 0xE6: break;
          case 0x33: break;
          case 0xE2: break;
          default:break;
   }
}
/*********************数码管扫描*************************/
void XS(void)
{
  if(++Xn > 7)Xn=0;
  switch(Xn)
  {
            case 0: WX8=1;  NOP;           //屏蔽上个位显
                    SE=tab[X1];           //送段码
                    WX1=0;           //开位显
                    break;
            case 1: WX1=1; NOP; SE=tab[X2]; WX2=0; break;
            case 2: WX2=1; NOP; SE=tab[X3]; WX3=0; break;
         case 3: WX3=1; NOP; SE=tab[X4]; WX4=0; break;
         case 4: WX4=1; NOP; SE=tab[16]; WX5=0; break;
         case 5: WX5=1; NOP; SE=tab[16]; WX6=0; break;
         case 6: WX6=1; NOP; SE=tab[X5]; WX7=0; break;
         case 7: WX7=1; NOP; SE=tab[X6]; WX8=0; break;
         default:break;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IR_NEC();
   XS();
}

接收源程序+仿真

遥控器源程序

/***************************************************************
    作品:红外线遥控发射(NEC编码)
  单片机:STC89C52RC
    晶振:12M
***************************************************************/
//
// 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b极)
// PNP三极管e极接2Ω电阻,c极接红外发射管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C\MY_SET.h"
#include "INC\LCD1602_6IO.h"

sbit  IR  = P3^6;                  //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基极)

#define  USER_H   P2              //用户码高8位
#define  USER_L   P0              //用户码低8位
uint8c tab[16] = {                  //操作码
0x12,0x05,0x1e,0x55,
0x01,0x1b,0x03,0x6b,
0x07,0x08,0x09,0x68,
0x22,0xE6,0x33,0xe2};

#define m9    (65536-9000)           //9mS
#define m4_5  (65536-4500)           //4.5mS
#define m1_6  (65536-1650)           //1.65mS
#define m_56  (65536-560)           //0.56mS
#define m40   (65536-40000)       //40mS
#define m56   (65536-56000)       //56mS
#define m2_25 (65536-2250)        //2.25mS

void  SanZhuan();
uint8 KEY(void);
void  ZZ(uint8 x);                  //NEC编码发送程序
void  Z0(uint8 temp);                  //单帧(8位数据)发送程序
void  TT0(bit BT,uint16 x);          //38KHz载波发射 + 延时程序

/*┈┈┈┈┈┈┈┈┈┈┈┈┈┈┈┈┈┈┈┈┈┈┈┈┈┈┈┈┈┈
函数: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0 16位工作方式
  IR=1;                  //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L1602_Init();
  L1602_clr();
  L1602_xy(0,0);
  L1602_ZIFUC("UserCode :0x");
  L1602_xy(0,1);
  L1602_ZIFUC("Opcode   :0x");

  while(1)
  {
   L1602_xy(12,0);
   L1602_JZ(USER_H,16,1);
   L1602_JZ(USER_L,16,1);
   SanZhuan();
  }
}
/*┈┈┈┈┈┈┈┈┈┈┈┈┈┈┈┈┈┈┈┈┈┈┈┈┈┈┈┈┈┈
函数:4×4矩阵键盘
                      【 线翻转法键值表 】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     │    │    │    │    │    │    │
│     │    │    └──7e    be    de   ee
│     │    └─────7d    bd    dd   ed
│     └────────7b    bb    db   eb
└─────────── 77    b7    d7   e7
┈┈┈┈┈┈┈┈┈┈┈┈┈┈┈┈┈┈┈┈┈┈┈┈┈┈┈┈┈┈*/
uint8 KEY(void)
{
  uint8 Key = 0;

  P1 = 0xf0;           //键盘初始:行值=0,列值=1
  NOP;                 //缓冲,待IO端口电位稳定
  Key = P1&0xf0;       //得到行标志

  P1  = 0x0f;          //翻转键盘接口输出
  NOP;
  Key |= (P1&0x0f);    //列标志 + 行标志

  return Key;          //返回键值
}
/*┈┈┈┈┈┈┈┈┈┈┈┈┈┈┈┈┈┈┈┈┈┈┈┈┈┈┈┈┈┈
函数:散转程序
┈┈┈┈┈┈┈┈┈┈┈┈┈┈┈┈┈┈┈┈┈┈┈┈┈┈┈┈┈┈*/
void SanZhuan()
{
uint8 v;
v = KEY();                           //键盘检测
switch(v)
{
  case 0x7e:ZZ(tab[0]);break;
  case 0xbe:ZZ(tab[1]);break;
  case 0xde:ZZ(tab[2]);break;
  case 0xee:ZZ(tab[3]);break;
  case 0x7d:ZZ(tab[4]);break;
  case 0xbd:ZZ(tab[5]);break;
  case 0xdd:ZZ(tab[6]);break;
  case 0xed:ZZ(tab[7]);break;
  case 0x7b:ZZ(tab[8]);break;
  case 0xbb:ZZ(tab[9]);break;
  case 0xdb:ZZ(tab[10]);break;
  case 0xeb:ZZ(tab[11]);break;
  case 0x77:ZZ(tab[12]);break;
  case 0xb7:ZZ(tab[13]);break;
  case 0xd7:ZZ(tab[14]);break;
  case 0xe7:ZZ(tab[15]);break;
  default:break;
}
v=0;
}

/*┈┈┈┈┈┈┈┈┈┈┈┈┈┈┈┈┈┈┈┈┈┈┈┈┈┈┈┈┈┈
函数:NEC编码发送程序
┈┈┈┈┈┈┈┈┈┈┈┈┈┈┈┈┈┈┈┈┈┈┈┈┈┈┈┈┈┈*/
void ZZ(uint8 Value)
{
  L1602_xy(12,1);
  L1602_JZ(Value,16,1);    //更新显示

  TT0(1,m9);             //高电平9mS
  TT0(0,m4_5);             //低电平4.5mS

  /*┈ 发送4帧数据┈*/
  Z0(USER_H);             //用户码高8位
  Z0(USER_L);             //用户码低8位
  Z0(Value);             //操作码
  Z0(~Value);             //操作码反码

  /*┈┈ 结束码 ┈┈*/
  TT0(1,m_56);
  TT0(0,m40);

  /*┈┈ 重复码 ┈┈*/
  while(KEY() != 0xFF)
   {
        TT0(1,m9);
        TT0(0,m2_25);

        TT0(1,m_56);
        TT0(0,m40);
        TT0(0,m56);
    }
}

/*┈┈┈┈┈┈┈┈┈┈┈┈┈┈┈┈┈┈┈┈┈┈┈┈┈┈┈┈┈┈
函数:单帧(8位数据)发送程序
入口:temp
┈┈┈┈┈┈┈┈┈┈┈┈┈┈┈┈┈┈┈┈┈┈┈┈┈┈┈┈┈┈*/
void Z0(uint8 temp)
{
  uint8 v;
  for(v=0;v<8;v++)
  {
      TT0(1,m_56);                  //高电平0.65mS
      if(temp&0x01) TT0(0,m1_6);  //发送最低位
      else          TT0(0,m_56);
      temp >>= 1;                 //右移一位
  }
}

/*┈┈┈┈┈┈┈┈┈┈┈┈┈┈┈┈┈┈┈┈┈┈┈┈┈┈┈┈┈┈
函数:38KHz载波发射 + 延时程序
入口:(是否发射载波,延时约 x (uS))
┈┈┈┈┈┈┈┈┈┈┈┈┈┈┈┈┈┈┈┈┈┈┈┈┈┈┈┈┈┈*/
void TT0(bit BT,uint16 x)
{
  TH0 = x>>8;                  //输入定时值
  TL0 = x;
  TF0=0;                        //溢出标志位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BT == 0) while(!TF0);        //BT=0时,不发射38KHz载波只延时;
  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5:26
       {
              IR = 0;
              if(TF0)break;if(TF0)break;
              IR = 1;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TR0=0;          //关闭定时器0
  IR =1;          //载波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为高
}

网友:
mark 有空试试

网友:
发送部分代码看一下呀,只有解码

网友:
多任务的思想,不错

网友(2011-12-20):
实物怎么运行不了啊,1602无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02的程序只是临时加进去,没经过实物验证

网友:
mark.有空再玩。学无止境啊

网友B(2012-02-02):
回复 楼主:

试了一下发射的,蛮不错的,测了发射的频率为38.6473K(低电平4.9375uS,脉宽25.875uS),请问一下要微调发射的频率,软件要咋改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约5:26
{
          IR = 0;
          if(TF0)break;if(TF0)break;
          IR = 1;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修改大括号里面的就可以,
频率有些高,降低添加适量的空操作“_nop_();”(注:不要放在大括号两侧)

比如改成:

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约5:26
{
          IR = 0;
          if(TF0)break;if(TF0)break;
          _nop_();
          IR = 1;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网友:
新人,表示有压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解答,试了一下加NOP;是可以减少频率,加if(TF0)break;也是一样的,但加或减这些语句低电平4.9375uS是一直不变的,变的只是后面高电平的时间,请问一下要增加低电平的时间要咋改软件?谢谢

网友:
红外遥控 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整低/高时间比例,比如

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约5:26
{
          IR = 0;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_nop_();
          IR = 1;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网友:
好贴,好人,好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多谢分享,先留名再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楼主,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约5:26
{
          IR = 0;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_nop_();
          IR = 1;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这段程序中,是怎么产生38KHz脉冲的?比如9mS时,定时器装的初值是65536-9000,计数满9000次TF0才为1,要产生5:26的38KHz载波不能理解,但用数字示波器看波型,9mS确实是由一串等分的38KHz载波组成.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软件产生啊,你通过反汇编查看这段C的汇编代码看看,对照“51指令执行所用时钟表”就知道了

那9mS区间一直循环着while(1)
{                                   //12MHz时指令执行时间
          IR = 0;                   //1us
          if(TF0)break;             //2us
          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R = 1;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上面一个循环正好26us(传统51@12MHz晶振,比如STC89系列),周期26us则频率38.461KHz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
红外解码多任务思路

网友:
想搞红外很久了,以前学习的时候也试过,但是没有成功。楼主程序写的很不错,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楼主的解释很详细。
先收藏了,等有时间了,好好研究。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发射程序中

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5:26
      {
      IR = 0;
      if(TF0)break;if(TF0)break;
      IR = 1;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TR0=0;   //关

占空比非得5:26左右吗?
只要占空比小于1,能行吗?

这个软件实现载波实在是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晕,没规定一定是5:26,低占空比是为了节省能量的同时,通过接小限流电阻(2.2Ω ~ 4.7Ω)获得高峰值电流,

比如:像电视遥控器之类一般都是(高电平)占空比约1:3,用NPN三极管驱动。

这也是为什么不用可编程时钟输出 或者 定时器中断 产生38K载波的原因之一,而普通的51没有PWM,想获得低占空比的38K载波只好用软件实现了。

你看看下面的信息,会有收获的:

二、红外发射(接收)距离与哪些因素有关?怎样提高红外发射管的发射距离?

      常用的红外发射管,它的外形与普通的发光二极管(LED)相似,发出人眼不可见的近红外线,约0.93μm 。工作电流小于20ma,为了使其在不同的电路中正常使用,回路中常串有限流电阻。 使用红外线控制时,其控制的距离与发射功率成正比。
      红外发射管工作于脉冲状态,因为脉动光(调制光)的有效传送距离与脉冲的峰值电流成正比,只需尽量提高峰值Ip,就能增加红外光的发射距离。
      提高Ip 的方法:尽量减小脉冲占空比,即压缩脉冲的宽度т,比如家电红外遥控中,红外发射管的工作脉冲占空比约为1/4~1/3;一些电气产品红外遥控器,其占空比是1/10。减小脉冲占空比可使红外发射管的发射距离增大。
       常见的红外发射管,其功率分为小功率(1mW~10mW)、中功率(20mW~50mW)和大功率(50mW~100mW以上)三大类。要使红外发光二极管产生调制光,只需在驱动管上加上一定频率的脉冲电压。
       用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红外线去控制受控装置时,受控装置中均有相应的红外接收元件,现在常用的是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相关材料看这里:图解红外遥控的发射和接收原理。
       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直射式,其二是反射式。直射式指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头相对安放在发射与受控物的两端,中间相距一定距离,比如常见的红外遥控;反射式是指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头在同一平面上,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光经过物体反射回来,被红外接收头接收。

三、红外发射、接收遥控距离,轻松达到10米以上:

(1)发射载波一定要接近接收头的中心频率(最关键);
(2)提高发射电流峰值Ip:使用三极管驱动发射管,占空比1:3(或者1:4……等等),小限流电阻(2欧姆):
    ①使用NPN型三极管驱动时,用“高电平”占空比(如果是没有推挽输出的51,应加3K左右的上拉电阻
);
    ②使用PNP型三极管驱动时,用“低电平”占空比(没有推挽输出的51推荐用PNP)。
(3)选用 脉冲型 红外接收头。

网友:
基本上是了解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非常喜欢你的思路

在这里提一个问题:按说STC的1T单片机的定时器默认是12T分频的,所以这个程序应该可以直接移植到STC的1T单片机上,但我把程序移植到了STC11F04上,用红外一体头接受没有信号,吧红外LED换成普通LED,能看到闪烁,和正常遥控器遥控一体头的信号看不出什么区别,因为手头上没有示波器,所以无法抓红外的波形。

求解,楼主能不能放个STC1T的红外发射程序,就这个在网上还比较稀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那个发射程序的38K载波使用软件指令生成,所以上面的发射程序不兼容1T系列,

STC 1T系列换成下面的( 另:如果不喜欢用“goto”,就用“if(TF0)break;” )

/*┈┈┈┈┈┈┈┈┈┈┈┈┈┈┈┈┈┈┈┈┈┈┈┈┈┈┈┈┈┈
函数:38KHz载波发射 + 延时
入口:(是否发射载波,约 X (uS))
┈┈┈┈┈┈┈┈┈┈┈┈┈┈┈┈┈┈┈┈┈┈┈┈┈┈┈┈┈┈*/
void TT0(bit BT,uint16 X)
{
   uint8 t;

   TH0 = ((uint8 *)&X)[0];        //X高8位
   TL0 = ((uint8 *)&X)[1];        //X低8位
   TF0=0;                                //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BT)                                //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约 9:(9+28)【12M: 1t <=> 1/12(uS),38KHz周期26.316uS <=> 316t 】
   {
          while(1)
          {
            IR_Out = 0;                                                 // 4t
        for(t=9;t;t--)if(TF0)goto TN;    // 2t + (4t+4t)*x
        if(TF0)goto TN;                                         // 4t
                IR_Out = 1;                                                 // 4t
        for(t=28;t;t--)if(TF0)goto TN;         // 2t + (4t+4t)*x
                if(TF0)goto TN;                                     // 4t
          }
   }
   else while(!TF0);

TN:TR0 =0;                                //关闭定时器0
   IR_Out =1;                            //38KHz载波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1
}

网友:
回复 楼主:

BXAK大侠,你太厉害了!让我这个新手佩服不已啊!

就是注释里的// 2t + (4t+4t)*x   是什么意思?软延时计算吗?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业余爱好罢了,闲时就折腾折腾

是延时计算,
你可以用keil反汇编看代码 对照 指令执行时间表 计算,
也可以用keil断点调试直接查看指令执行时间(适合STC 12T系列),
也可以用TKStudio断点调试直接查看指令执行时间(适合STC 1T、12T系列)

STC 12T系列(传统51) STC 1T系列 指令执行时间查询: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21603SOZVXC.pdf(文件大小:1.38M) (原文件名:STC 1T 12系列 指令执行时间查询.pdf)

网友: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能遥控电视吗?遥控电视需要改哪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NEC编码格式(9ms高 + 4.5ms低 + 16位用户码 + 8位操作码正/反码)的就可以,换上你遥控器的用户码、操作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nec编码格式(9ms高 + 4.5ms低 + 16位用户码 + 8位操作码正/反码)的就可以,换上你遥控器的用户码、操作码

谢谢!遥控电视实验成功。

网友:
强大,实物简单测试了一下,发射成功,1602有显示,用户码控制码可以控制电视。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用STC11F104E   1T单片机,没有P0 P2口,如何设置用户码?
比如用户码固定为 0xcced ,如何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define  USER_H   P2              //用户码高8位
#define  USER_L   P0              //用户码低8位

改成

#define  USER_H   0xcc              //用户码高8位
#define  USER_L   0xed              //用户码低8位

实物直接去掉1602显示得了(把"INC\LCD1602_6IO.h"去掉,有关于1602的函数也去掉),
加入掉电模式,按键中断唤醒,一副电池用一年都可以,再加个指示灯,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指导,明天我试试!
楼主注意休息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看到你的图片,能不能把你的实物程序发给我 60885262@163.com

那么多按键,估计不好拿吧?我打算只用5个按键就可以了。常用的换台加减,音量加减,和静音键就好了。这样体积可以更小。

网友:
好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30):
过了一遍 感觉很好,下次仔细研究下 谢谢

网友:
这么多人都说好!那好吧,我也马克吧。

楼主:
以前写的有缺陷啊,
【1】
像:
uint16  cntStep;   //步数计
uint16 即 unsigned int ,其实用 uint8 (即 unsigned char)就够了,这样省了些运算提高了速度

【2】
像:
{
    TL0 = TH_L;   //重赋值
    TH0 = TH_H;

   cntStep++;    //步数累加
    if(IR_BT==1)if(cntStep>300)IR_BT=2; //解码有效后,如果无长按,120ms(400us×300)后默认短按

   IRb = IRa;    //保存上次电位状态
    IRa = IR;     //保存当前电位状态
……

接收端的电平查询应该放在前面合理些:
{
    TL0 = TH_L;   //重赋值
    TH0 = TH_H;

   IRb = IRa;    //保存上次电位状态
    IRa = IR;     //保存当前电位状态

   cntStep++;    //步数累加
    if(IR_BT==1)if(cntStep>300)IR_BT=2; //解码有效后,如果无长按,120ms(400us×300)后默认短按
……

网友: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谢谢哦。是个好贴,学习了

网友G:
请教,为何要这个样
#define  TH_H      ((65536-Step*(CPU_Fosc/300)/40000)/256)  //定时器高8位基准赋值
#define  TH_L      ((65536-Step*(CPU_Fosc/300)/40000)%256)  //定时器低8位基准赋值
进行/300 再/40000??????????????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对新手来说太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为何要这个样
#define  TH_H      ((65536-Step*(CPU_Fosc/300)/40000)/256)  //定时器高8位基准赋值 ...

编译软件是Keil,其它的不知有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原是:Step*CPU_Fosc/120000000       ①
为什么用:Step*(CPU_Fosc/300)/40000     ②

unsigned long  范围: 0 ~ 4,294,967,295

如果Step = 400,4294967295/400 = 10737418.2375,
当 CPU_Fosc < 10,737,418 时,用①没问题,因为 Step*CPU_Fosc < 4,294,967,295;
当 CPU_Fosc > 10,737,418 时,用①就会有溢出问题,因为 Step*CPU_Fosc > 4,294,967,295;

②缩小300倍后计算, Step*(CPU_Fosc/300) / (120000000/300) →  Step*(CPU_Fosc/300)/40000
   保证CPU_Fosc < 40,000,000 范围内,Step*(CPU_Fosc/300)  < 4,294,967,295,这样就不会有溢出问题

不过用 Step*(CPU_Fosc/100)/120000 应该够了,具体的,你可以编译后反汇编看看代码就知道其中的差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软件是Keil,其它的不知有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原是:Step*CPU_Fosc/120000000       ①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有些明白了。兄台考虑的很全面啦。

网友:
楼主的态度很值得学习.

软件也很棒.

网友:
不错啊!有空试一下

网友H(2012-05-04):
你好:BXAK

         红外接收程序在51单片机试过效果很好,可是我把这思路移植到AVR上怎么就不行了,帮忙参考。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util\delay.h>

/*==================================
         遥控代码处理
==================================*/
unsigned char i,TEST_flag;
unsigned int TEST=0;

#define  USER_H     0x02             //用户码高8位
#define  USER_L     0xfd             //用户码低8位
#define  Check_EN   0             //是否要校验16位用户码:不校验填0,校验则填1
#define  CA_S       8                //长按时间设置,单位:108mS(即 108mS整数倍,10倍以上为宜)
#define  IR      (PINB&_BV(PINB7))                  //PB4//红外线接口(任意引脚)
#define  Step      400           //红外采样步长:400us

//#define  TH_H       (65536-(8000000*0.0004)/256)  //定时器高8位基准赋值
//#define  TH_L       (65536-(8000000*0.0004)%256)  //定时器低8位基准赋值

unsigned char   IR_BT;               //解码效果返回:0无效,1有效,2短按,3长按
unsigned char   NEC[4];              //解码存放: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unsigned char   cntCA;               //长按计数
unsigned int    cntStep;             //步数计
unsigned char  IRa , IRb  ;   //电位状态保存

unsigned char  IRsync   ;   //同步标志

unsigned char   BitN;                //位码装载数
/*┈┈┈┈┈┈┈┈┈┈ 基准 ┈┈┈┈┈┈┈┈┈┈┈*/
#define    Boot_Limit       (((9000+4500) +2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上限
#define    Boot_Lower       (((9000+4500) -2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下限
#define    Bit1_Limit       ((2250 +800)/Step)            //“1”周期上限800
#define    Bit0_Limit       ((1125 +400)/Step)            //“0”周期上限400
/*┈┈┈┈┈┈┈┈┈┈┈┈┈┈┈┈┈┈┈┈┈┈┈┈
函数:红外线NEC周期采样解码法(定时中断,下降沿查询周期时间)
全局变量:IR_BT = 0无效
                  1有效,待继续判断长、短按(如不需要判断长、短按,则直接使用)
                  2短按
                  3长按
┈┈┈┈┈┈┈┈┈┈┈┈┈┈┈┈┈┈┈┈┈┈┈┈*/
/*┈┈┈┈┈┈┈┈┈┈┈┈┈┈┈┈┈┈┈┈┈┈┈┈
函数:遥控短按处理
┈┈┈┈┈┈┈┈┈┈┈┈┈┈┈┈┈┈┈┈┈┈┈┈*/
void KZ0(void)
{
    switch(NEC[2])
    {
    case 0x0D:        //音量加
        break;
    case 0x0E:        //音量减
        break;
    case 0x0A:        //上曲
        break;
    case 0x15:         //下曲
        break;
    case 0x0C:    PORTC=0XFF;      //播放
        break;
    case 0x66:         //单曲
        break;
    case 0x12:         //循环
        break;
    case 0x09:         //电源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遥控长按处理
┈┈┈┈┈┈┈┈┈┈┈┈┈┈┈┈┈┈┈┈┈┈┈┈*/
void KZ1(void)
{
    switch(NEC[2])
    {
    case 0x0D:        //音量加
        break;
    case 0x0E:        //音量减
        break;
    case 0x0A:        //上曲
        break;
    case 0x15:         //下曲
        break;
    case 0x0C:     PORTC=0XFF;    //播放
        break;
    case 0x66:         //单曲
        break;
    case 0x12:         //循环
        break;
    case 0x09:         //电源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红外遥控译码
=================================*/
void IR_NEC(void)
{
    cntStep++;         //步数采样
    if(IR_BT==1)if(cntStep>300)
        {
            IR_BT=2;    //解码有效后,如果无长按,120ms(400us×300)后默认短按
        }
    IRb = IRa;         //上次电位状态
    IRa = IR;          //当前电位状态
    if((IRb==1) &&(IRa==0))                   //是否下降沿(上次高,当前低)
    {
       if(cntStep > Boot_Limit)      //超过同步时间?38.75
        {
            if(IR_BT==1)if(++cntCA>CA_S)
                {
                    IR_BT=3;    //解码有效后,继续按住遥控>CA_S即长按
                }
            IRsync=0;                 //同步位清0
        }
        else if(cntStep > Boot_Lower)//28.75
        {
            IRsync=1;    //同步位置1,装载位码数
            BitN=32;
        }
        else if(IRsync)                                    //如果已同步
        {
            if(cntStep >Bit1_Limit)//7.6
            {if(TEST_flag==0){TEST=2;TEST_flag=1;}
                IRsync=0;
            }
            else
            {
                NEC[3] >>= 1;
                if(cntStep >Bit0_Limit)//3.8
                {
                    NEC[3] |= 0x80;    //“0”与“1”
                }
                if(--BitN == 0)
                {
                    IRsync = 0;                  //同步位清0
#if (Check_EN == 1)
                    if((NEC[0]==USER_H)&&(NEC[1]==USER_L)&&(NEC[2]==~NEC[3])) //校验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
                        IR_BT=1;    //解码有效,接下来判断:短按?长按?
                        cntCA=0;
                    }
#else
                    if(NEC[2]==~NEC[3])
                    {
                        IR_BT=1;    //校验操作码正反码
                        cntCA=0;
                    }
#endif
                }
                else if((BitN & 0x07)== 0)       //NEC[3]每装满8位,移动保存一次(即 BitN%8 == 0)
                {
                    NEC[0]=NEC[1];
                    NEC[1]=NEC[2];
                    NEC[2]=NEC[3];

                }
            }
        }

        cntStep = 0;   //步数计清0
    }
}
/*==================================
            主程序
===================================*/
int main()
{
    DDRC=0XFF;
    cli();         //关总中断
    TCCR1B  = 0x00;//停止定时器
        OSCCAL=0XBF;  //内部时钟校准补尝
   TCNT1H =0XF3; //225;//初始值
   TCNT1L  =0X80; //225;//初始值

    TIMSK1 |= 0x01;//中断允许
    TCCR1B  = 0x01;//03启动定时器
    DDRB&=~_BV(DDB7);//PIN7输入
        PORTB&=~_BV(PORTB7);//PORTB7配置上拉电阻
        sei();   //开总中断
        for(;;)
        {

        if((IR_BT==2)||(IR_BT==3))
        {
            if(IR_BT==2)
            {
                KZ0();    //短按处理
            }
            else
            {
                KZ1();    //长按处理
            }
                         IR_BT=0;
        }

/***********************************
                 for(;TEST>0;)
                  {
                PORTC=0XFF;
            _delay_ms(1000);    调试用计算步
                         PORTC=0X00;
                   _delay_ms(1000);
                   TEST--;
if(TEST==0){TEST_flag=0;}
                   }

        }
        return 0;

}
************************/
/*==================================
    定时中断
===================================*/
ISR(TIMER1_OVF_vect)
{
  TCNT1H=0XF3;//定时400US
  TCNT1L=0X80;
    IR_NEC();
        PORTC^=_BV(PORTC1);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BXAK

         红外接收程序在51单片机试过效果很好,可是我把这思路移植到AVR上怎么就不行了,帮 ...

才开始学AVR,暂时帮不了,
有条件的话,你看看AVR定时器是否每400us定时中断,是否正确捕捉接收脚的电平……

补充:
我觉得问题可能是
51有可位寻址区,所以用 位 来保存接收脚状态很方便,
bit IRa,IRb;
if((IRb==1) &&(IRa==0))  下降沿判断没问题

但在AVR中用unsigned char IRa,IRb保存电位状态,
if((IRb==1) &&(IRa==0))  应该不适合了

网友H:
用位域定义过位 IRb IRa if(IRb&&!IRa)不行,
在这测试(PORTC^=_BV(PORTC1);)频率为1.24K符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位域定义过位 IRb IRa if(IRb&&!IRa)不行,
在这测试(PORTC^=_BV(PORTC1);)频率为1.24K符正常的。 ...

这样改应该可以了,试试:

if( (IRb!=0) && (IRa==0) )                   //是否下降沿(上次高,当前低)

网友I:
其中cnt的时间是怎么算的,9ms的cnt是多久,怎么算的,X1到X4的值怎么算的
我不懂,教下,谢谢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uint cnt;
   uchar i;

   EX0 = 0;
   cnt = 0;

   while(!IR) cnt++;                               //记录引导码时间
   if(cnt < 1000){EX0=1;return;}                   //9ms的计数值(12MHz:1000< cnt <1500)

   cnt = 0;
   while(IR) if(cnt++ > 400){EX0=1;return;}        //防卡死,超时保护(12MHz: > 300)
   if(cnt < 200){EX0=1;return;}                    //(12MHz不分频: <260)

   for(i=0; i<32; i++)                             //读取32位位码
       {
         cnt = 0;
         while(!IR);
         while(IR) if(cnt++ > 200){EX0=1;return;}  //超时保护(12MHz:>=200)
         N[i/8] >>= 1;
         if(cnt>60) N[i/8] |= 0x80;                //0和1的计数界线(12MHz:< 109)
       }

         if(N[0] == ~N[1] && N[2] == ~N[3])            //校验识别码,操作码
           {
                   X1 = N[0]/16;
                X2 = N[0]%16;
                X3 = N[2]/16;
                X4 = N[2]%16;
           }

        EX0 = 1;
}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改应该可以了,试试:

if( (IRb!=0) && (IRa==0) )                   //是否下降沿(上次高,当前 ...

不是软件的问题,我由原来AVR Studio 4改为ICC编译就好了,具体AVR Studio 4为什么不行我还未查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中cnt的时间是怎么算的,9ms的cnt是多久,怎么算的,X1到X4的值怎么算的
我不懂,教下,谢谢
void exint0 ...

好像是以前写的,但此法解码区间占用掉CPU,所以实用性有限。
原版的已经没了,修改版倒的还在,也贴出来算了,至于9ms的cnt是多久,怎么算,这涉及汇编,如果你不懂汇编……

while(!IR)cnt++;  //查询低电平时间 【1T系列指令周期】【12T系列指令周期】
C:0x000F    JB           IR(0xB0.2),C:0019           4 t                 2T
C:0x0012    INC        R7                                  3 t                 1T
C:0x0013    CJNE      R7,#0x00,C:0017             4 t                 2T
C:0x0016    INC        R6                                  3 t                 1T
C:0x0017    SJMP     C:000F                             3 t                 2T

【STC 1T系列】
time*12t = 14t*cnt + 3t*(cnt/256)
time*12 = 14*cnt + 3*cnt/256 = (14 + 3/256)*cnt
cnt= (time*12)/(14 + 3/256)≈7708 (12MHz @ 9000us,time=9000)

【STC 12T系列】
time*1T = 7T*cnt + 1T*(cnt/256)
time = 7*cnt + cnt/256 = (7+ 1/256)*cnt
cnt= time/(7 + 1/256)≈1285 (12MHz @ 9000us,time=9000)

修改版的已经将计数值公式化,直接使用就行了
                                                            以下计算公式只适合STC 1T系列                                      以下计算公式适合STC 12T系列 以及 其它传统51指令速度的MCU
/*┈┈┈┈┈┈ 红外线NEC解码函数 ┈┈┈┈┈┈┈
检测接收端高电平时,采用超时保护,防信号终断卡死。
┈┈┈┈┈┈┈┈┈┈┈┈┈┈┈┈┈┈┈┈┈┈┈┈*/
#define  ms10        8571   //ms10 = 10000*CPU工频/14000000         //ms10 = 10000*CPU工频/12000000/7
#define  ms8        6857   //ms8  =  8000*CPU工频/14000000         //ms8  =  8000*CPU工频/12000000/7
#define  ms5        3000   //ms5  =  5000*CPU工频/20000000         //ms5  =  5000*CPU工频/12000000/12
#define  ms4        2400   //ms4  =  4000*CPU工频/20000000         //ms4  =  4000*CPU工频/12000000/12
#define  ms2        1200   //ms2  =  2000*CPU工频/20000000         //ms2  =  2000*CPU工频/12000000/12
#define  ms1        600    //ms1  =  1000*CPU工频/20000000         //ms1  =  1000*CPU工频/12000000/12
                        //以上计算公式只适合STC 1T系列         //以上计算公式适合STC 12T系列 以及 其它传统51指令速度的MCU
void IR_NEC(void)
{
   uint  cnt=0;
   uchar i;

   while(!IR)cnt++;
   if((cnt < ms8)||(cnt > ms10))return; //<8ms || >10ms,则返回

   cnt = 0;
   while(IR)if(++cnt > ms5)return;      //超时保护,>5ms,则返回
   if(cnt < ms4)return;                 //<4ms,则返回

   for(i=32;i;)                         //读取32编码
   {
      cnt = 0;
      while(!IR);
      while(IR)if(++cnt > ms2)return;   //超时保护,>2ms,则返回
      NEC[3] >>= 1;
      if(cnt > ms1)NEC[3] |= 0x80;      //1ms,“0”与“1”

          if((--i)&&(i%8==0)){ NEC[0]=NEC[1]; NEC[1]=NEC[2]; NEC[2]=NEC[3]; }
   }

   if((NEC[0]==YHM_H)&&(NEC[1]==YHM_L)&&(NEC[2]==~NEC[3]))  //校验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  IR_BT = 1; }                                                //解码有效标志
}

网友:
好东西啊  这下省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以前写的,但此法解码区间占用掉CPU,所以实用性有限。
原版的已经没了,修改版倒的还在,也贴出来 ...

我用的是stc89c52的单片机,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算下cnt的时间,晶振是12m的,不是一个指令是1us的吗?
那个9ms的cnt和4ms等一些时间的cnt怎么算,汇编我懂一些,谢了

我用的是stc89c52的用的是下面的公式吗?我上面的9ms的cnt就是1285左右也就是在1000到1500之间
那 if(cnt < 200){EX0=1;return;}                    //(12MHz不分频: <260) 是4.5ms的判断吗?
按公式4ms的cnt不是571左右吗怎么小于200是什么意思
【STC 12T系列】
time*1T = 7T*cnt + 1T*(cnt/256)
time = 7*cnt + cnt/256 = (7+ 1/256)*cnt
cnt= time/(7 + 1/256)≈1285 (12MHz @ 9000us,time=90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stc89c52的单片机,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算下cnt的时间,晶振是12m的,不是一个指令是1us的吗?
那个 ...

晕,回复够详细,看的确不认真,
不是已经列成公式帖出来了,直接套用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看看上面给你的回复:
……
//以上计算公式只适合STC 1T系列         //以上计算公式适合STC 12T系列 以及 其它传统51指令速度的MCU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晕,回复够详细,看的确不认真,
不是已经列成公式帖出来了,直接套用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stc89c52的用的是下面的公式。我上面的9ms的cnt就是1285左右也就是在1000到1500之间
那 if(cnt < 200){EX0=1;return;}                    //(12MHz不分频: <260) 是4.5ms的判断吗?
按公式4ms的cnt不是571左右吗怎么小于200是什么意思
while(IR) if(cnt++ > 400){EX0=1;return;}        //防卡死,超时保护(12MHz: > 300)
这是怎么防卡死的
【STC 12T系列】
time*1T = 7T*cnt + 1T*(cnt/256)
time = 7*cnt + cnt/256 = (7+ 1/256)*cnt
cnt= time/(7 + 1/256)≈1285 (12MHz @ 9000us,time=9000)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stc89c52的用的是下面的公式。我上面的9ms的cnt就是1285左右也就是在1000到1500之间
那 if(cnt < ...

原版是 while(IR) if(cnt++ > ……
修改版是 while(IR)if(++cnt > ……
“cnt++” “++cnt ”指令执行时间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

用修改版的吧,修改版的都有公式,
原版的没了,也懒得重新反汇编计算

另:
也不一定要反汇编计算那么麻烦,
你可以先不加限制,按一下遥控将每个时间段cnt计数值保存下来后发送串口显示,就知道当前晶振下9ms、4ms……各时间段的cnt计数值

网友J:
你好,我想问问,
  else while(1)                            //38KHz脉冲,占空比5:26
         {
              IR = 0;
              if(TF0)break;
              if(TF0)break;
              IR = 1;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if(TF0)break;
                 }
怎么就实现了占空比为 5:26 啊,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想问问,
  else while(1)                            //38KHz脉冲,占空比5:26
         {

看36、43、44楼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36、43、44楼回复

楼主谢谢啦

网友:
过些天也要弄一下红外,看看

网友J:
楼主,我想问问怎么才能增加红外发送距离,老师让我们做个红外,要发送距离为50米,我看了看网上,最多就是10米
楼主,你给点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想问问怎么才能增加红外发送距离,老师让我们做个红外,要发送距离为50米,我看了看网上,最多就是 ...

红外不可见光,还是红外激光?
通信点对点,还是像家用遥控器那样广角度?

我们平时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是 20多mW(压降约1.4v,工作平均电流一般小于20mA),较好环境下遥控>=10米,
如果是红外不可见光广角度遥控更远距离,
要用大功率红外发射二极管,淘宝有卖0.3W、0.5W的,1元多,
50米也就是用于室外了,也就不可能像室内那样随意方向都可以遥控电视,
要选着发射角度较小的,信号才不会过于分散,保证距离远时信号强度;但发射角度太小信号过于集中遥控角度就小了,根据需要(有10、30、45、60度角的),
室外的强光环境,接收头型号、滤光、聚光也要考虑(还是一句话,根据实际需要增减,实验如果不加滤光、聚光也OK那最好),
其它的看看43、44楼回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想问问哪种红外一体接收头比较好,最好接收距离比较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问问哪种红外一体接收头比较好,最好接收距离比较远的

接触有限,就不推荐了,你暂时用一般的一体化接收管实验,把发射部分搞好,尽量试试看能多远,
那个发射管要>=0.3W的,发射角度小些10度、20度角,直径>=5mm,淘宝有卖自己搜索

另:2~3只发射管串联发射,供电源的电容量也要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触有限,就不推荐了,你暂时用一般的一体化接收管实验,把发射部分搞好,尽量试试看能多远,
那个发射 ...

嘻嘻,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J:
楼主,麻烦问下,发射用的PNP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麻烦问下,发射用的PNP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S8550挺合适的,没有就9012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S8550挺合适的,没有就9012之类

嗯,谢谢啦

网友J:
楼主,我想问问,你拿这个程序做过实物没,想问问你用的红外接收管的型号是多少?
我用的红外发射管是遥控上的l,接收头不知道什么型号,是不是型号不一样接收不到啊?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想问问,你拿这个程序做过实物没,想问问你用的红外接收管的型号是多少?
我用的红外发射管是遥控 ...

自然做过,也用很久了,
你发射、接收所用的单片机具体是什么型号,晶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然做过,也用很久了,
你发射、接收所用的单片机具体是什么型号,晶振多少 ...

楼主,现在能用了,发射用的是89C52,接收用的是90C51

网友J:
引用 楼主:
红外不可见光,还是红外激光?
通信点对点,还是像家用遥控器那样广角度?

楼主,你好,我用的红外线不可见光点对点通信,角度10度的就行
想问问红外用的聚光镜一般用什么啊,我想用这个东西让红外平行发射,不至于太过分散。
楼主,你一般做红外时用聚光镜吗?

网友:
这个现在正需要!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用的红外线不可见光点对点通信,角度10度的就行
想问问红外用的聚光镜一般用什么啊,我想 ...

我用来遥控家里的小电器,用不上这么小得角度。

红外线发射管 + 一般的放大镜就行(注意:发射管要散光类的,放大镜的焦距要小),不过自己弄挺麻烦的,像:调节、固定……都不方便,
钱包鼓的话,建议买现成的,不过挺贵的,好像便宜的也要几十元,其实也就是我平常看到的(可见光)红外激光笔,只是把发光管换成了真正的红外线发射管(不可见光),
如果还是打算自己弄的话,可以买(可见光)红外激光笔(就2元钱)拆了用里面的放大镜

PS:
相同直径下,放大镜焦距小放大倍数大,放大镜焦距大放大倍数小。
红外不可见光可以用手机的摄像头观察。

网友(2012-06-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else wh ...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的载波频率为38.461kHz
如何能让频率变为38Khz呢

网友J: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的载波频率为38.461kHz
如何能让频率变为38K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这个程序的载波频率为38.461kHz
如何能让频率变为38Khz呢

19楼、20楼、36楼回复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19楼、20楼、36楼回复有说明

我还是闹不懂nop()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是12Mhz的话,应该是1us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是1us的话,那就达不到38Khz啦
楼主,麻烦你给解释一下吧,谢谢啦

楼主:
38KHz周期:26.315789473684210526315789473684us
老51(如:AT89C52、STC89C52……)指令速度以机器周期来算:1机器周期(us) = 12个时钟 = 12/频率(MHz)
增强型高速51(如:STC 1T系列……)指令速度直接以时钟来算,时钟(us) = 1/频率(MHz)

老51很难生成26.315789473684210526315789473684us,除非用特殊频率的晶振,STC 12T系列@12MHz时只能用最接近的26us,也就是38.461KHz
高速51可以接近很接近,STC 1T系列@12MHz时可以用最接近的26.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us,也就是37.974KHz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侠,你好,我想问问你怎么用软件实现载波频率为38Khz的微调的,楼主的载波频率38.46Khz,我想实现38Khz,怎么微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侠,你好,我想问问你怎么用软件实现载波频率为38Khz的微调的,楼主的载波频率38.46Khz,我想实现38Khz ...

看132楼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38KHz周期:26.315789473684210526315789473684us
老51(如:AT89C52、STC89C52……)指令速度以机器周期来 ...

楼主,谢谢你啦

网友(2012-07-05):
请问一下楼主红外解码部份,好像只是解点按的,要解连按的话要咋弄啊?连按的话,是连着发9MS+2.25MS的码。谢谢

网友:
MARK!人都说好!我也马克。

网友:
请问解码程序中的#define    Boot_Limit            (((9000+4500) +2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上限
#define    Boot_Lower            (((9000+4500) -2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下限
#define    Bit1_Limit       ((2250 +800)/Step)                  //“1”周期上限
#define    Bit0_Limit       ((1125 +400)/Step)                          //“0”周期上限
是怎么得出来的,看不明白,上限和下限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132楼的说明

请问BXAK解码程序中引导码和bit 0发送和bit 1发送怎么有上下限啊,这点不明白Boot_Limit,Boot_Lower,Bit1_Limit, Bit0_Limit这几个是什么意思。我明白数据码中一字节数据会有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是引导码在不是9ms高电平和4.5ms 低电平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
就是做个阀门,不过允许误差2000us有点大了,改成1000吧,
说白了,就是设置允许误差范围,
理论引导码周期9000+4500,单片机不可能每次检测到的引导码周期准准是13500ms,尤其是程序里用的是定时器中断查询下降沿,实际测出的值有些波动在所难免,

13500 -1000<时间<13500 +1000,就可以认为是引导码到了,同步置位开始尝试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BXAK解码程序中引导码和bit 0发送和bit 1发送怎么有上下限啊,这点不明白Boot_Limit,Boot_Lower,Bi ...

就是做个阀门,不过允许误差2000us有点大了,改成1000吧,
说白了,就是设置允许误差范围,
理论引导码周期9000+4500,单片机不可能每次检测到的引导码周期准准是13500ms,尤其是程序里用的是定时器中断查询下降沿,实际测出的值有些波动在所难免,

13500 -1000<时间<13500 +1000,就可以认为是引导码到了,同步置位开始尝试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做个阀门,不过允许误差2000us有点大了,改成1000吧,
说白了,就是设置允许误差范围,
理论引导码周 ...

谢谢BXAK的解答,我还以为是数据码中那种全0或全1而导致一字节数据时间有一个范围,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L:
#include "INC\MY_SET.H"
#include "INC\IR_NEC.H"     //调用NEC解码头文件

这两个文件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include "INC\MY_SET.H"
#include "INC\IR_NEC.H"     //调用NEC解码头文件

都在压缩包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在压缩包里面

找到了,不过收到会有时乱码,如果长按一次就在P1++;怎么改呢?程序反应有点慢

网友:
谢谢楼主,正要学习这个,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你现在的那按连按处理,是达到了时间后才动作的,但是如果要改成你电视那种音量控制那种方式要怎么改动呢

网友(2012-08-20):
用VU2联合PROTEUS进行仿真发送部分没有问题。
但是用VU2联合PROTEUS进行接收解码仿真时,出现了指针跑乱的情况,用其它版本也是一样。我将接收解码的程序从
IR_NEC.H中考到主程序后,程序可以运行,但是相应的发送部分无法同时进行,依据是发送一边的LED没有显示。
如果有可以仿真接收部分的大侠,请告知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好东西。不过没装仿真软件,打不开.DSn文件,楼主位的图太小,看不清电阻值多少,请问发射功能单片机电路中三个电阻分别是多少?

网友:
楼主怎么还没有来

网友:
看到了,就标记下,说不定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软件的问题,我由原来AVR Studio 4改为ICC编译就好了,具体AVR Studio 4为什么不行我还未查清,

谢 ...

移值成功啦?移植到AVR了?

网友(2012-10-02):
点h文件里面有程序也能编译,我以前连定义变量在点h文件里也会报错。

网友(2012-11-27):
学学,最近正在解码红外。

网友:
有人在AT89C2051上测试通过吗?

网友M:
用AT89C2051芯片,同样采用12M晶振,将代码修改为如下:
发射部分:
#include <AT892051.h>
#include "INC\MY_SET.h"

//sbit  IR  = P3^6;                                  //发射引脚(接PNP三极管基极)
sbit  IrOutput  = P1^6;

//#define  USER_H   P2              //用户码高8位
//#define  USER_L   P0              //用户码低8位

#define  USER_H  0x03
#define  USER_L         0xFC

//uint8c tab[16] = {                                  //操作码
// 0x12,0x05,0x1e,0x55,
// 0x01,0x1b,0x03,0x6b,
// 0x07,0x08,0x09,0x68,
// 0x22,0xE6,0x33,0xe2};

#define m9    (65536-9000)               //9mS
#define m4_5  (65536-4500)               //4.5mS
#define m1_6  (65536-1650)               //1.65mS
#define m_56  (65536-560)               //0.56mS
#define m40   (65536-40000)       //40mS
#define m56   (65536-56000)       //56mS
#define m2_25 (65536-2250)        //2.25mS

void  ZZ(uint8 x);                                  //NEC编码发送程序
void  Z0(uint8 temp);                          //单帧(8位数据)发送程序
void  TT0(bit BT,uint16 x);                  //38KHz载波发射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  //延时程序,大约 1s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
函数: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0 16位工作方式
  IrOutput=1;                           //发射端口常态为高电平  (接PNP三极管基极)
  //IrOutput=0;                                   //发射端口常态为低电平  (接NPN三极管基极)

  while(1)
  {
    ZZ(0x05);
        delay();
        delay();
        delay();
  }
}

/*┈┈┈┈┈┈┈┈┈┈┈┈┈┈┈┈┈┈┈┈┈┈┈┈┈┈┈┈┈┈
函数:NEC编码发送程序
┈┈┈┈┈┈┈┈┈┈┈┈┈┈┈┈┈┈┈┈┈┈┈┈┈┈┈┈┈┈*/
void ZZ(uint8 Value)
{

  TT0(1,m9);                       //高电平9mS
  TT0(0,m4_5);                   //低电平4.5mS

  /*┈ 发送4帧数据┈*/
  Z0(USER_H);                              //用户码高8位
  Z0(USER_L);                           //用户码低8位
  Z0(Value);                           //操作码
  Z0(~Value);                           //操作码反码

  /*┈┈ 结束码 ┈┈*/
  TT0(1,m_56);
  TT0(0,m40);

  /*┈┈ 重复码 ┈┈*/
  /*while(1)//KEY() != 0xFF)
   {
        TT0(1,m9);
        TT0(0,m2_25);

        TT0(1,m_56);
        TT0(0,m40);
                TT0(0,m56);
    } */
}

/*┈┈┈┈┈┈┈┈┈┈┈┈┈┈┈┈┈┈┈┈┈┈┈┈┈┈┈┈┈┈
函数:单帧(8位数据)发送程序
入口:temp
┈┈┈┈┈┈┈┈┈┈┈┈┈┈┈┈┈┈┈┈┈┈┈┈┈┈┈┈┈┈*/
void Z0(uint8 temp)
{
  uint8 v;
  for (v=0;v<8;v++)                     //循环8次移位
  {
                 TT0(1,m_56);                        //高电平0.65mS
                         if(temp&0x01) TT0(0,m1_6); //发送最低位
                         else          TT0(0,m_56);
                         temp >>= 1;                //右移一位
  }
}

/*┈┈┈┈┈┈┈┈┈┈┈┈┈┈┈┈┈┈┈┈┈┈┈┈┈┈┈┈┈┈
函数:38KHz载波发射 + 延时程序
入口:(是否发射载波,延时约 x (uS))
┈┈┈┈┈┈┈┈┈┈┈┈┈┈┈┈┈┈┈┈┈┈┈┈┈┈┈┈┈┈*/
void TT0(bit BT,uint16 x)
{
  TH0 = x>>8;                    //输入T0初始值
  TL0 = x;
  TF0=0;                                //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BT == 0) while(!TF0);        //BT=0时,不发射38KHz载波只延时;BT=1发射38KHz脉冲且延时;
  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5:26
       {
                  IrOutput = 0;        // PNP
                 // IrOutput = 1;   // NPN
                  if(TF0)break;if(TF0)break;
                  _nop_();          //频率有些高,降低添加适量的空操作“_nop_();”(注:不要放在大括号两侧)
                  IrOutput = 1;        // PNP
                  //IrOutput = 0;   // NPN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
else while(1) //BT=1时,发射38KHz脉冲+延时;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约5:26
{
     // IrOutput = 0;        // PNP
     IrOutput = 1;   // NPN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_nop_();
      //IrOutput = 1;        // PNP
         IrOutput = 0;   // NPN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if(TF0)break;if(TF0)break;
}
         */
  TR0=0;                                //关闭定时器0
  TF0=0;                                //标志位溢出则清0

  IrOutput =1;     //载波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为高        (接PNP三极管基极)
//  IrOutput =0;     //载波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为高        (接NPN三极管基极)
}

接收部分:
#include <AT892051.h>
#include "INC\MY_SET.H"
#include "INC\IR_NEC.H"                   //调用NEC解码头文件

sbit   IrLED =  P1^6;                 //指示1
sbit   LED1 = P1^5;                         //指示2
sbit   LED2 = P1^4;                         //指示3

void KZ0();      //短按处理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RSignal = 1;  //P1口引脚写入“1”时,其可用作输入端
        IR_Init();                           //红外线解码初始化
        LED1 = 1;
        LED2 = 1;

        IR_BT= 0;

        while(1)
        {
          //遥控检测
          if ((IR_BT==2)||(IR_BT==3))
      {
            TR0 = 0;
            KZ0();                                   //短按处理
                IR_BT =0;                        //清有效标志
            IRReset();
                TR0 = 1;
          }

          if (!IRSignal)
          {
             IrLED =0;
          }
          else
          {
             IrLED = 1;
          }

        }
}
/*┈┈┈┈┈┈┈┈┈┈┈┈┈┈┈┈┈┈┈┈┈┈┈┈
函数:遥控短按处理
┈┈┈┈┈┈┈┈┈┈┈┈┈┈┈┈┈┈┈┈┈┈┈┈*/
void KZ0()
{
   switch(NEC[2])
   {
     // case 0x12: P10 = !P10; break;
          case 0x12:
             LED1 = 0;//~LED1;
                 LED2 = 1;
                 break;

          case 0x05:
             LED2 = 0;//~LED2;
                 LED1 = 1;
             break;

          case 0x1E: break;
          case 0x55: break;

          case 0x01: break;
          case 0x1B: break;
          case 0x03: break;
          case 0x6B: break;

          case 0x07: break;
          case 0x08: break;
          case 0x09: break;
          case 0x68: break;

          case 0x22: break;
          case 0xE6: break;
          case 0x33: break;
          case 0xE2: break;
          default:break;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IR_NEC();
}

#ifndef __IR_NEC_H__
#define __IR_NEC_H__

//【用户必填项:USER_H、USER_L、Check_EN、CPU_Fosc、IR】
#define  USER_H     0x80                         //用户码高8位
#define  USER_L     0x7F                         //用户码低8位

#define  Check_EN   0                             //是否要校验16位用户码:不校验填0,校验则填1

#define  CPU_Fosc   12000000             //输入主频,自适应解码(单位:Hz,范围:6MHz ~ 40MHz)
#define  CA_S       8                             //长按时间设置,单位:108mS(即 108mS整数倍,10倍以上为宜)

//sbit IR = P3^6;                              //红外线接口(任意引脚)
sbit IRSignal = P1^7;                          //红外线接口(任意引脚)

#define  Step       400                             //红外采样步长:400us
#define  TH_H       ((65536-Step*(CPU_Fosc/300)/40000)/256)  //定时器高8位基准赋值
#define  TH_L       ((65536-Step*(CPU_Fosc/300)/40000)%256)  //定时器低8位基准赋值

uint8   IR_BT;                         //解码效果返回:0无效,1有效,2短按,3长按
uint8   NEC[4];                         //解码存放: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uint8   cntCA;                         //长按计数
//uint16  cntStep;                         //步数计
uint8   cntStep;                         //步数计
bit     IRa,IRb;                         //电位状态保存
bit     IRsync;                                 //同步标志
uint8   BitN;                //位码装载数

/*┈┈┈┈┈┈┈┈┈┈┈┈┈┈┈┈┈┈┈┈┈┈┈┈
函数:红外线解码初始化
┈┈┈┈┈┈┈┈┈┈┈┈┈┈┈┈┈┈┈┈┈┈┈┈*/
void IR_Init()
{
        TMOD &= 0xF0;           //清定时器0
        TMOD |= 0x01;           //定时器0:16位定时器
        TL0 = TH_L;               //每步时间
        TH0 = TH_H;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IRReset()
{
          TL0 = TH_L;               //每步时间
        TH0 = TH_H;

    NEC[0] = 0x00;                         //解码存放: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NEC[1] = 0x00;
    NEC[2] = 0x00;
    NEC[3] = 0x00;

    cntCA = 0;                         //长按计数
    cntStep = 0;                         //步数计
    IRa =0;
    IRb = 0;                         //电位状态保存
    IRsync =0;                                 //同步标志
    BitN =0;                //位码装载数
}

/*┈┈┈┈┈┈┈┈┈┈ 基准 ┈┈┈┈┈┈┈┈┈┈┈*/
//#define    Boot_Limit            (((9000+4500) +2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上限
//#define    Boot_Lower            (((9000+4500) -2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下限
//#define    Bit1_Limit       ((2250 +800)/Step)                  //“1”周期上限
//#define    Bit0_Limit       ((1125 +400)/Step)                          //“0”周期上限
//允许误差2000us有点大了,改成1000
#define    Boot_Limit            (((9000+4500) +1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上限
#define    Boot_Lower            (((9000+4500) -1000)/Step)          //引导码周期下限
#define    Bit1_Limit       ((2250 +800)/Step)                  //“1”周期上限
#define    Bit0_Limit       ((1125 +400)/Step)                          //“0”周期上限

/*┈┈┈┈┈┈┈┈┈┈┈┈┈┈┈┈┈┈┈┈┈┈┈┈
函数:红外线NEC周期采样解码法(定时中断,下降沿查询周期时间)
全局变量:IR_BT = 0无效
                  1有效,待继续判断长、短按(如不需要判断长、短按,则直接使用)
                              2短按
                              3长按
┈┈┈┈┈┈┈┈┈┈┈┈┈┈┈┈┈┈┈┈┈┈┈┈*/
void IR_NEC()
{
        TL0 = TH_L;               //重赋值
        TH0 = TH_H;

        IRb = IRa;                   //上次电位状态
        IRa = IRSignal;           //当前电位状态

        cntStep++;                   //步数采样
        if (IR_BT==1)
        {
           if(cntStep>300)
           {
              IR_BT=2;//解码有效后,如果无长按,120ms(400us×300)后默认短按
           }
        }
//        IRb = IRa;                   //上次电位状态
//        IRa = IRSignal;                   //当前电位状态

        if(IRb && !IRa)                                            //是否下降沿(上次高,当前低)
        {
                if(cntStep > Boot_Limit)      //超过同步时间?
                {
                    if(IR_BT==1)
                        {
                          if(++cntCA>CA_S)
                          {
                              IR_BT=3; //解码有效后,继续按住遥控>CA_S即长按
                          }
                        }
                        IRsync=0;                                  //同步位清0
                }
                else if (cntStep > Boot_Lower)
                {
                   IRsync=1;
                   BitN=32;
                }//同步位置1,装载位码数
                else if (IRsync)                                                       //如果已同步
                {
                        if(cntStep > Bit1_Limit)
                        {
                          IRsync=0;
                        }
                        else
                        {
                                NEC[3] >>= 1;
                                if(cntStep > Bit0_Limit)
                                   NEC[3] |= 0x80;    //“0”与“1”

                if(--BitN == 0)
                                {
                                        IRsync = 0;                                     //同步位清0
#if (Check_EN == 1)
                                        if((NEC[0]==USER_H)&&(NEC[1]==USER_L)&&(NEC[2]==~NEC[3])) //校验16位用户码、操作码正反码
                                         {
                                           IR_BT=1;
                                           cntCA=0;
                                        }             //解码有效,接下来判断:短按?长按?
#else
                                        if(NEC[2]==~NEC[3])
                                        {
                                          IR_BT=1;
                                          cntCA=0;
                                        } //校验操作码正反码
#endif
                                }
                                else if ((BitN & 0x07)== 0)       //NEC[3]每装满8位,移动保存一次(即 BitN%8 == 0)
                                {
                                   NEC[0]=NEC[1];
                                   NEC[1]=NEC[2];
                                   NEC[2]=NEC[3];
                                }
                        }
                }
                cntStep = 0;   //步数计清0
        }
}

//取消相关宏定义
#undef CPU_Fosc

#endif

其他部分,没有改动!

写入芯片之后, 无法解码出来哦!

拜托各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AT89C2051芯片,同样采用12M晶振,将代码修改为如下:
发射部分:
#include

  移植到89C2051成功!
  前面不成功的原因是下面的代码的原因:
     if(NEC[2]==~NEC[3])
     {
         TR0 =0;   // 增加
         IR_BT=1;
    }
   判断解码成功之后, 没有TR0=0的话,
   下面的代码,没有执行到
   if(cntStep>300)
   {
      IR_BT=2;//解码有效后,如果无长按,120ms(400us×300)后默认短按
  }

    也没有执行到
          if(++cntCA>CA_S)
                          {
                              IR_BT=3; //解码有效后,继续按住遥控>CA_S即长按
                          }

   这可能跟发射部分有关!
另外,还修改了下面的二句宏定义
#define    Boot_Limit            (((9000+4500) +500)/Step)          //引导码周期上限
#define    Boot_Lower            (((9000+4500) -500)/Step)          //引导码周期下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修改为占空比为1/3 或1/10 ?

网友N:
楼主 ,这个程序有很大的BUG。。。单片机仿真中错开了漏洞所在。
单片机查询方式浪费了大量的单片机时间。
程序中的38K红外产生部分实际中不能应用。
相信产生的频率比38K低得多。。根本无法编码。
利用中断的方式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这个程序有很大的BUG。。。单片机仿真中错开了漏洞所在。
单片机查询方式浪费了大量的单片机时间。

“相信产生的频率比38K低得多。。根本无法编码。”你懂汇编吗?你看过其他坛友的回复吗?说得这么绝对,从坛友的回复看,他们也成功了,而且我是实物验证成功了,想分享才弄了个仿真上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信产生的频率比38K低得多。。根本无法编码。”你懂汇编吗?你看过其他坛友的回复吗?说得这么绝对, ...

这样啊。。。我也是先利用查询方式失败后改用中断才可以执行的。。只不过占空比需要两个中断辅助完成调节而已。。查询方式以26US的时间查询示波器显示编码长度延长了不少。。得此回复

网友:
楼主,你现在这个程序只支持长短按键,如果要改成连按呢?要怎么改动?望指点

网友(2013-01-06):
多好的贴子!总有人都不仔细看就回复!不知道会暴露出你挺二的啊!?

网友:
认真看了,这个代码写的很模块,复用率很高

网友O(2013-02-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用你的程序调通了12T的STC89C58系列单片机红外发射模块,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1T的STC12C5A32S2单片机,楼主发得1T程序看的不太明白,请教如下:
void TT0(bit BT,uint16 X)
{
   uint8 t;

   TH0 = ((uint8 *)&X)[0];        //X高8位
   TL0 = ((uint8 *)&X)[1];        //X低8位
   TF0=0;                                //清0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BT)                                //38KHz载波,(低电平)占空比约 9:(9+28)【12M: 1t <=> 1/12(uS),38KHz周期26.316uS <=> 316t 】
   {
          while(1)
          {
            IR_Out = 0;                                                 // 4t
        for(t=9;t;t--)if(TF0)goto TN;    // 2t + (4t+4t)*x
        if(TF0)goto TN;                                         // 4t
                IR_Out = 1;                                                 // 4t
        for(t=28;t;t--)if(TF0)goto TN;         // 2t + (4t+4t)*x
                if(TF0)goto TN;                                     // 4t
          }
   }
   else while(!TF0);

TN:TR0 =0;                                //关闭定时器0
   IR_Out =1;                            //38KHz载波停止后,发射端口常态=1
}
1.楼主程序里goto TN是什么意思?倒数第三行也有个TN:TR0 =0; 不明白什么意思。
2.TH0 = ((uint8 *)&X)[0];        //X高8位
   TL0 = ((uint8 *)&X)[1];        //X低8位
这个[0],[1]如何理解?为何12T程序里是这样赋初值的
TH0 = x>>8;                  //输入定时值
  TL0 = x;
麻烦楼主把1T的38KHz载波发射 + 延时程序重新注释整理共享下,非常感谢,感觉楼主这段程序写的 太精妙。
3.12T发射程序里
TT0(1,m9);             //高电平9mS
  TT0(0,m4_5);             //低电平4.5mS

  /*┈ 发送4帧数据┈*/
  Z0(USER_H);             //用户码高8位
  Z0(USER_L);             //用户码低8位
  Z0(Value);             //操作码
  Z0(~Value);             //操作码反码

  /*┈┈ 结束码 ┈┈*/
  TT0(1,m_56);
  TT0(0,m40);
NEC协议里为何有结束码?不是9MS高电平+低电平4.5mS+用户名+用户反码+操作码+操作反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非常感谢楼主,用你的程序调通了12T的STC89C58系列单片机红外发射模块,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1T的STC12C5 ...

1、关于 goto:http://baike.baidu.com/view/3209842.htm,看了就知道 TN 是干嘛的

2、 ((uint8 *)&X)[0]、 ((uint8 *)&X)[1] 通过指针方式获取X的高八位、低八位(具体看C语言的指针用法),而且这个还要注意不同编译器大小端不同,比如:
【大小端】
Keil-C51    大端寻址
SDCC-C51 小端寻址
AVRGCC   小端寻址
……
如果将一个32位的整数0x12345678存放到一个长整型变量(long)中,这个整型变量采用大端或者小端模式在内存中的存储由下表所示。
简单起见,用OP0表示一个32位数据的最高字节MSB(Most Significant Byte),用OP3表示一个32位数据最低字节LSB(Least Significant Byte)。
地址偏移        大端模式         小端模式
0x00            12(OP0)         78(OP3)
0x01            34(OP1)         56(OP2)
0x02            56(OP2)         34(OP1)
0x03            78(OP3)         12(OP0)

如:uint16 X = 0x1234,
在 Keil-C51 中, ((uint8 *)&X)[0] 即是 0x12 、 ((uint8 *)&X)[1] 即是 0x34;
在 SDCC-C51 中, ((uint8 *)&X)[0] 即是 0x34 、 ((uint8 *)&X)[1] 即是 0x12;
在 AVRGCC 中, ((uint8 *)&X)[0] 即是 0x34 、 ((uint8 *)&X)[1] 即是 0x12;

3、标准NEC编码没仔细看,但我平时用的各种成品NEC编码遥控器都这样,自己用示波器 或者 简易逻辑分析仪((最新)热转印自制了一个红外线遥控逻辑分析器) 捕捉一个完整的波形看看最清楚

网友:
先下载,有时间试试。

网友O:
今天试了楼主的1T发射程序,可以发射,楼主真是牛人,还有一些疑问要请教楼主:我家电视机遥控器是NEC协议的,DVD遥控器是其他协议的,而空调遥控器是每按一次键,发送两次NEC协议码,如何做到能学习各种遥控器码?

网友:
好东西,顶起来,感谢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今天试了楼主的1T发射程序,可以发射,楼主真是牛人,还有一些疑问要请教楼主:我家电视机遥控器是NEC协议 ...

参考:基于STC89C52的简易学习型红外遥控器
这个只是简易的单键固定码学习,看原理,自己修改完善吧

网友:
红外解码不错的

网友(2013-04-11):
楼主,菜鸟请问如何把你的程序改成按住一个键,让小灯亮,放开就熄灭的效果??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错的红外解码

网友:
留言备用!!

网友:
用STC  1T   发56KHz载波 怎么计算

网友:
自己正在做红外解码的,学习

网友(2013-06-17):
经过改造成功:  STC90C58RD+11.0592
#define IRSENDPORT P0

#define TIMER9000US            (65536-8294)                   //9mS
#define TIMER4500US          (65536-4147)                   //4.5mS
#define TIMER1650US          (65536-1520)                   //1.65mS
#define TIMER0560US          (65536-516)                   //0.56mS
#define TIMER40000US           (65536-36863)               //40mS
#define TIMER56000US           (65536-51609)               //56mS

void IrUserTimerConfiguration(void)
{
        TMOD |= 0x01;
        IRSENDPORT = 0XFF;
}

void IRWriteOneBit(BIT send_Mode,unsigned int TimerInitValue,unsigned char ChangNumer)
{
        unsigned char NumBer = 1 << ChangNumer;
        unsigned char onlyOneChangorAllChang = 20;

        if (ChangNumer < 8 && ChangNumer >= 0)        onlyOneChangorAllChang = 0;                //单独通道发送
        else if (255 == ChangNumer)                            onlyOneChangorAllChang = 1;                //所有通道都发送
        TH0 = TimerInitValue >> 8;
        TL0 = TimerInitValue;
        TF0 = 0;
        TR0 = 1;
        if (send_Mode == 0)        while(!TF0);
        else while(1)
        {
                if (0 == onlyOneChangorAllChang)            IRSENDPORT |= NumBer;                //置位相应的通道
                else if (1 == onlyOneChangorAllChang)        IRSENDPORT = 0xff;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0 == onlyOneChangorAllChang)                IRSENDPORT &= ~NumBer;                //CLR相应通道
                else if (1 == onlyOneChangorAllChang)        IRSENDPORT = 0x00;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if (TF0) break;
        }
        TR0 = 0;
    if (0 == onlyOneChangorAllChang)            IRSENDPORT |=  NumBer;
        else if (1 == onlyOneChangorAllChang)        IRSENDPORT = 0xff;
}

void IR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ircode,unsigned char ChangNumber)
{
        unsigned char I = 0x00;
        for (I = 0;I < 8;I++)
        {
                IRWriteOneBit(1,TIMER0560US,ChangNumber);
                if (ircode & 0x01)
                        {
                                IRWriteOneBit(0,TIMER1650US,ChangNumber);
                        }
                else
                        {
                                IRWriteOneBit(0,TIMER0560US,ChangNumber);
                        }
                ircode >>= 1;
        }
}

void IrPortWriteIrcode(unsigned char *Ircode,unsigned char ChangNumber)
{
        IRWriteOneBit(1,TIMER9000US,ChangNumber);
        IRWriteOneBit(0,TIMER4500US,ChangNumber);

    IRWriteOneChar(*Ircode    ,ChangNumber);
        IRWriteOneChar(*(Ircode+1),ChangNumber);
        IRWriteOneChar(*(Ircode+2),ChangNumber);
        IRWriteOneChar(*(Ircode+3),ChangNumber);

        IRWriteOneBit(1,TIMER0560US,ChangNumber);
        IRWriteOneBit(0,TIMER40000US,ChangNumber);
}

解码用的也是论坛的很好用,误码率还算比较低的哈,解100次可能错一次:
SBIT IRrecPort = PORTD^3;

void IRUsereceiveTimerConfiuration(void)
{
        T2MOD = 0X00;
        T2CON = 0X00;
        RCAP2L= (unsigned int)(0XFFFF-(250/((12/FOSC)+0.00005))+1);
        RCAP2H= (unsigned int)(0XFFFF-(250/((12/FOSC)+0.00005))+1)>>8;
        TL2   = RCAP2L;
        TH2   = RCAP2H;
        TR2 = 1;
        ET2 = 1;
        EA  = 1;
}

BIT IRprotLaststatus = 0;                                   // 端口状态位
unsigned char codeCount = 0;                        // 数据码位计数
unsigned char irTime;                               // 码时间,用于以125us时间计时
unsigned char InfarereceiveArray[4];                  // 接收数据缓存

void IRreceive_Hander(void) interrupt 5
{
        TR0 = 0;
        if (TF2)
        {
                TF2 = 0;
                irTime++;
                if (irTime == 120)                                        //存活时间240*125=30MS
                        {
                                irTime--;
                                codeCount = 0x3f;
                        }
                if (IRrecPort)        IRprotLaststatus = 1;
                else if (IRprotLaststatus)
                        {
                                IRprotLaststatus = 0;
                                if (irTime < 12)
                                {
                                        codeCount++;
                                        codeCount &= 0x1f;                //限制其codeCount不大于某某数
                                        InfarereceiveArray[codeCount >> 3] <<= 1;
                                        if (irTime > 7)
                                                {
                                                        InfarereceiveArray[codeCount >> 3]++;
                                                }
                                }
                                irTime = 0;
                        }
        }
        TR0 = 1;
}

不过哪位大神看下,如果自发自收1个单片机好像完成不了哇!

网友:
红外发射  接收

网友:
红外接收  发射

网友P(2013-07-31):
楼主 请教下在解码头文件中定义了一个
#define  CA_S       8                             //长按时间设置,单位:108mS(即 108mS整数倍,10倍以上为宜)
请问这个 CA_S为什么是108的整数倍呢 在哪里进行了定义 我这个地方不是太明白 恳请楼主指点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 请教下在解码头文件中定义了一个
#define  CA_S       8                             //长按时间设置,单位:108mS(即 108 ...

示波器
或者
自制的简易逻辑分析仪
或者
直接用电脑录音原理,如:利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检测315M/433M遥控器发射数据的波形,解码PT2262
记录一个完整的NEC发射波形(按住遥控某一键不放)看看它的 重复码就清楚了

如果嫌麻烦直接看网上的测试:http://www.tinyos.net.cn/?article-39.html

网友P:
谢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有点理解了长按有一个重复码的 我是初学单片机不久。
还有一点不明 就是 CA_S 定义为8这个数了 这个数8为什么是108mS的整数倍 是不是有一个换算关系在这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有点理解了长按有一个重复码的 我是初学单片机不久。
还有一点不明 就是 CA_S 定义为8 ...

那个没规定,看个人需要取值

网友:
m a  r   k!

网友Q: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STC11L04E吗,我也有2片,想拿一片实现从串口收到遥控码值后通过11L04E接红外头发送出去,另一片实现接红外头接收遥控码值解码从串口输出码值,能指点一下吗。当然一片能实现收发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用的是STC11L04E吗,我也有2片,想拿一片实现从串口收到遥控码值后通过11L04E接红外头发送出去, ...

一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3-10-15):
老帖了  感谢 楼主

网友(2014-05-26):
最近才开始用STC 1T的单片机,原先一直用的PIC,Mark一下,做块板子试试!

网友:
楼主很厉害,帖子很好。不过我都无心机学了

网友(2014-08-07):
mark,最近要做这方面,谢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2015-01-26):
很好红外编解码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你太给了,服务也很给力,及时还给人分析,无私啊

网友R(2015-05-08):
楼主你好! 我把红外解码程序在STC  12T单片机上运行可以,但在STC 1T单片机上就不能正常解码了。请问需要做何更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 我把红外解码程序在STC  12T单片机上运行可以,但在STC 1T单片机上就不能正常解码了。请问需要 ...

都是是挖坟的主啊.....
主要是延时函数的不同,用小精灵什么,重新生成一直试试就好用了

网友(2015-10-09):
找了好久,这个发须得顶

网友:
红外解码mark

网友:
回去马上试试,谢谢楼主啊,一直想涉足红外遥控解码这块

网友(2015-12-14):
老贴, 不过质量不错,  刚好有部份代码正须要的..

网友(2017-11-01):
好资料,找了很久,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真是大好人,好东西学习了,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