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手工焊接LQFP44单片机,应该用何种助焊剂?

楼主(2011-10-28):
手工焊接压力很大啊!呵呵

网友:
这东西还要助焊剂?

网友:
直接拖焊

楼主:
引脚距离太近,容易连焊啊?

楼上的意思是怎样焊接的?

楼主:
拖焊是不是更应该使用好一点的助焊剂以免引脚连在一起的?

网友:
松香就行了。

网友:
非常好焊的。先把芯片对好位置,再焊一个点。然后再看下正了没。如果没正重新对正。再在对角点锡。然后给另外两边堆锡,拖几遍。再把板子竖着,把焊锡拖掉。四边引脚照着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拖焊是不是更应该使用好一点的助焊剂以免引脚连在一起的?

焊锡丝里面都有松香的。不用助焊剂,如果引脚连在一起了。重新加点焊锡再拖就好了。。只有在焊BGA的时候我才会用助焊剂

楼主:
多谢诸位了,看来要多试试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好焊的。先把芯片对好位置,再焊一个点。然后再看下正了没。如果没正重新对正。再在对角点锡。然后给另外两边堆锡,拖几遍。再把板子竖着,把焊锡拖掉。四边引脚照着弄就好了。

看着还是拖焊有意思,一定学学

楼主:
多谢楼上,搜了很多视频来看,结果还是松香最好用啊!

网友:
一般用带助焊剂的锡就可以焊了.

网友:
不要用助焊剂吧,弄完了还要清洗  买点好的焊锡丝,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封装要做的合适,不能像我们公司的小妹妹画板,从来不管调机人的感受,焊盘之间的距离就是比别人的小,很容易连上。这还好,令人最头疼的是变压器的焊盘和孔径,拆两次pcb就坏了,她们只管能插进去,不管能不能拔出来

网友:
直接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新手用GOOT BS-10,烙铁头沾一点就很容易把多余锡抽出,但焊完最好清洗。

网友:
松香水天下无敌.

手机配件市场卖的焊油也不错.就是贵些.

网友:
直接焊就是了,很容易的哦!

网友(2014-07-10):
我是淘宝买的助焊剂笔,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助焊剂

网友:
直接上焊锡拖,现在的焊锡基本都有助焊剂在里面,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