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大哥有没有仿真过反馈环路的交流特性(伯特图)

楼主(2011-10-28):
今天有空仿真,看了一下,从100到10k范围之内,相位余量几乎为0。见图!个人觉得没有仿真设置错误,电路画错之类的低级错误。

网友:
这些东西…诶,好好算算得…

网友:
仿真电路图呢?

网友:
如果有问题早该发现了。。

网友(2011-12-08):
其实相位裕量简单地说就是开环相移与振荡的相移(180)的差,差得越多,越不容易起振,其实大家都没关心这个问题,春风测试波纹的时候,估计即使加负载也是固定负载,不是动态负载。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环路里的电容都不是计算出来的,是凭经验给的,而且几乎环路每个电阻都并了电容,反馈电路里的电容很关键,宁可不加,也不要多加,有人觉得多加电容滤波好,但电容会影响带宽和相位,而电阻不会产生相移,运放产生的很小。要想测出问题大家不妨用动态负载测试一下。例如可变频率的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网友(2012-01-15):
同意楼上的看法,动态是个很重要的指标。  希望高手能讲解这些。

网友:
理论上必须要搞清楚,现在正在复习学过的知识,然后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使用什么软件来仿真 的呀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电路图先

网友(2012-02-14):
楼主贴上电路图吧,一块学习一下

网友:
相位一直是超前的?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