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摇摆LED时钟

楼主(2011-10-29):
纯手工打造摇摆LED时钟  看到市场上正在流行的时尚商品——摇摆LED 时钟,感觉非常新颖独特,正在玩单片机的我,激起了自己也想DIY 一个的冲动。不就是一个流水灯吗?有什么难的?! 于是,一个单片机项目就这样开始了。然而动手以后才知道问题并非想象那样简单,因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机械的、电子的和编程的问题一大堆,一个一个需要自己来解决。经历二十多天的苦战和无数次的修改与调试,作品终于完成,基本达到预先要求。
    现将制作资料整理出来,与广大DIY 爱好者分享。
一. 整体方案
    本制作是根据视觉暂留原理, 让一排8 只LED作往复运动, 在空中呈现八个字符的显示屏,可显示数字或英文字符。开机后先显示“Welcome!”欢迎字符(见图1), 再进入时钟显示状态。显示屏同时显示“时” 、“分” 、“秒”信息,用“:”分隔(见图2)。

     图1 开机画面                                图2 运行状态
    显示分“正常运行”、“调分”和“调时” 三种状态。当处于调整状态时,调整的项会闪现,以便识别。为此,设置三个调整按键,一个为“状态键”,一个为“加法键”,一个为“减法键”。(见图3)

   图3 按键的设置                          图4 音圈电机组件
    摇棒的动力部分采用从废旧硬盘拆下的音圈电机(见图4),驱动采用直流电机驱动方式。
    结构方面,将音圈电机直接安装在万用板上,将万用板的四周用四根螺柱与一透明有机板结合成一体,构成支撑摇棒底座。(见图5, 图6)。

      图5 万用板与有机板构成底座                    图6 底座侧面
二. 实作要点
1. 主板的结构布局见图7。

     图7 主板布局                                 图8 摇棒上的LED
2.LED 的焊接,将LED 两脚跨接在电路板两端的方式进行焊接。使LED 紧密排列在一起。
3.摇棒上的LED 与主板上的信号用柔性排线连接,音圈电机供电占2 位,LED 信号传输占9 位,所以至少要11 位的排线。(见图9)

    图9 排线与拉簧                                  图10 拉簧
4.为保持摇棒的平衡, 在摇棒接近旋转轴的两端加装两只拉簧,这两只拉簧的规格尽量保持一致,弹性强弱要适中,最好可多找几种规格的试试。(图9,图10)
5.采用驱动直流电机正反转的方式,驱动音圈电机来回摆动。让电机正、反转的方法很多,最典型的是H 桥电路驱动,H 桥电路原理见图11,常见的是用三级管代替图中的开关。

图11 H 桥驱动原理
    为了简化电路,最好采用H 桥功能的集成电路。这种IC 很多,比如象TA7257,TA8429H,L6203 等,这里用的是三菱公司的M54544AL(见图12)。IC 各脚定义见图13。

图12 电机驱动IC                   图13 M56544AL 各脚定义

6.电原理图见图14。

图14 电原理图
7.完成图见图15。

三. 软件设计
1. 摇棒的启动
    为了使摇棒从静止状态过度到正常运行状态,在正式显示前加一启动程序。其实质就是逐渐加快驱动的频率,一直到摇棒正常摆动为止。通过下面的代码实现
do {
mm++;
Delay(120+mm);
put1=~put1; put2=~put2;
}while(mm<60);
Delay(20);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延时值
2. 秒闪现的实现:数字或字符的闪现是通过变量Ms 和数组w[]实现的,如需要八位字符中的间的第4 位闪现,则w[3]=1。这是通过全局变量Ms 在void timer0(void)函数中每隔一秒改变一次状态(0 或1),打开或关闭显示。
if(Ms*w[ii-3]==1) P2=0xff; else P2=~ASCIIDOC[v[ii]*6+jj]; //正向显示
if(Ms*w[10-ii]==1) P2=0xff; else P2=~ASCIIDOC[v[13-ii]*6+5-jj]; //反向显示
3. 调试中发现,显示屏上的字符并不是一样宽的(见图16),仔细分析是由于摇棒在运动中,一直受力,而且所受的力是随时变化的。为方便精确调整显示,特别作了一个显示中断表Tr[],改变显示LED 的时间段,协调显示效果。

图16 调整前的显示
4. 按键去抖程序
    按键的去抖采用软件编程实现,其方法是当检测到按键的接口出现低电平后,隔一段时间再检测,如还是低电平,则确认为有效,否则无效。具体的程序是通过函数unsigned char ChKey(bit Key)完成的。
5. 显示同步
    因没有位置传感器,显示同步完全靠时钟中断来确定。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音圈电机的驱动信号在什么时刻改变,显示才能保持在中间,并能保证正反显示能很好地重合。经实际观察, 音圈电机的驱动信号在显示中部, 要根据具体情况细调。由程序中的变量Ta 调试确定。
6. 完整C51 程序代码
/*
POV 摇摆显示LED 钟C51 程序
周正华编
2008.3.19
*/
#include <reg52.h>
/*硬件端口定义*/
sbit set0=P0^1;
sbit set1=P0^0;
sbit set2=P0^2;
sbit put1=P3^6;
sbit put2=P3^7;
/*时钟用数组*/
unsigned char BUFFER[]={0,0,0,0};
unsigned char maxnum[]={59,23};
/*显示数组*/
unsigned int v[14];
unsigned int w[8];
/*显示中断表*/
int code Tr[]={
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2550,2500,2450,2400,2350,2300,
2250,2200,2150,2100,2050,2000,
1950,1900,1850,1800,1750,1700,
1650,1600,1550,1500,1450,1400,
1400,1450,1500,1550,1600,1650,
1700,1750,1800,1850,1900,1950,
2000,2050,2100,2150,2200,2250,
2300,2350,2400,2450,2500,2550,
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
/*字符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DOC[] = // ASCII
{
0x7C,0x8A,0x92,0xA2,0x7C,0x00, // -0-00
0x00,0x42,0xFE,0x02,0x00,0x00, // -1-01
0x46,0x8A,0x92,0x92,0x62,0x00, // -2-02
0x84,0x82,0x92,0xB2,0xCC,0x00, // -3-03
0x18,0x28,0x48,0xFE,0x08,0x00, // -4-04
0xE4,0xA2,0xA2,0xA2,0x9C,0x00, // -5-05
0x3C,0x52,0x92,0x92,0x8C,0x00, // -6-06
0x80,0x8E,0x90,0xA0,0xC0,0x00, // -7-07
0x6C,0x92,0x92,0x92,0x6C,0x00, // -8-08
0x62,0x92,0x92,0x94,0x78,0x00, // -9-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10
0x00,0x00,0xFA,0x00,0x00,0x00, // -!-11
0x04,0x08,0x10,0x20,0x40,0x00, // -/-12
0x00,0x6C,0x6C,0x00,0x00,0x00, // -:-13
0x3E,0x48,0x88,0x48,0x3E,0x00, // -A-14
0xFE,0x92,0x92,0x92,0x6C,0x00, // -B-15
0x7C,0x82,0x82,0x82,0x44,0x00, // -C-16
0xFE,0x82,0x82,0x82,0x7C,0x00, // -D-17
0xFE,0x92,0x92,0x92,0x82,0x00, // -E-18
0xFE,0x90,0x90,0x90,0x80,0x00, // -F-19
0x7C,0x82,0x8A,0x8A,0x4E,0x00, // -G-20
0xFE,0x10,0x10,0x10,0xFE,0x00, // -H-21
0x00,0x82,0xFE,0x82,0x00,0x00, // -I-22
0x04,0x02,0x82,0xFC,0x80,0x00, // -J-23
0xFE,0x10,0x28,0x44,0x82,0x00, // -K-24
0xFE,0x02,0x02,0x02,0x02,0x00, // -L-25
0xFE,0x40,0x30,0x40,0xFE,0x00, // -M-26
0xFE,0x20,0x10,0x08,0xFE,0x00, // -N-27
0x7C,0x82,0x82,0x82,0x7C,0x00, // -O-28
0xFE,0x90,0x90,0x90,0x60,0x00, // -P-29
0x7C,0x82,0x8A,0x84,0x7A,0x00, // -Q-30
0xFE,0x90,0x98,0x94,0x62,0x00, // -R-31
0x64,0x92,0x92,0x92,0x4C,0x00, // -S-32
0x80,0x80,0xFE,0x80,0x80,0x00, // -T-33
0xFC,0x02,0x02,0x02,0xFC,0x00, // -U-34
0xF8,0x04,0x02,0x04,0xF8,0x00, // -V-35
0xFE,0x04,0x18,0x04,0xFE,0x00, // -W-36
0xC6,0x28,0x10,0x28,0xC6,0x00, // -X-37
0xC0,0x20,0x1E,0x20,0xC0,0x00, // -Y-38
0x86,0x8A,0x92,0xA2,0xC2,0x00, // -Z-39
0x24,0x2A,0x2A,0x1C,0x02,0x00, // -a-40
0xFE,0x14,0x22,0x22,0x1C,0x00, // -b-41
0x1C,0x22,0x22,0x22,0x10,0x00, // -c-42
0x1C,0x22,0x22,0x14,0xFE,0x00, // -d-43
0x1C,0x2A,0x2A,0x2A,0x10,0x00, // -e-44
0x10,0x7E,0x90,0x90,0x40,0x00, // -f-45
0x19,0x25,0x25,0x25,0x1E,0x00, // -g-46
0xFE,0x10,0x20,0x20,0x1E,0x00, // -h-47
0x00,0x00,0x9E,0x00,0x00,0x00, // -i-48
0x00,0x01,0x11,0x9E,0x00,0x00, // -j-49
0xFE,0x08,0x14,0x22,0x02,0x00, // -k-50
0x00,0x82,0xFE,0x02,0x00,0x00, // -l-51
0x1E,0x20,0x1E,0x20,0x1E,0x00, // -m-52
0x20,0x1E,0x20,0x20,0x1E,0x00, // -n-53
0x1C,0x22,0x22,0x22,0x1C,0x00, // -o-54
0x3F,0x24,0x24,0x24,0x18,0x00, // -p-55
0x18,0x24,0x24,0x24,0x3F,0x00, // -q-56
0x20,0x1E,0x20,0x20,0x10,0x00, // -r-57
0x12,0x2A,0x2A,0x2A,0x24,0x00, // -s-58
0x20,0xFC,0x22,0x22,0x24,0x00, // -t-59
0x3C,0x02,0x02,0x3C,0x02,0x00, // -u-60
0x38,0x04,0x02,0x04,0x38,0x00, // -v-61
0x3C,0x02,0x3C,0x02,0x3C,0x00, // -w-62
0x22,0x14,0x08,0x14,0x22,0x00, // -x-63
0x39,0x05,0x05,0x09,0x3E,0x00, // -y-64
0x22,0x26,0x2A,0x32,0x22,0x00, // -z-65
};
unsigned int Ti;
unsigned char ii,jj,mm, ff ,TZ ,Ms ,Ta;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ec)
{
unsigned int x,y;
for(x=0; x<=msec;x++)
{
for(y=0;y<=110;y++);
}
}
/*键盘去抖处理函数*/
unsigned char ChKey(bit Key)
{
if(Key==0){
Delay(100);
if(Key==0) return(1);
}
}
/*定时中断1 处理(时钟)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R0=1;
BUFFER[0]=BUFFER[0]+1;
}
/*定时中断2 处理(LED 驱动和音圈驱动)函数*/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Ti/256; TL1=Ti%256;
if((ii*6+jj)==Ta) {put1=~put1;put2=~put2;}; //音圈电机驱动输出
if(ff==1){
if(Ms*w[ii-3]==1) P2=0xff; else P2=~ASCIIDOC[v[ii]*6+jj]; //正向显示
}
else {
if(Ms*w[10-ii]==1) P2=0xff; else P2=~ASCIIDOC[v[13-ii]*6+5-jj]; //反向显示
}
jj++;
if(jj>5) {ii++; jj=0;}
if(ii>13) {ii=0;ff=!ff;}
Ti=-Tr[ii*6+jj]; //读显示中断表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变量初始化
Ms=0;
ff=0;
Ta=46; //正反显一致性调整, 取值范围在42~50 之间, 根据实际确定
put1=0;put2=1;
//中断初始化
TMOD=0x11;
TH0=-5000/256; TL0=-5000%256;
TR0=1;ET0=1;
TH1=-2000/256; TL1=-2000%256;
TR1=1;ET1=1;
//十四个字符中前三个和后三个不显(不用)
v[0]=10;
v[1]=10;
v[2]=10;
v[11]=10;
v[12]=10;
v[13]=10;
/*摇摆棒初始启动*/
do {
mm++;
Delay(120+mm);
put1=~put1; put2=~put2;
}while(mm<60);
Delay(20);
/*启动显示*/
ii=0;jj=0;
EA=1;
/*正式运行*/
for(;;){
v[3]=36;v[4]=44;v[5]=51;v[6]=42;v[7]=54;v[8]=52;v[9]=44;v[10]=11; //显示欢迎
Delay(6000);
v[3]=10;v[4]=10;v[5]=10;v[6]=10;v[7]=10;v[8]=10;v[9]=10;v[10]=10; //关闭显示
Delay(600);
v[3]=0;v[4]=0;v[5]=13;v[6]=0;v[7]=0;v[8]=13;v[9]=0;v[10]=0; //显示时钟初始状

/*进入时钟状态*/
while(1){
//时钟处理
if (BUFFER[0]>21){ //进位到秒
BUFFER[0]=0; BUFFER[1]=BUFFER[1]+1;
Ms=!Ms;
if (BUFFER[1]==60){ //进位到分
BUFFER[1]=0;BUFFER[2]=BUFFER[2]+1;
if (BUFFER[2]==60){
BUFFER[2]=0;BUFFER[3]=BUFFER[3]+1; //进位到时
if (BUFFER[3]==24) BUFFER[3]=0;
}
}
}
//将显示内容送显示缓冲区
v[9]=BUFFER[1]/10;
v[10]=BUFFER[1]-v[9]*10;
v[6]=BUFFER[2]/10;
v[7]=BUFFER[2]-v[6]*10;
v[3]=BUFFER[3]/10;
v[4]=BUFFER[3]-v[3]*10;
//键盘处理
if(ChKey(set0)==1){ //模式键
Ms=1; //秒闪开
if(TZ<2) TZ++; else TZ=0; //三种状态循环转换
switch(TZ){
case 0:w[0]=0;w[1]=0;w[2]=0;w[3]=0;w[4]=0;w[5]=0;w[6]=0;w[7]=0;break;
case 1:w[0]=0;w[1]=0;w[2]=0;w[3]=1;w[4]=1;w[5]=0;w[6]=0;w[7]=0;break;
case 2:w[0]=1;w[1]=1;w[2]=0;w[3]=0;w[4]=0;w[5]=0;w[6]=0;w[7]=0;break;
}
Ms=0; //秒闪关
};
Delay(80);
if(ChKey(set1)==1){ if(BUFFER[TZ+1]<maxnum[TZ-1]) BUFFER[TZ+1]++; else
BUFFER[TZ+1]=0;Delay(300);};
//键盘"+"
if(ChKey(set2)==1){ if(BUFFER[TZ+1]>0) BUFFER[TZ+1]--; else
BUFFER[TZ+1]=maxnum[TZ-1];Delay(300);};
//键盘"-"
Delay(80);
}
}
}
四.调试方法
虽说是个机电一体的制作,但调试过程并不复杂。
1. 机械部分的调整主要是两只拉簧, 要尽量保证两边受力一致,让摇棒静态时保持在竖直状态。
2. 软件部分,先将void timer1(void)函数中的“Ti=-Tr[ii*6+jj];”这段程序删除,试着让Ti 取一常数值(大约-2000 左右)看显示效果(摇棒摆动的幅度),一直到满意为止,这时正反显示可能没有重合,接着试Ta 的取值,范围在42 到50 之间,使正反显示重合为止。最后一步就是调整显示的不均匀性,将“Ti=-Tr[ii*6+jj];”这段程序恢复回来,试着改变Tr[]表中数组元素的值,并保证表中的元素的平均值为开始Ti 取得的值,让显示的每个字符宽度一致为止。
五.结语
    本制作电路简单,其原理实质就是LED 流水灯,而关键的音圈电机也很容易找到,很适合刚入门的单片机爱好者制作。制作还有发挥的地方,
1. 添加时钟IC,使显时更精准,而且不怕掉电;
2. 加装位置传感器,增加显示的稳定性;
3. 增添摇控功能,使调整更方便。
附录:制作它需要的元器件
1. M54544AL
用途:双向电机驱动电路

M54544AL
封装形式:单9-3。
引脚功能:1.功率电源电压VccJ;2.驱动功率电源Vcc;3.输出Ⅱ;4.输入
I;5.地;6.输入II;7.输出I;8.驱动功率电源VccⅡ;9.功率电源Ⅱ。

M54544AL

内部方框及典型应用电路:
另附源代码完整版:
/*
  POV摇摆显示LED钟C51程序

      周正华编
      2008.2.29
*/

#include <reg52.h>

/*硬件端口定义*/
sbit set0=P0^1;
sbit set1=P0^0;
sbit set2=P0^2;

sbit put1=P3^6;
sbit put2=P3^7;

/*时钟用数组*/
unsigned char BUFFER[]={0,0,0,0};
unsigned char maxnum[]={59,23};

/*显示用数组*/
unsigned int v[20];
unsigned int w[7];

/*字符字模*/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DOC[] =    // ASCII
{
        0x7C,0x8A,0x92,0xA2,0x7C,0x00, // -0-00
        0x00,0x42,0xFE,0x02,0x00,0x00, // -1-01
        0x46,0x8A,0x92,0x92,0x62,0x00, // -2-02
        0x84,0x82,0x92,0xB2,0xCC,0x00, // -3-03
        0x18,0x28,0x48,0xFE,0x08,0x00, // -4-04
        0xE4,0xA2,0xA2,0xA2,0x9C,0x00, // -5-05
        0x3C,0x52,0x92,0x92,0x8C,0x00, // -6-06
        0x80,0x8E,0x90,0xA0,0xC0,0x00, // -7-07
        0x6C,0x92,0x92,0x92,0x6C,0x00, // -8-08
        0x62,0x92,0x92,0x94,0x78,0x00, // -9-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10
        0x00,0x00,0xFA,0x00,0x00,0x00, // -!-11
        0x04,0x08,0x10,0x20,0x40,0x00, // -/-12
        0x00,0x6C,0x6C,0x00,0x00,0x00, // -:-13

        0x3E,0x48,0x88,0x48,0x3E,0x00, // -A-14
        0xFE,0x92,0x92,0x92,0x6C,0x00, // -B-15
        0x7C,0x82,0x82,0x82,0x44,0x00, // -C-16
        0xFE,0x82,0x82,0x82,0x7C,0x00, // -D-17
        0xFE,0x92,0x92,0x92,0x82,0x00, // -E-18
        0xFE,0x90,0x90,0x90,0x80,0x00, // -F-19
        0x7C,0x82,0x8A,0x8A,0x4E,0x00, // -G-20
        0xFE,0x10,0x10,0x10,0xFE,0x00, // -H-21
        0x00,0x82,0xFE,0x82,0x00,0x00, // -I-22
        0x04,0x02,0x82,0xFC,0x80,0x00, // -J-23
        0xFE,0x10,0x28,0x44,0x82,0x00, // -K-24
        0xFE,0x02,0x02,0x02,0x02,0x00, // -L-25
        0xFE,0x40,0x30,0x40,0xFE,0x00, // -M-26
        0xFE,0x20,0x10,0x08,0xFE,0x00, // -N-27
        0x7C,0x82,0x82,0x82,0x7C,0x00, // -O-28
        0xFE,0x90,0x90,0x90,0x60,0x00, // -P-29
        0x7C,0x82,0x8A,0x84,0x7A,0x00, // -Q-30
        0xFE,0x90,0x98,0x94,0x62,0x00, // -R-31
        0x64,0x92,0x92,0x92,0x4C,0x00, // -S-32
        0x80,0x80,0xFE,0x80,0x80,0x00, // -T-33
        0xFC,0x02,0x02,0x02,0xFC,0x00, // -U-34
        0xF8,0x04,0x02,0x04,0xF8,0x00, // -V-35
        0xFE,0x04,0x18,0x04,0xFE,0x00, // -W-36
        0xC6,0x28,0x10,0x28,0xC6,0x00, // -X-37
        0xC0,0x20,0x1E,0x20,0xC0,0x00, // -Y-38
        0x86,0x8A,0x92,0xA2,0xC2,0x00, // -Z-39

        0x24,0x2A,0x2A,0x1C,0x02,0x00, // -a-40
        0xFE,0x14,0x22,0x22,0x1C,0x00, // -b-41
        0x1C,0x22,0x22,0x22,0x10,0x00, // -c-42
        0x1C,0x22,0x22,0x14,0xFE,0x00, // -d-43
        0x1C,0x2A,0x2A,0x2A,0x10,0x00, // -e-44
        0x10,0x7E,0x90,0x90,0x40,0x00, // -f-45
        0x19,0x25,0x25,0x25,0x1E,0x00, // -g-46
        0xFE,0x10,0x20,0x20,0x1E,0x00, // -h-47
        0x00,0x00,0x9E,0x00,0x00,0x00, // -i-48
        0x00,0x01,0x11,0x9E,0x00,0x00, // -j-49
        0xFE,0x08,0x14,0x22,0x02,0x00, // -k-50
        0x00,0x82,0xFE,0x02,0x00,0x00, // -l-51
        0x1E,0x20,0x1E,0x20,0x1E,0x00, // -m-52
        0x20,0x1E,0x20,0x20,0x1E,0x00, // -n-53
        0x1C,0x22,0x22,0x22,0x1C,0x00, // -o-54
        0x3F,0x24,0x24,0x24,0x18,0x00, // -p-55
        0x18,0x24,0x24,0x24,0x3F,0x00, // -q-56
        0x20,0x1E,0x20,0x20,0x10,0x00, // -r-57
        0x12,0x2A,0x2A,0x2A,0x24,0x00, // -s-58
        0x20,0xFC,0x22,0x22,0x24,0x00, // -t-59
        0x3C,0x02,0x02,0x3C,0x02,0x00, // -u-60
        0x38,0x04,0x02,0x04,0x38,0x00, // -v-61
        0x3C,0x02,0x3C,0x02,0x3C,0x00, // -w-62
        0x22,0x14,0x08,0x14,0x22,0x00, // -x-63
        0x39,0x05,0x05,0x09,0x3E,0x00, // -y-64
        0x22,0x26,0x2A,0x32,0x22,0x00, // -z-65

};

unsigned int TZ,Ti;
unsigned char ii,jj,nn,mm,tt, 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ec)
{
  unsigned int x,y;
  for(x=0; x<=msec;x++)
  {
        for(y=0;y<=110;y++);
  }
}

/*键盘去抖处理函数*/
unsigned char ChKey(bit Key)
{
  if(Key==0){
    DelayMs(30);
    if(Key==0) return(1);
  }
}

/*定时器中断0处理(时钟)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5000/256);
  TL0=-(5000%256);
  TR0=1;
  BUFFER[0]=BUFFER[0]+1;
  if (BUFFER[0]>201){
    BUFFER[0]=0;   BUFFER[1]=BUFFER[1]+1;
        Ms=!Ms;
        if (BUFFER[1]==60){
          BUFFER[1]=0;BUFFER[2]=BUFFER[2]+1;
          if (BUFFER[2]==60){
                BUFFER[2]=0;BUFFER[3]=BUFFER[3]+1;
                if (BUFFER[3]==24) BUFFER[3]=0;
      }
    }
  }
}

/*定时器中断1处理(LED驱动)函数*/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Ti+tt*15)/256; TL1=(Ti+tt*15)%256;
  if((put1==1)&&(ii<7)&&(Ms*w[ii]==0)) P2=~ASCIIDOC[v[ii]*6+jj]; else P2=0xff;
  jj++; tt++;
  if(jj>5) {ii++; jj=0;};
  if(ii>10) {ii=0;put1=~put1; put2=~put2;tt=0;}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Ms=1;
  Ti=-2100;  //根据实际调整
  mm=14;
  put1=0;put2=1;
/*初始化定时中断0*/
  TMOD=0x11;
  TH0=-5000/256; TL0=-5000%256;
  TR0=1;ET0=1;
/*初始化定时中断1*/
  TH1=Ti/256; TL1=Ti%256;
  TR1=1;ET1=1;

/* 七个显示位置,中间为":" 符 */
  v[0]=10;
  v[1]=10;
  v[2]=10;
  v[3]=13;
  v[4]=10;
  v[5]=10;
  v[6]=10;

  /*正常运行状态,让中间":"符闪现*/
  w[1]=0;
  w[2]=0;
  w[3]=1;
  w[4]=0;
  w[5]=0;

  /*摇摆棒初始启动*/
  do {
    mm--;
      DelayMs(120+mm*5);
    put1=~put1; put2=~put2;
  }while(mm>0);

  /*启动显示*/
  ii=0;jj=0;
  EA=1;

  /*正式运行*/
  for(;;){
    while(1){
      /*显示时和分*/
          v[1]=BUFFER[3]/10;
      v[2]=BUFFER[3]-v[1]*10;
      v[4]=BUFFER[2]/10;
      v[5]=BUFFER[2]-v[4]*10;

          /*按键处理*/
      if(ChKey(set0)==1){   //调整项键
            if(TZ<2) TZ++; else TZ=0;
            /*闪现调整项*/
            switch(TZ){
                  case 0:w[1]=0;w[2]=0;w[3]=1;w[4]=0;w[5]=0;break;//正常时秒闪
                  case 1:w[1]=0;w[2]=0;w[3]=0;w[4]=1;w[5]=1;break;//调分时分闪
                  case 2:w[1]=1;w[2]=1;w[3]=0;w[4]=0;w[5]=0;break;//调时时时闪
            }
      };
      DelayMs(300);
      if(ChKey(set1)==1){ if(BUFFER[TZ+1]<maxnum[TZ-1]) BUFFER[TZ+1]++; else BUFFER[TZ+1]=0;DelayMs(300);};
      // 加法键
      if(ChKey(set2)==1){ if(BUFFER[TZ+1]>0) BUFFER[TZ+1]--; else BUFFER[TZ+1]=maxnum[TZ-1];DelayMs(300);};
      // 减法键
      DelayMs(300);
    }
  }
}

M54544AL

网友:
赞,怎么没照片呢?

网友:
楼主上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