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timer中断不返回

楼主(2011-10-29):
在用NIOSII 调试 定时器timer的时候发现进不了main 函数,直接在 alt_irq_handler 函数中死锁。当软核中只配置了一个timer的时候发现能正常工作,能正常中断,也能返回主函数。但是加了一些pio 的时候发现中断仍能正常工作,但是进不去主函数,调试模式下发现函数一直在alt_irq_handler.C 函数中死循环。请问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中断没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STATUS(TIMER_BASE, 0x00);这条语句就是请中断标志的啊,同样的程序,只配置一个timer的时候能正常运行。

网友:
直接查下pending寄存器不就知道有哪个中断没处理掉?
另外。NIOS的timer中断,如果在中断中单步,时间较长(长于timer的时间),则会被再次pengding.
说的来说,NIOS的中断差劲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