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与MDK412(KEIL)仿真MMC(SD),用的是FATFS08B版

楼主(2011-10-29):
用PROTEUS与MDK412(KEIL)仿真MMC(SD),用的是FATFS08B版,内文的所有程序都是从网上找到的,下一步就是进行硬件仿真,作一个MP3,如有VS1003(最好是板子)的朋友买给我一个最好。
因为是初学,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多指教。
文件中有WINHEX破_解版,可以查看改过的MMC文件。

楼主:
在CPU和示波器之间增加两个NOT进行反向,否则无法工作,不知是设置的问题还是软件有BUG.

楼主:
硬件测试时,读0扇区的数据时只能读到逻辑0扇区的数据,而不能读到物理0扇区的数据。我搞了好几张卡都是如此,有一个卡是在我在0扇区全部写入了00,后来重新格式化,此卡可以读到逻辑0的数据(我也不清楚怎么弄的)。我查看过别人的例子,也没有发现有区别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的问题。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下面是我的程序

楼主:
问题已解决,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有区别,我增加了OFFSET,用于判别卡的逻辑扇区地址,现在可以在我的几张卡中写入文件了。写的乱,我又是业余的,但我会跟着大家一起努力。

楼主(2011-11-29):
现在可以放MP3B ,但还有一些问题,
1.播放MP3时无法控制它的速率,我查到VS1003自动可以识别MP3的解码速率,只要DREQ为低时,只管向VS1003写入数据就可以了,但我的程序只能解一种速率的,比如设定64KBS时(就是设定SPI的读写速度),解64KBS的就没有问题,128KBS和192KBS就不行了。因为只有一个VS1003,我现在无法判定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2.播放64KBS的MP3时,音量比较小。
     路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二。
  以下是我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pu和示波器之间增加两个not进行反向,否则无法工作,不知是设置的问题还是软件有bug.

我试了一下,取消反相器没有问题。

如图(点击图片看清晰大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再测试一下,下面的附件,去掉NOT后,无法读MMC中的内容。
再请教一个问题,PNG图片是怎么贴上去的?

楼主:
感谢dongls 董的指点,问题已解决。将DREQ端口改为输入口后问题解决。
后面我会将整理后的程序放上。感谢网上朋友的友持,我的程序都是从网找的,自已不可能写出来。
感谢阿莫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56424&bbs_id=1037上也有。
下面是没有整的程序,先传上:

楼主:
整理了代码

楼主:
现在播放320KBPS的MP3没有问题。从DREQ脚可以看到有低电平出现,说明CPU的速度高于MP3播放的速度。

请网友指点一下:
一:如何实现上一首功能?现在只是实现了下一首功能。此功能只是强行跳出循环就可以了。但上一首功能怎么实现?网上很多,但有些不是FATFS作的,看不懂。
二:现在只能播放根目录下的MP3文件。如何播放不知名文件夹下的MP3?如MMC上有一个/111的文件夹,它里面有1.MP3和2.MP3,要想播放此两个MP3,怎么实现呢?

网友:
PROTEUS是个好东西 虽然现在很少用了
支持LZ

楼主:
现在可以打开文件目录下的MP3,但是要有MP3的文件名都有数据,如文件件夹222下有1.任贤齐 - 沧海一声笑.MP3,在8.3的文件名格式下显示为:"任贤齐~1.MP3",数据为C8 CE CF CD C6 EB 7E 31 4D 50 33,此时文件名是满的,可能打开播,2.但是如果有MP3的名为刘欢-好汉歌.MP3,在8.3的文件名格式下为:刘欢-~1.MP3,数据为C1 F5 BB B6 2D 71 31 20 4D 50 33,因为此时文件名中有一个20的数据,无法读取文件。res返回为0x04.
请作过的网友指点一下。见附件。

楼主:
在8个字节不满的情况下可以读取文件。增加了一个数组,将目录和文件名考入数组中,并在中间增加“/”.即可以播放任意文件夹下的任意mp3。

楼主(2011-12-29):
将MP3的文件名加入到一个TXT文件中,实现上一首和 下一首功能

网友:
鼓励楼主发学习过程贴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所有的思路都是从网上找的,底子太薄,别人干一天或一个星期的事,我搞了几个月。

网友(2013-07-16):
mark下,明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