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DDS(AD9854)扩展模块输出140M,调试成功,感谢网友“血顶猎鹰”

楼主(2011-10-29):
高速DDS(AD9854)扩展模块板,主要由一片2路模拟输出的AD9854ASQ(最高时钟频率可达300MHz,双路正交输出)DDS芯片,以及两片AD8009高速运算放大器组成(可输出较大幅度的高速信号,放大倍数可调,Vpp最高可达10V),可以满足用户对于高速信号产生的要求,用户可以借助FPGA核心模块板或单片机板,利用通过模式控制和频率字控制实时产生点频、扫频、ASK、FSK等各种形式的模拟信号。

前期用FPGA控制DDS模块输出点频可达80M,最近网友“血顶猎鹰”用AVR_M128单片机控制该模块,稳定输出了140M点频,可见该模块的高频指标还是很好的。FPGA的时序还可以进一步优化,也有望实现140M高频输出。

下面是140M高频输出结果:

实物连接照片 (原文件名:实物连接照片.JPG)

140M正弦波输出 (原文件名:140M正弦波2G.JPG)

DDS模块的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

AVR_M128的控制程序代码:AVR_M128的控制程序代码ourdev_689789PZL5R2.rar(文件大小:28K) (原文件名:AD9854_test(sin_cos,ask,psk,fsk).rar)

网友:
板子画的可真够糟糕的

网友:
卖东西的嗦

网友:
请问:板子正常工作的时候Refclock和RefclockB上的电压是多少呢?我做的实验板上这两个管脚电压为0,而且晶振不起振,是9854坏了么?

楼主(2012-01-14):
回复 网友A:
请问:板子正常工作的时候refclock和refclockb上的电压是多少呢?我做的实验板上这两个管脚电压为0,而且晶振不起振,是9854坏了么?

refclock和refclockb上的电压为0,说明时钟电路不正常,可以翘起refclock和refclockb管脚后,检查一下时钟电路。

网友B:
DDS如果作为一般的函数信号源,指标还是够用的。
真正有挑战性的地方,是把DDS作为射频信号源,用于产生本振之类的信号。
示波器ADC分辨率不够,用频谱仪看下,你就知道DDS的噪声、失真有多可怕了

楼主(2012-02-28):
回复 网友B:
dds如果作为一般的函数信号源,指标还是够用的。
真正有挑战性的地方,是把dds作为射频信号源,用于产生本振之类的信号。
示波器adc分辨率不够,用频谱仪看下,你就知道dds的噪声、失真有多可怕了

是的,如果用DDS做微波信号源、频综之类的东西,就没那么简单了,相噪、杂散、失真等指标是很严格的。

网友C:
DDS作为PLL的参考源还是可以的!

楼主(2012-05-05):
引用 网友C:
DDS作为PLL的参考源还是可以的!

恩,DDS作为PLL的参考源是可以的。

网友:
请问版主何时才能下载? 怎么总是 <<原老论坛附件,因未能解决下载带宽控制,暂停下载;我们会尽快解决此问题,重新开放下载

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网友:
干,又下载不了,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楼主(2012-07-09):
DDS模块的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

网友D:
哥们,有人买吗,我手里还有30多只9854呢,也打算做块板在淘宝卖

网友:
上次廉价收了两片DDS还没空做板试好不好。

网友:
1k~140MHz频响怎么样?

楼主(2012-08-13):
引用 网友D:
哥们,有人买吗,我手里还有30多只9854呢,也打算做块板在淘宝卖

30多只9854,有钱人啊,可以考虑自己做板,不过要想卖得出去,还要有完善的文档和售后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多只9854,有钱人啊,可以考虑自己做板,不过要想卖得出去,还要有完善的文档和售后才行。 ...

不用我到时候买200元一个,清了货就算了

网友D:
我都卖出一块了,你要是觉得我卖的便宜,我可以改.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985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卖出一块了,你要是觉得我卖的便宜,我可以改.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 ...

卖的确实便宜,如果芯片是个人买的,不是公家出钱,估计要亏本了。

网友E:
楼主示波器很牛B,安捷伦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示波器很牛B,安捷伦的,什么型号啊

楼主的示波器明明是泰克的。。。。

楼主(2012-09-13):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示波器明明是泰克的。。。。

呵呵,是泰克的。

网友:
有资料么??

网友G(2012-10-28):
引用 楼主:
DDS模块的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

被楼主的所谓高端吸引,但是却发现楼主的低级错误。难免失望!

楼主:
技术支持QQ:48217874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超级群1(500 人):113522056
高级群1(200 人):1530805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S如果作为一般的函数信号源,指标还是够用的。
真正有挑战性的地方,是把DDS作为射频信号源,用于产生本 ...

300M的主频输出140MHz正弦波,这个牛!

楼主这个示波器有fft功能吧?可以打开看看,估计这个正弦波至少60DB以上。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把示波器的滤波功能打开了?

楼主(2012-11-28):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把示波器的滤波功能打开了?

示波器探头有一定带宽,可以起到一定的低通滤波作用,所以140M的波形比较平滑。

楼主:
140M点频输出,已经是9854这款芯片的极限了吧,不知还有人用它产生过更高的频率没?

网友I(2013-01-06):
我有一片AD9954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片AD9954

恩,AD9954比AD9854性能要好,是400M的主频。

网友J:
没用过9854芯片,用FPGA+DA产生过正弦波,频率不高。看来还是DDS专用芯片指标好。

楼主:
是的,DDS专用芯片的高频指标要好。

楼主:
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

楼主(2013-04-13):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超级群1:113522056(已满)
  高级群1:153080518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9854芯片,用FPGA+DA产生过正弦波,频率不高。看来还是DDS专用芯片指标好。 ...

FPGA+DA我们也做过,一般10—20MHz还可以,但是频率再高,波形就没那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被楼主的所谓高端吸引,但是却发现楼主的低级错误。难免失望!

不知是什么低级错误,还请指点一下。

楼主:
最近想再开发一款DDS模块,想把成本再降一些,提高性价比。

楼主(2013-05-15):
不知大家那款DDS芯片用的比较多呢?

楼主:
有人建议AD9850或AD9851,这些芯片确实便宜,不过市面上已有很多这样的模块,不知开发这个还有意义吗

楼主:
AD9850模块已列入开发计划

网友K:
做到140M很难吗,非常简单的好吧。
随便拿个fpga就能搞定

网友:
楼主你好,我用 的ad9959的sync_clk无时钟输出,是怎么回事,能帮解决下吗?

楼主(2013-06-24):
最近新做了一些小模块,详细介绍:
http://fpgadev.taobao.com/search ... p;scene=taobao_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到140M很难吗,非常简单的好吧。
随便拿个fpga就能搞定

140M是指输出的正弦波,不是FPGA的工作频率好吧。FPGA+DA的方法,要想输出140M正弦波,保证每个周期10个点的话,至少要跑到1.4G。

网友:
AD9850模块已列入开发计划

the onboard dac in ad9850 is ad9760.

For flexibility, you could use a sram + ad9760 to build your own dds - this allows arbitrary waveform to be used.

网友L:
ad9854一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L:
ad9854一片多少钱?

ad9854芯片比较贵,原装要两三百,散新的也要一百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ad9854芯片比较贵,原装要两三百,散新的也要一百多。

好像ad98系列有仿的,比如985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ad98系列有仿的,比如9850

9850便宜,9854价格一直下不来

楼主(2013-07-24):
也在考虑使用一些价格更优惠一些的DDS芯片,开发一些新的模块。

楼主:
9854有AST和ASQ两种封装,其中ASQ工作频率可达300M

网友M:
我在用52的单片机调试  苦于找不到程序  不知楼主有没有   有的话发我邮箱一份吧   感激不尽    141589050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用52的单片机调试  苦于找不到程序  不知楼主有没有   有的话发我邮箱一份吧   感激不尽     ...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
可以联系客服,看是否有感兴趣的相关资料。

楼主:
电子竞赛技术群
超级群1:113522056
高级群1:153080518

楼主:
9854输出的两路信号是同频正交的,不是独立双路。

楼主(2013-09-30):
今年大学生电子竞赛E题正好用到了正交扫频源电路,就是指定用这个AD9854ASQ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示波器不错。

我也有同感,能看出是啥型号的嘛

楼主:
泰克示波器

楼主(2013-11-03):
模块新增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E题正交扫频源完整例程(可实现题目1~40M扫频功能,并可以通过按键和液晶屏设置和显示扫频参数)。

楼主:
模块上的AD9854芯片现在都贴有散热片。

楼主(2013-12-22):
最新DDS模块增加美观实用的散热片:

楼主:
最近还在开发一款简单的DDS模块,单板可以调节信号幅度和频率。

楼主:
最近还开发了一款max038模块,芯片是比较老了,但是控制简单,使用比较方便。

楼主(2014-01-26):
新做的MAX038模块:

网友O:
楼主真牛,300M时钟能出来140M正弦,很想了解滤波器是怎么搭的。

楼主(2014-03-02):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楼主(2014-04-01):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

楼主:
max038模块的波形 、频率和占空比都可以手动调节,无需单片机或FPGA程序控制,这还是比较简单方便的。

楼主:
该模块主要特点:
1、采用Maxim公司的MAX038芯片,可产生高频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高频频率指标可达20MHz。
2、输出波形可通过1个2位拨码开关来选择,频率档位(分为5档频率)可通过1个4位拨码开关来选择,输出频率和占空比可通过可调电位器手动调节。
3、采用外部±5V双电源供电设计,满足双极性信号输出要求。
4、接口说明,+5V,-5V、GND分别接正负电源和地,SYNC为同步信号输出端(TTL电平,可作为LTC1068程控滤波器模块的控制时钟),SIGOUT为信号波形输出端,Vpp=2V(-1V~+1V)。
5、工作电压:典型值为±5V。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真牛,300M时钟能出来140M正弦,很想了解滤波器是怎么搭的。

采用了高速运放电路,运放的带宽起到低通滤波的效果。

楼主(2014-05-03):
电子竞赛模块-DDS(AD9854ASQ)模块:最新DDS模块增加美观实用的散热片,并赠送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E题正交扫频源完整例程(可实现题目1~40M扫频功能,并可以通过按键和液晶屏设置和显示扫频参数)。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

楼主:
FPGA电子竞赛技术群: 113522056、153080518。

楼主(2014-06-04):
MAX038,可产生高频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高频频率指标可达20MHz。

楼主: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43082098

楼主(2014-07-11):
max038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不需要写频率控制字。如果需要人机交互的话,可以接1个单片机,来读取输出信号频率和幅度进行显示。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B:
DDS如果作为一般的函数信号源,指标还是够用的。
真正有挑战性的地方,是把DDS作为射频信号源,用于产生本 ...

一直想买个示波器带频谱仪的 boss抠门 一直不给买 总是说给你借借用 后来说买了 ,可是还让找找 借着用,直接对boss无语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30多只9854,有钱人啊,可以考虑自己做板,不过要想卖得出去,还要有完善的文档和售后才行。 ...

现在芯片什么价格,在中国供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芯片什么价格,在中国供货怎么样

一百多吧,货源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2014-10-13):
ad9959是不是更贵,版本更高啊?

网友Q(2016-08-15):
引用 网友B:
DDS如果作为一般的函数信号源,指标还是够用的。
真正有挑战性的地方,是把DDS作为射频信号源,用于产生本 ...

学习了,大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大有收获。

我拖到最底下就是想看看谁特么又在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