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知道在proteus或者multisim中怎么产生一个门信号~

楼主(2011-10-29):
RT

网友:
回复 楼主:

Mlutisim是用来仿真模电的……你要“产生门信号”,应该用Quartus之类的数电仿真软件

网友:
感觉Multisim十分烂!!问题太多了,有人评论它是“入门级”的,如果你是做硬件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用它来仿真……失真太厉害了。不要被仿真结果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