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天线放大器,类似于UPC1651的,带宽满足调频收音机的范围即可

楼主(2011-10-29):
如题:
       需要一个天线放大器,可以放大20db左右,输入信号幅度在80mv左右。
  自己找了一个UPC1651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但是UPC1651很难买到,想找一个其他的芯片代替,最好是LT产的,其他的如果性能较好也行,谢谢!

网友:
去市场上买一个电视有源天线(带放大器的,里面有更新的IC型号,例如1676等等),然后把前面的带通滤波器重新做一下,变成只通过调频广播频带的就行了,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去看看

楼主:
UPC1676可以满足要求么?不知道大家有谁做过没?看了pdf上没说的不清楚 怕不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