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航模遥控器的晶振可以换吗

楼主(2011-10-29):
本人有一个四通的航模遥控 加接收机  晶振可取

请问各位 航模遥控器的晶振可以换吗

是不是如果有两个同样晶振的航模遥控器工作就会干扰

网友:
如果跟别人的频率重复了,就应该协商一方改频。ls的观点是正确的。

只是注意一件事,如果是36MHz波段的,就只能换36MHz的晶体对。如果是72MHz的也同理,不能跨越波段。

我们在大连用模型机拍摄录像时,有位先生把36MHz的晶体误插到72MHz的遥控器和接收盒里,结果遥控距离连100米都不到,幸亏没放出去。后来我们去老虎滩一海校做了频谱测试,那晶体根本是振在基频上,实际发射的能量居然集中在12MHz,72MHz弱得几乎测不到。

补充一下,遥控工作前最好向无委咨询一下,当地适合用哪个波段。有一次我们在盘锦做外业,就遭遇了强烈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 3k

网友:
嗯,但要和接收机配对才行。
不过现在几乎都用2.4G的了

网友:
1L很专业啊,经常和模型打交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有一个四通的航模遥控 加接收机  晶振可取
请问各位 航模遥控器的晶振可以换吗
是不是如果有两个同样晶振的航模遥控器工作就会干扰

可换,同频肯定干扰。

遥控器上正规的在天线上配飘带和编号,就代表不同的频率。如果你在飞场上看到同色飘带,你就得去问问是不是一个频率。是的话协商处理或者换晶振。

当然2.4G跳频系统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