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生产的非雕刻机

楼主(2011-10-29):
论坛里学习了不少,做点小贡献,看一下闭门做的小批量生产的机器,全铝机身,机加工后喷砂阳极,
配件都是淘宝上的,

表面喷砂阳极,一个人研究有点累,希望有爱好的共同研究 358744929
大家批斗一下

产品喷砂阳极 (原文件名:CIMG2215-1.JPG)

加轴承座 (原文件名:CIMG2217-1.JPG)

网友:
楼主,一边丝杆,一边光轴第一次见呀!能不能用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一边丝杆,一边光轴第一次见呀!能不能用呀,呵呵!

看上去是自动化设备,lz说不是雕刻机,估计使用场合受力不大所以才会这种设计

网友:
象是注液机

网友:
生物实验、医学检测上用的?

网友:
看那一格格孔,像是放试管或者离心管之类的架子

网友:
为什么有两个Z轴?
如果是生物上用的,负载应该不大啊,像打印机那样用同步带应该就行了,为何用丝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有两个z轴?
如果是生物上用的,负载应该不大啊,像打印机那样用同步带应该就行了,为何用丝杆?

大概是:一个是Z轴,另一个控制释放夹紧 ,或者控制移液器加注量的。
如果是生物器材,卖价动辄十数万或数十万,弄个看上去很拽的丝杆装下B 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这样做一台要多少钱?

网友:
多加一根光轴不需要多少钱吧??

网友:
像这样不用同步带方式还有个好处,省掉一组导轨光轴,减小冗余体积

网友:
没见过这样把试管架(?)做成一体的仪器。

通用型的仪器的自动进样器或者组分收集器的试管/离心管架一般是可拆卸的塑料制品,我见识不多,但这个作为分析仪器看起来粗犷了点,或者是特定用途的?不过,看起来很不错,希望楼主多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东西做 装配自动化 好方便.   只要做夹具做好了. 就能代替几个人工!

曾经想过用这东东改装为自动焊接机器人(不追求高精度,只要能代替3个月熟练工的水平).  可是那时的上司死活不同意.就什么也没买成.

估计楼主也是做自动化类似,要不然做批量呢?   个人用户的话,可是非常不容日哦!

网友:
很漂亮,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机器,看着养眼

网友:
刚看的一边丝杆 一边光轴也把我吓坏了!

网友:
一边丝杆,一边光轴。类似的应用不少。
很多车床的丝杆(应该算是棍子吧,或柱子),也不一定是装在中心对称位置。
只要相对负荷不大,像这样的结构没啥问题,至少我拆过的光驱大致都这种形式。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吗?多少钱啊?

网友:
有这个水平做这样的东西,做一台雕刻机应该在工艺上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结构挺特别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一台机器需要多少钱?

网友:
z轴向下力量不大时没问题的

网友:
一边丝杆,一边光轴  能带东但有个问题 经度不好

楼主(2011-12-30):
不好意思,回复一下各位,
这个是医疗实验上用的,还要加外壳呢,具体测试就不知道了,把药品放在上面分析,DNA测试什么的,类似点胶机

网友:
为啥你们都说他的机子是一根光轴加1根丝杆呢?我看到的是2根光轴的呀,丝杆在左边的光轴上方

网友(2012-02-01):
回复 网友C:
为啥你们都说他的机子是一根光轴加1根丝杆呢?我看到的是2根光轴的呀,丝杆在左边的光轴上方

有一台是只有一条光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