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综合后的警告中出现:“引脚无输出引脚的负载电容分配”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9):
警告如下:

Warning: Found 3 output 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
        Info: Pin "MOSI"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Info: Pin "SCLK"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Info: Pin "CS_n"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Warning: 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Google翻译如下:

警告:找到3个输出引脚无输出引脚的负载电容分配
信息:针“MOSI”没有指定的输出引脚的负载电容 - 假设默认为0 pF的负载电容为时序分析
信息:SCLK的“针”有没有指定的输出引脚的负载电容 - 时序分析假设默认为0 pF的负载电容
信息:针“CS_N”有没有指定的输出引脚的负载电容 - 时序分析假设默认为0 pF的负载电容

警告:发现引脚功能未定义的时钟和/或内存使
信息:假设节点“时钟”是一个未定义的时钟

网友:
我不懂,不过这种提示可以右键选择“help”,会有一些帮助和提示信息,好好看看。

网友:
assignment editor里面定义那三个引脚负载电容值,以及把clk定义为全局时钟

网友:
没关系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google翻译只能借用。。还得你自己翻译

Info: Pin "MOSI" has no specified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 assuming default load capacitance of 0 pF for timing analysis
信息:引脚“MOSI”没有指定输出引脚负载电容 -- 假定用于时序分析的缺省负载电容为 0 pF

建议还是指定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用google 可以把文献看懂。但如果真要翻译,肯定是要逐句推敲的。

如何指定?有例程吗?

网友:
俺也只是翻译。。。没弄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signment editor里面定义那三个引脚负载电容值,以及把clk定义为全局时钟

这就是方法的。,非常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assignment editor里面,我知道了,在assignment editor怎么设置呢?我还是不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设定的。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管,不会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