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2011年电子竞赛A题的同胞们,进来聊聊你们的作品,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2011-10-29):
参加了大赛,看到了获奖的参赛队很多,感觉这次的电源对大家来说很简单似的,性能都不错……当初我们看到这个题时,感觉很难,指标太高了。
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系统方案,彼此共同进步
2011全国电子竞赛A题 ourdev_689936BPIM70.pdf(文件大小:170K) (原文件名:A-开关电源模块并联供电系统(A题).pdf)

楼主:
我说说我们的方案:一个电流源加个电压源,通过测量总电流及电流源模块的电流,并控制电流源的电流与总电流的比例,就能控制两个模块的电流比。
center>
(原文件名:系统控制.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说我们的方案:一个电流源加个电压源,通过测量总电流及电流源模块的电流,并控制电流源的电流与总电流的比例,就能控制两个模块的电流比。
center>

我们也是用的这个方案,学名叫做“主从式”,感觉不算难啊,第二个晚上大致效果就出来了

楼主:
其实我们第一天下午就出来了,就是稳定性调了很久,请回复【2楼】luld

我们第一天也差不多调了出来,但是就是稳定度上调了很久……请问你们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好高?

网友:
我的想法是两个电压源,通过调整之间的电压差调整各自的输出电流,已经用电位器手动调整实现了。两个模块可以各自在0~3A内任意输出,原理没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采样电流,然后调整两个模块的输出电压了,电流采样方案也选定了,用霍尔测量。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放弃参加比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们采用怎样的调压方式,另个模块之间的电压差应该很小吧,如果要实现精确控制电流,电压控制精度要非常的高吧,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C:
离开校园好多年,简单跑了个原理仿真,M10的,凑活看看

仿真文件

网友:
北京市得分第一电源:用MC9S12XS128MAL主控芯片,纯数控,同时采集两个通道的电压和电流。同步变频PWM降压,2级π滤波器。最大效率超过90%。当场画了PCB,加急做出来的。总造价不到1000元,拿了奖金应该不亏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纹波、电流控制比例如何

网友:
我们做的这个题目,输入电容比较大(启动电流大),测试的时候必须用他们的数字电源,数字电源一开机就保护,操作的学生哪知道这些,所以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滤波后输出端纹波1mv,1:1输出时最大5mA误差(峰峰值,两通道之差,使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自恢复保险丝做上电放浪涌措施吗?另外,输入端也用π滤波器滤波,能起到很好的放浪涌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错……我们的电流误差在1-2ma左右,纹波我们是用毫伏表测得,大约1m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恢复保险用来做上电放浪涌,效果怎样呢?好像它的保护速度不是很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们第一天下午就出来了,就是稳定性调了很久,请回复【2楼】luld
我们第一天也差不多调了出来,但是就是稳定度上调了很久……请问你们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好高?

我们最初的方案是用单片机模拟8位PWM加上两级滤波作为基准,因为8位的分辨率有限,误差稍微有些大,尤其是在电流比较小的时候。后来又改了外置的12位DA,最后两路误差在几毫安。

我们成本很低,开关电源芯片就是用的几毛钱的TL494,和一块多的国产山寨2576(都是之前淘宝买的)。第一天主要用来设计制作PCB了,第二天功能都做出来了,就是精度达不到,换了DA还是有问题,后来发现是高端电流采样的问题:输出有纹波,运放(OP07)速度跟不上,导致采样电流不准,第三天主要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尝试降低纹波但效果不理想,最后采取了一个土办法,就是让运放的供电跟随开关电源的输出,这样在运放看来就没有纹波了,效果非常不错。

最后一天除了写报告之外又用硬件(比较器)搭了一个过流保护功能(原来是用电流采样给单片机AD控制过流保护),这样就保证万无一失了。大概的原理就是采样得到的电压与基准的比较,切断输出,再用另一个比较器构成自锁电路,防止振荡。通过单片机每隔几秒给比较器复位信号,重新工作,试探是否解除过流。这样即使单片机保护失效也没有问题(只是没有了复位信号,不会重新工作)。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效率的问题,所以到最后参赛主要就是效率不是很完美,大概80%(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做电压源的那路2576内部不是MOS的,发热比较厉害),这方面准备不是很充分,当初比赛前应该买一些好一点的开关电源芯片。

整个过程从方案设计到制作几乎没有老师参与(老师建议的方案是直接用单片机PWM控制MOS管,全部数字控制,好处是电路简单,但我觉得这样反应慢,控制效果不好且容易烧管子,我们组的长处在于电路设计和调试,所以自己考虑了上面的方案,让大部分工作由电路完成),只有最后电流采样的问题请教了老师的意见。PCB也是自己做的,我们学校参赛的队伍中只有我们组是做了PCB的,其他组都是用通用板焊接的。

电源部分的照片:(两个EI磁芯是电感不是变压器,因为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磁芯了,上面的小板是过流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我们采用的TPS54331,频率是500khz,也是用的OP07,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的电流误差在1-2m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作品比你们的板子小,是7cm*10cm……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们用的2576做电压源,那电流源用的就是tl494,不错……另外,你们用的电容质量怎么样,质量差了纹波也就很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你们用的2576做电压源,那电流源用的就是tl494,不错……另外,你们用的电容质量怎么样,质量差了纹波也就很大了

我们的电容据说是正品红宝石YXA系列,貌似纹波还好,具体的值记不清了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我们采用的tps54331,频率是500khz,也是用的op07,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的电流误差在1-2ma左右。

可能是我们电路和你们不太一样吧,我们高端电流采样是用运放做了一个比例电流镜,转化成低端的电流。

你是哪个学校啊?有空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用来做上电放浪涌,效果怎样呢?好像它的保护速度不是很快吧

这个和封装有关,封装越小效果越好。保护速度的确不快,但是对于一般的上电冲击问题,已经能够解决了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你们用的2576做电压源,那电流源用的就是tl494,不错……另外,你们用的电容质量怎么样,质量差了纹波也就很大了
我们的电容据说是正品红宝石yxa系列,貌似纹波还好,具体的值记不清了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我们采用的tps54331,频......

既然是做比赛而不是做产品,当然是在合适的位置使用高档的元件会比较有优势了。在这个设计中,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已经被我弃用了,主要容量由固态电容和钽电容提供。光电感成本就将近200元,自己买的磁芯和漆包线绕制。65支漆包线并绕,3个人绕了一下午的电感,挑出电感量完全一致的使用(精度在1%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
比例电流镜。这个是什么电路,还第一次听说,能否讲解一下……
我们就是采用一般的差分放大电路……只是加了电容补偿,采用的是超前补偿方式……

楼主:
上传一张我们作品的照片呵呵

楼主:
很小吧……
大家没有事也把你们的作品上传上来看一下嘛

网友:
今年家里太忙没有辅导学生参赛,赛后出于强烈的兴趣自己设计了一下,使用两路2576-ADJ,控制其参考电压的方式,效果还可以(至少思路应该是对的),稳定性稍差,使用的是山寨板的芯片,最大电流上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够小的,我的是10*10,3层PCB+飞线结构……你们参赛的元件都没有打记号吗?我们这连二极管都要做记号,防作弊

楼主:
有标记啊,你没有看到芯片电感上面有东西吗?
当时害怕出问题,做了两套成品参加比赛,幸好都没有问题……

楼主:
我好想看到更多的方案,更多的作品……大家都来晒晒嘛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否将老师您的控制参考电压的方案讲讲……

楼主:
上张清晰的图片

网友(2011-12-19):
回复 网友A:

板子做的不错啊

网友:
板子很好

网友:
哈哈,确实不错啊,看来自己要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到了这个网站有一种激动的感觉,确实不错,很让我学习

网友(2012-04-04):
引用 网友C:
离开校园好多年,简单跑了个原理仿真,M10的,凑活看看

这个电路很不错哦,就是有些看不太明白!大哥可否讲解一下思路!

网友:
我们的作品,纯数字,两路电压源。
原理第一天晚上就搞通了,无奈电流总是测不准,后来换了霍尔,加了数字滤波,第二天通宵总算搞定了。
天津参加的复测。
国二,省一。

网友(2013-07-23):
可否将你的报告分享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