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 ad采样通道切换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切换通道后要重新校正!

网友:
还没有做过两路采集。

网友:
个人建议:
1. 切换通道后不必执行校准,因为电子开关的差异很小不会影响测量
2. 同一通道至少采集4次,丢掉前三次的数据,最后一次是准确的,然后再换通道

网友(2012-07-07):
引用 网友B:
【5楼】zhao_pc0305
个人建议:
1. 切换通道后不必执行校准,因为电子开关的差异很小不会影响测量

转换通道后要丢掉前三个数据?我怎么没有看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通道后要重新校正!

不需要吧!!我单端和差分方式混合采样 矫正一次就ok了!只要更改ADC0MUX 就ok了!!说实话这个单片机的continue模式不能像stm32那样几个通道循环采样!!

网友:
你改成单词转换ADC0MD =0x82  转换结束后等ADC0MUX =0X80才能修改ADC0MUX 然后再次ADC0CMD=0X82启动转换,我这是352 16bit的多通道差分 单端混合采样
while(1)
   {

                 ADC0CN = 0x07;                         // unique output codes, GAIN=128
                   ADC0MUX = 0x01;                  // Input pin selection:
              ADC0MD = 0x82;                      // Start SINGLE conversions
         while(!AD0INT);                     // wait till conversion complete
         AD0INT = 0;                         // clear AD0 interrupt flag

         // concatenate ADC0 data bytes to form the16-bit value
         ADC_OutputVal = (char)ADC0H;
         ADC_OutputVal <<= 8;
         ADC_OutputVal += (long)ADC0M;
        voltage_temp1=(float)((float)ADC_OutputVal/26);
         current1=(voltage_temp1-offset_voltage1)/128*10.14/5+offset_current1;

                ADC0CN = 0x00;                      // Gain = 1, Unipolar mode
                ADC0MUX=0X08;                      //select pin
                ADC0MD = 0x82;                      // Start SINGLE conversions
                while(!AD0INT);                     // wait till conversion complete
        AD0INT = 0;                         // clear AD0 interrupt flag
                //ADC0MD=0X80;
                ADC_OutputVal=(char)ADC0H ;
                ADC_OutputVal<<=8;
                ADC_OutputVal+=(long)ADC0M;
                AIN0_voltage=(float)((float)ADC_OutputVal/26)/1000*10.14;
                power1=current1* AIN0_voltage;

                printf ("current1 = %.2fA\t ;AIN0_voltage=%.2fV\t;power=%.4fW,temp_voltage= %.2f\n",current1,AIN0_voltage,power1,voltage_temp1);

        }

网友:
前面还有个adc init初始化频率什么的没写!你看官方代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