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式STM32F103ZE 时出现的 JLINK 找不到CORE 问题(求解,急,急,急)

楼主(2011-10-29):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JLink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 JLink Info: Halting CPU core
**JLink Warning: Received 0 as core Id.
* JLink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 JLink Info: Halting CPU core
**JLink Warning: Received 0 as core Id.
* JLink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JLink Error: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3 (TAP Command : 2) @ Off 0x5.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4 (TAP Command : 2) @ Off 0x5.

楼主:
难道是芯片被我给烧掉了????

楼主:
还是软件哪边配置的不对??

楼主:
把JTAG  改成SW 就OK了!!

网友:
重启电脑试试,我以前好像出现过,重启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