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用LM723做电源怎样?

楼主(2011-10-30):
主要是波纹,和噪声,稳定性,或者推荐一款性能更好的芯片

网友(2011-12-05):
723我用过,是很老的芯片了,波纹,和噪声,稳定性与78xx差不多,用lm317吧虽然不能输出0v,但是电路比723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15V 0.5A负载能做出100uV以下,78XX,317好像不行吧?

网友:
723,78XX都行

楼主(2012-01-12):
回复 网友B:

现在能到20uV

网友:
请问是怎么到20uv的传个电路看看

楼主:
就是官方的电路基本一样,就是要选好的元件,还有就是线怎样走也很重要

楼主:
可以达到80几个DB抑制

网友:
723这种老爷爷级别的芯片就别想了,你要是专业人士远离这个东西,同价格外围器件太多成本完败。
你要是业余爱好者玩玩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推荐几款成本低的芯片来看看,要达到80DB抑制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噪声能达到20u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