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图展示“绿源”电动车充电器PCB,来看看绿源的做工,有别于一般的充电器,欢迎进来参观

楼主(2011-10-30):
悲剧鸟,绿源电动车的充电器坏了!拆开看了,做工还可以嘛,比我以前修的50块的大路货充电器是强多了。

    故障现象有二:1、本来充电器插上后,红灯会慢闪三下,然后开始充电,现在一插上就直接亮绿灯(Rx没烧之前就这样了),肯定是坏了。2、做电流采样用的Rx的短路线烧了,稳妥起见,是不是该用一个大功率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该死的绿源电动车,不知道设计充电器时是怎么想的,非要整一个充电器的接口和别家的不一样,不仅正负极不一样,接口形状也不一样,搞的那么多的充电器,我非要借绿源车的充电器,我们单位又没有几台绿源电动车,借不到,回不了家了!

    先上一张大图,只是低压部分的,高压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无负载输出有54V的电压。费了一个多小时,把元件描上了。PCB是先拍下,然后镜像过来的。

    那天被一个我们单位的某人以为我充电器是好的,硬是插在它的电动车上(极性相反哪兄弟!),只见里面一阵火花,拆开一看,那个Rx处的电流取样电阻烧没了,我焊了两根铜线上去,估计是不行的,阻值太小,会导致充电电流过大。但是Rx原来只是一根短路线而已呀,现在该取多大的阻值?功率多少?

    另外,还有一个打磨过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片子,是不是和电池修复有关,看了半天不得要领,是不是它坏了?

再上两张:

请高手赐教,我该怎么修?那个该死的打磨的片子是什么片子?

编辑原因,稍微修改了一下标题!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liusoldier  大圣

好像是555芯片,4.8脚连在一起。

楼主:
谢谢,明天去买一片555来换上试试看。

不过我看了半天,看不懂了。接测温电阻那个9012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RX一般是0.1欧姆2W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uc3842这类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uc3842这类芯片

3842应该在高压一段。
另外不太像555,没有接成单稳电路,附近电容应该接在第7脚才是555在这里的作用--延时。
看这个电路,输出端部并没有功率管,全部反馈到高压端控制。这种设计和低压端控制不知道那种要好些。
反正我觉得这种设计叫过硬还真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充电器没有利用TL431,光耦的控制也是用运放,有点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rx一般是0.1欧姆2w

我本来想应该也是0.1欧的大功率电阻,但后来量了一下运放D(12、13、14脚)12脚,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是42mV。算了一下,如果真用0.1欧的电阻,>0.42A的电流就可以让该运放输出端输出高电平,驱动红灯亮,同时导致运放C(8、9、10脚)输出端8脚输出低电平,绿灯灭。当运放D输出低电压,此时12脚电压高于13脚电压,即充电电流小于420mA,绿灯亮。差不多,明天拆一个0.1欧的电阻去。

网友:
可能是廉价的OTP单片机,做定时用的,用来定时强制转为浮充状态的。有些大厂的充电器就是用单片机实现这一功能的。
至于这个充电器工艺则是很一般的。

楼主:
看了半天,感觉没有电流控制,只有电压控制,A、B运放都是用于控制电压的,没有电流过大抑制,这个会不会有点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对呀,我网上找了555的的资料,都是8脚电源,1脚地。这个充电器上的是反过来的,所以它不是555。如果是8脚的单片机,应该不会两个脚拿来接地吧,最多不用的悬空。比如图上的5脚。

网友:
电阻是康铜丝一类的东西吧,找个毫欧级的电阻,算一下,和原来最大充电电流差不多的,还有就是,要是锂电的话,注意安全

网友:
买个充电器换根线=>修好了

网友:
是类3842的电源管理芯片,看样子是反激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买个充电器换根线=>修好了

我要经济宽裕我费这劲干嘛,不就是想自己修好它少花点钱。

网友:
如果是反接烧了那就是电流采样电阻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有电压,电流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有电压,电流控制的!
可能是这样的,如果LM324按顺引脚顺序排列放大器为A、B、C、D,那么运放应该就是电流控制用的。如果在取样电阻上的压降很大,那么运放B的输出就会变小,导致光耦导通量加大,则变压器输出电压变低,致使输出电流减小。

回复 网友G:
如果是反接烧了那就是电流采样电阻坏了换了就好

不是的,原来就是坏了。这个充电器原来接上电动车充电时,红灯会闪三下,现在接上直接亮绿灯,也不闪了。

楼主:
不折腾了,今天去电动车修车铺要了一个绿源车的充电器,老板说“烧了”。我拿回来拆开看了,除了没电源线和输出线,其它的应该是好的。做工也明显比我原来那个要好很多;焊上电源线和输出线,插在车上一充,果然是个好的。

这个充电器就不折腾了,没时间哪。

话说修车铺的修车老板从来不修充电器和控制器的,如果不能用拿来他直接让你买个新的。会不会修不知道,费那个时间修个充电器,他都可以修好几辆车了,不值得。直接从他那买个充电器他的利润也高一些。

其实充电器的故障往往很简单,由于经常拽线,很多都是线不导通的问题。还有些充电器是桥式整流用的二极管质量差,击穿变成双向导通导致烧保险;另外充电器放车斗里经常震动,导致一些重一点的件脱焊,比如大电容,变压器脱焊,我都碰到过。修了十几个充电器了,还没有碰到像我自己这个充电器的故障。话说外面买的充电器,质量是差,偷工减料相当严重,很容易导致电池充坏。

网友:
uc3842 uc3843很多充电器都用这个,PWM控制的,你查查资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uc3842 uc3843很多充电器都用这个,pwm控制的,你查查资料看看

不可能是这个坏了。我说的那个打磨了的片子,是低压区的,控制输出的,可以用于电池维护之类的功能的。拆了几个绿源的充电器,里面都有这么一个被麿掉了标记的片子。

网友I(2012-11-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uc3842 uc3843很多充电器都用这个,pwm控制的,你查查资料看看
--------------------- ...

楼主真有心,拍下的照片还给画上正面元件,老实说,画了多久?

网友:
反推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有心,拍下的照片还给画上正面元件,老实说,画了多久?

一个中午,2个小时不到

网友:
单片机的型号是S3F9444,第4脚是reset脚,一般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