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7和STM32F103有没有差距?

楼主(2011-10-30):
我刚刚买一块cortex-m3的板子,上面的主控芯片是STM32F107VCT,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大多数都是STM32F103VCT的,极少有107的。我想问问103和107有什么差别,我可以将107当做103来学吗???谢谢!!!

网友:
STM32F107VCT - STM32F103VCT = 4
这就是差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刚买一块cortex-m3的板子,上面的主控芯片是stm32f107vct,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发现大多数都是stm32f103vct的,极少有107的。我想问问103和107有什么差别,我可以将107当做103来学吗???谢谢!!!

去ST官网看了下,区别在以下。
作为一个主流的微控制器系列,STM32 F1 满足工业、医疗和消费电子市场的各种应用需求 作为这款系列,ST 开创了全球 ARM® Cortex™-M 微控制器先河,树立了嵌入式应用历史的里程碑。 该系列将高性能与一流外设和低功率、低电压工作特性相结合。 它们可利用简易架构和易用工具,以经济的价格实现最大化集成。
以下五个产品线之间引脚、外设和软件兼容:

超值型系列STM32F100-  24 MHz最高主频 带马达控制和CEC功能
基本型系列STM32F101 - 36 MHz最高主频,具有高达1M字节的片上闪存
USB基本型系列STM32F102 - 48 MHz最高主频,带全速USB模块
增强型系列STM32F103  - 72 MHz最高主频,具有高达1M字节的片上闪存,兼具马达控制、USB和CAN模块
互联型系列STM32F105/107 - 72 MHz最高主频,具有以太网MAC、CAN 以及USB 2.0 OTG功能
超值型系列STM32F100-  24 MHz最高主频 带马达控制和CEC功能

网友:
完全可以哇,从软件的角度来说,107内部比103多了一点外设而已,比如网卡、usb otg
不过,107不算稀罕吧
207的板子才比较少见吧

网友(2012-09-29):
超值型系列STM32F100-  24 MHz最高主频 带马达控制和CEC功能
基本型系列STM32F101 - 36 MHz最高主频,具有高达1M字节的片上闪存
USB基本型系列STM32F102 - 48 MHz最高主频,带全速USB模块
增强型系列STM32F103  - 72 MHz最高主频,具有高达1M字节的片上闪存,兼具马达控制、USB和CAN模块
互联型系列STM32F105/107 - 72 MHz最高主频,具有以太网MAC、CAN 以及USB 2.0 OTG功能
超值型系列STM32F100-  24 MHz最高主频 带马达控制和CEC功能

学习民!

网友:
差不多的,哥们~~
107多了以太网和otg的usb~

网友:
107是内嵌以太网协议的哦!

网友:
直接把103的程序换个107的型号编译下载可以用不?

网友: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3-04-13):
超值型系列STM32F100-  24 MHz最高主频 带马达控制和CEC功能
基本型系列STM32F101 - 36 MHz最高主频,具有高达1M字节的片上闪存
USB基本型系列STM32F102 - 48 MHz最高主频,带全速USB模块
增强型系列STM32F103  - 72 MHz最高主频,具有高达1M字节的片上闪存,兼具马达控制、USB和CAN模块
互联型系列STM32F105/107 - 72 MHz最高主频,具有以太网MAC、CAN 以及USB 2.0 OTG功能
超值型系列STM32F100-  24 MHz最高主频 带马达控制和CEC功能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可以准确的回复楼主是一样的除了多了一个以太网,107产品量产了好几年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而且在keil中甚至可以将芯片类型设置为103的型号,这样可以很方便的看寄存器

网友:
具有以太网MAC、CAN 以及USB 2.0 OTG功能

网友(2013-06-27):
一般用的话103足够了

网友(2014-03-11):
学写了,多谢分享

网友A:
资源不一样,带互联的usb和ethernet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A:
资源不一样,带互联的usb和ethernet

还有一个关键差别,103V,Z系列有FSMC,107没有。

网友(2016-12-28):
F107是互联型接口和内部资源较多
F103是曾强型
相比103,F107加入ieee以太网接口,2个i2s音频接口,全部64kb的SRAM缓存。
开发方法和调用的库函数都是一样的,引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