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脑有没有并口?

楼主(2011-10-30):
打算买TQ2440  怎么判断电脑上有没有并口? 需不需要 J-link v8仿真器 ?

网友(2012-02-17):
第一.看一下你电脑后面有没有接口,没有到拆开机箱看主板上有没有接口
第二.从你的电脑硬件上的设备管理器上看没有有LPT接口,如果没有,那只能做或买个USB转并口线了,网上很多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