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天地飞6通道遥控,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1-10-30):
天地飞6通道遥控,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
不知道是不是把遥控误关机了,现在接收机的灯一直在闪,遥控的灯有时候会一亮一暗跳动。
请问各位大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
是不是要把遥控器的油门推到顶再拉下来,指示灯一直亮才能遥控的吧

网友:
是2.4G的还是36/72Mhz的啊?如果是后面的看看控和接受的晶振插好没。另外控的灯应该一直是亮的,一闪一闪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72MHz可以确认所有晶振都已经插好的回复【1楼】slowlyi

回复 网友B:

不管油门怎么动,接收机的灯还是在闪。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