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运行起来电流很大,有15A+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1-10-30):
最近在搞MK电调,程序是0.41版本,但是运行后电流非常大,PWM=200的时候电流差不多得有15A,PWM=50的时候电流也有4A多,而且电机也发热。用不了多久场管漏极的焊锡就会融化。。望坛里高手能指点一二,本人刚接触四轴不久

楼主:
上面是电机A相的波形,下面是场管驱动波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求解释啊

网友A(2013-02-14):
15A的时候拉力多少呢?电流大小看负载,不要看PWM指令

网友B(2014-12-12):
引用 网友A:
15A的时候拉力多少呢?电流大小看负载,不要看PWM指令

我的   电调  也是  仿MK的  开机就不赚   而且  mos管发热

网友:
这个波形电机应该也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电调  也是  仿MK的  开机就不赚   而且  mos管发热

应该是没启动起来,上下导通了。你有没有修改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