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连接DS18B20后,IO口赋值给0,输出电平有3.4V,去掉18B20正常到mv级?

楼主(2011-10-31):
单片机连接DS18B20后,IO口赋值给0,输出电平有3.4V,去掉18B20正常到mv级 ?
测试过了DS18B20正常,单片机用的飞思卡尔XS128

下面是我的接线图

楼主:
这会儿测试 去掉上拉电阻还是一样的
只有拔掉 DS18B20  IO输出的才是低电平

网友:
不会是 用万用表量的吧??

楼主:
不是 用示波器直接看的 我就直接给端口一直低电平 然后接上18B20   就变为高了

网友:
你不接18B20,接上拉电阻

很可能是你 0没送出来。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