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了一个电源模块,当时我就震惊了。大家看够不够“XSB”的级别

楼主(2011-10-31):
今天有朋友拿过来一个小的电源模块,说是前几天机器上坏掉一个,他拿这个换上后又果断烧掉,要我拆来看看有没有修的价值。看外观我觉得像是个小的ACDC,就给抠开了。就在打开外壳的一瞬间,我顿时震惊了,原来电源模块也可以这么做……

上面写着输入AC220/240输出DC90/110,还有made in china (原文件名:1.jpg)

据朋友说,这个东西是55块钱买来的。

网友:
求原理,怎么是 继电器?

网友:
半波整流?

估计只能带剃须刀之类的

极度不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原理,怎么是 继电器?

继电器可能只是做电感用的

网友:
你确定是电源?

网友:
这真是极品啊,,,,,这是电源么???再假也不会这么假吧,,,,,再说这种继电器很贵的,,,不理解为何放在里面,,

是想用继电器的电感产生的感抗来降压???? 怎么没写输出电流呢???如果电流很小,,那这玩意应该还算合格啊,,电感降压,二极管整流,,

网友:
【7楼】 jackiezeng

这真是极品啊,,,,,这是电源么???再假也不会这么假吧,,,,,再说这种继电器很贵的,,,不理解为何放在里面,,

是想用继电器的电感产生的感抗来降压???? 怎么没写输出电流呢???如果电流很小,,那这玩意应该还算合格啊,,电感降压,二极管整流,,
---------------------------------------------
这种继电器非常便宜,山寨OMRON MY2NJ  3.5元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买的5块一个

网友:
没搞懂原理

网友:
曾经见过有人订做上百个这类东西,不带继电器,就是半波整流,卖元件的老板赚翻了,封在一个小塑料盒里灌胶一个好像是50块钱。

网友:
【10楼】 .titrwh 灰机

你还要多少,我跑一趟,给你5元一套(带座)怎么样?

网友:
LZ,建议你跟拿这东西或来找你的朋友详细了解下外围电路到底怎么个样子。

这东西,可能还有隐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楼】 .titrwh 灰机
你还要多少,我跑一趟,给你5元一套(带座)怎么样?

采购价钱跟量和渠道有关系,,,零售5元一个都低了,,,

网友:
一半的电压呀。。。就是两个电容两个二极管呀。。。

低成本的灯条里也有用到,至今没出过啥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昨天只买了4个,自己玩的,不是量产,大部分都要10块一个,找了最便宜的一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昨天只买了4个,自己玩的,不是量产,大部分都要10块一个,找了最便宜的一家。

如果是国产OMRON的话确实要13元一个,山寨一般卖5元,我可以拿3.5一个

网友:
有个二极管 半波整流???  继电器怎么用途啊??  求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器是一台日立的x光机,模块是用来驱动电机刹车片线圈的。原来坏掉的那个模块比这个小一圈,但用手一掂量就能感觉出比这个重。朋友也是托人买的ACDC,谁知道买回来个这玩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器是一台日立的x光机,模块是用来驱动电机刹车片线圈的。原来坏掉的那个模块比这个小一圈,但用手一掂量就能感觉出比这个重。朋友也是托人买的acdc,谁知道买回来个这玩意……

坐地无语了。

我是以前看到过一个国外的,DC12V控制DC110V的,但是也把12V叫输入,110V叫输出……本质上就是个隔离开关,但E文还是标成电源模块。

这个半波整流出去……又想起来前几天的帖子,拿个万用表一量,以为电压下来了,那就是降压成功了,呵呵

网友:
只想杀人

网友:
看电路连接像是 半波整流输出,继电器作用是输入电压无法维持吸合时关闭输出,输出端呈开路状态,就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能设计出这样的东西,也是人才

网友:
TMD,太有才了!

网友:
够牛X,专门针对半懂不懂的人的。

网友: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电路里继电器的必要性,我感觉除了大幅增加成本,没其他作用,难道是为了良心上好过些。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猜测是用在异步电机刹车上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挺好,用料,做工山寨到了此种程度,不得不佩服这种“设计”也是一种境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根据楼主描述,猜测是用在异步电机刹车上的吧。
普通电机刹车用的话,见过直接就用个整流桥的。韩国过来的设备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电路连接像是 半波整流输出,继电器作用是输入电压无法维持吸合时关闭输出,输出端呈开路状态,就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同意。
虽然这个电源非常山寨,但是继电器是有作用的。如果做个小电路板把继电器和整流部分分开就清楚很多了。
楼主讲一下用字啊什么地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错,三相交流电机上的,日立的X光机里一个电机的刹车。原装的那个尸体还在,等有空抠开来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根据实物绘制的电路,感觉只能是一个低压保护的功能,具体电流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用在异步电机刹车,原理应该可行。
继电器的作用是,当不刹车时切除此电路对电机供电的影响。

可以预测的是,如果这个刹车电源和电机供电电源同时接通的话,此电路应该立即烧毁,二极管或继电器。

网友:
直流能耗制动?有必要搞如此“复杂”么

网友:
...真正起做作的只有D1,就是在220V的电源上串个二极管半波整流,输出等于0.45倍的输入

继电器主要用来增加电源重量...(猜的哈)

网友:
安全啊, 如果没有这个继电器,
电源输入前只是一个单刀开关, 用户关闭这个就会误以为110AC没有了, 结果让220给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能耗制动的。是刹车盘+线圈,平时不通电时两片刹车盘靠弹簧压在一起刹车,线圈通电后一片刹车盘吸离另一片刹车盘,电机开始转动。就跟电磁阀差不多,只是把阀门换成刹车盘了。是直流90V驱动的。

网友:
我看到made in china啦

网友:
那两个蓝色的不是电容吧? 应该是突波吸收器,用来保护瞬间的高压。继电器只是用来控制只有接上220V时才动作,如果插在110V的话,电压不足继电器电压就不会导通。还有这应该只有输出110V AC吧?

网友:
中国人的智慧=无穷大

网友: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路相当实用!与china不china没关系 至于它的价格那是市场决定的(自己没本事就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要多看看书注重基础原理 别把设么事都归咎于china

网友:
看不懂用在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杨的电路是不是在使用中就能听到继电器在吧嗒吧嗒的响???

网友:
没什么好奇怪的。
工、农、商... 有多少中国人靠出卖诚信致富,然后有的移居国外的?
同志们,淡定!!!

网友:
引用图片【48楼】jnlaok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路相当实用!与china不china没关系 至于它的价格那是市场决定的(自己没本事就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要多看看书注重基础原理 别把设么事都归咎于china
经典=月经期的典故?
实用=赚钱的实用?
本事=忽悠人的本事?
葡萄=没有酸味?
看书=你的书?
基础原理=你编的?

从你的积分看,估计也是hifi+商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K: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路相当实用!与china不china没关系 至于它的价格那是市场决定的(自己没本事就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要多看看书注重基础原理 别把设么事都归咎于china
经典=月经期的典故?
实用=赚钱的实用?
本事=忽悠人的本事?
葡萄=没有酸味?
看书=你的书?
基础原理=你编的?
从你的积分看,估计也是hifi+商人吧?

强人~~~~

网友:
继电器应该在不停的切换,占空比大概50%,然后给电容充电,就像PWM

网友:
许多小家电里的电路都很神奇,一般人都琢磨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L:
继电器应该在不停的切换,占空比大概50%,然后给电容充电,就像pwm
这个可是交流的继电器啊。。。

虽然这个“电源”很山寨,但我仍然相信这样的设计原理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山寨的做法是无耻的。
不过到现在还没看到很好的解释。

网友:
这是仿照日本产机SANKI的电磁制动器配套的整流电源,继电器的作用是切断交流电后通过继电器来迅速断开直流侧电流,使制动器能快速刹车。因为如果仅断开交流电源的话,线圈中的电流会经过续流二极管缓慢下降,使制动器动作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是仿照日本产机sanki的电磁制动器配套的整流电源,继电器的作用是切断交流电后通过继电器来迅速断开直流侧电流,使制动器能快速刹车。因为如果仅断开交流电源的话,线圈中的电流会经过续流二极管缓慢下降,使制动器动作延时。

这个解释比较给力。结合楼主的解释,讲得通。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能耗制动的。是刹车盘+线圈,平时不通电时两片刹车盘靠弹簧压在一起刹车,线圈通电后一片刹车盘吸离另一片刹车盘,电机开始转动。就跟电磁阀差不多,只是把阀门换成刹车盘了。是直流90v驱动的。

网友:
请问继电器输出是接在常开触点上吗?
请确认一下。这个接法对电路理解很重要。

网友:
还有,后面接的电机特性最好也能说明一下。
我不认为这个产品是假冒伪劣产品。在这个设备里,这样做有设计者的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N:
请问继电器输出是接在常开触点上吗?
请确认一下。这个接法对电路理解很重要。

       看第二张图片 常闭触点引脚被剪断了,可以肯定是接常开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解释非常合理。X光机是日立的,应该用的就是sanki的电机。看来这个电路是有实用性的,只是山寨了别人的设计,然后卖得高价。

网友(2011-11-30):
好生的简陋

网友:
这个看用在什么场合了,如后面驱动的电机等设备,当交流断开时,直流电机变成了一个发电机,此时不断开回路,会造成电源反灌,所以加继电器断开回路。有的地方只需要简单的直流电源,也是悬浮系统,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倒是真整成一个AC/DC隔离电源,可能输出功率大,负载的突变,电源的反送等情况,工作变得更不可靠。
楼上的注明这是刹车电源,要是悬浮的,不可能接触到的,是可以这样做的。当然可以看一下原装电源是怎样的,估计这个是从原装电源上山寨过来的,用于这种特定的场合。并非通用电源。

网友:
记得初玩功放的时候发现很多可圈可点的功放电路里电源部分就是环变+整流桥直接供电的,当时觉得这样的电源滤波效果肯定不好啊,影响音色啊。后来请教前辈,说这样可以增大动态响应,如果用电源芯片供电的话成本太高,效果也不一定更好。所以简单的电路了不能说一定就是山寨,各有各的用途,关键还是对原理的理解,物尽其用。

网友:
用法确实奇特
拆过一些设备,还真有无法解释,非常莫名其妙却又工作的很好的电路

网友:
标记一下,
有创意.
花55学费,就能学到一个二极管就能把交流220变成直流110,值了.
见过一种电磁阀,标的交流220V,实际上线圈是110直流的,也是用一个二极管做到的.

网友:
高人设计!

网友:
一群骂娘的D人,今天在这里大骂国产的东西怎么样,说不定明天自己就能搞出更禽兽的产品,这种人见多了,有本事你们出去啊,没本事还在这里瞎叫唤,有D用

LZ也NM作,东西放出来又不直接说明所用何处,直接骂娘,骂你妹啊

没看见外壳上写了 220-240AC  90-110DC,有毛问题?
人家写的是POWER UNIT,写了ADAPTER?写了CONVERTER? 是NM自己在意淫吧

MADE IN CHINA又怎么了,中国制造业工艺问题一直是软肋,个人作坊更TM粗,这是不争事实,LZ能不能创新点,老套得不能再老套
德国手工作坊多的是,同样是手工,他们做的好,你TM去德国啊

网友:
恩,支持楼上的说法~顶~~

网友(2012-01-12):
回复 网友I:

经典=月经期的典故?
实用=赚钱的实用?
本事=忽悠人的本事?
葡萄=没有酸味?
看书=你的书?
基础原理=你编的?

从你的积分看,估计也是hifi+商人吧?

---------------------------------------------------------------------
你不就是积分多一点吗,有什么了不起,hifi你个头

楼主:
回复 网友O:
别骂人。我没骂你,你也用不到站到多高的姿态上来骂我。我说过是朋友拿过来的,之前并不知道是用在哪里,并且后来打听清楚用处后已经跟帖解释了的。

网友(2012-06-19):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路相当实用!与china不china没关系 至于它的价格那是市场决定的 ...

·········································

网友:
最后一张图太山寨了

网友:
晕,这也能是产品

网友:
在我们国内这种东西太多了,我买的5A的晶闸管,拆开外壳发现“天外有天”,内部套一只小的晶闸管,最多100ma.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东西隐患很大!搞不好设备贵的话,就挂了那才无语了!

网友:
如果这个是用在刹车电机上,给刹车线圈供电,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都是这么用的,包括那些不是MADE IN CHINA 的产品。 只是做工山寨了点而已。

网友:
暴汗的设计............................

网友:
哎呀,这样的我们还是无地自容的了

网友:
实在想了半天也看不懂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很有道理的!!!!!!

受用了!!!!

网友:
看不懂的表示说

网友:
了解了解,不管是山寨还是国外,学到的就是自己的东西

网友:
真有一套

网友:
同意只是做工山寨的说法。电路应该是电压正常情况下继电器吸合,制动线圈通电,磁力克服弹簧弹力,使制动器张开。断电时继电器断开,制动线圈失电,制动器靠弹簧弹力制动。续流二极管在继电器断开时提供反向电动势释放通路,提高断电速度。这是电力电路,一般都是大电流高电压场合,复杂的电子线路只会增加成本,和故障环节。

网友(2012-07-24):
这才叫真正的“开关”电源 哈哈

网友(2012-09-08):
中国处处见人才

网友:
这个真有特色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网友:
学习受教, 开眼界

网友:
磨床的安全保护电路同这个一样,他在磨床的作用是同电磁铁串联使用的,可防止电磁铁电路断电或继线,

网友:
这个电源也太黑了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