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推荐个SOP8封装的232芯片

楼主(2011-10-31):
请帮忙推荐个SOP8封装的232芯片
找到的基本上都是sop16的
请帮忙,谢谢啦

网友:
把sop16的用斜口钳剪成两半也是可以的,注意只能用带电源的那半个。

网友:
楼上太牛了

网友:
Lm324我这么干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亮了

网友:
无语的路过  未曾见过 这样子的IC  你可以让美信啥的公司  给你造一个

网友: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有个 用分立元器件代替232的  你搜索下  这个 很简单 几个器件  我做了个玩了  很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想其他办法去,分立元件也许很不错,就是不知道占空间怎么样,总之,很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开玩笑的,没这么用过,324可以掰开用吗?太神奇了,改天试试。

网友:
有SSOP16封装的非常小

网友:
MAX3314
不过得自己供正负5V进去。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还可以敲开芯片外盒,把里面的核引出来,想多小就多小
上面是开玩笑,你还没明白232的工作原理,外部那几个电容是工作必不可少的,假如只要一路那再加上2对收发一共4个管脚,这都不止8个管脚了,另外还有电源和地,所以绝对没有SOP8的232芯片

网友:
MAX3314 是sop8的 不过需要双电源
MAX3313 3311是msop10的 比sop8更小。单电源
这两个都是一个rx 一个tx的
如果只要rx 可以与sot5的封装。
当然,这些都是要代价的,这些不常用的芯片肯定很贵,官网报价都将近人民币10元一个了。

楼主:
多谢各位,去看看3314的手册

网友:
我找到了 还真有 8脚的  DS275   达拉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