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PM+调试(9202main函数里不能对变量付值)

楼主(2011-10-31):
我想请教一下。。我写的一个78F9202的程序。在main函数里不能对变量付值,是那里原因啊。是不是有那里设置没有设。。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定义的是全局还是局部变量

什么地方看出来不能赋值,查查汇编有没有翻译这个语句

还有源码里不要出现中文注释

楼主:
你好。我定义的是全局变量,在子程序还是能付值的。。就是在主函数里不能付值。。我一点注释都没有。我是用跑马灯来调试的。当数值加到一定的时候。我就清零。跑马灯就从头跑。。但是清零了。。跑马灯不能重复跑。。只跑一遍就不跑了。

楼主:
我的QQ是289885117...可以加我。。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对不起哈。。我要6点下班才能上网。。谢谢你了。。。

楼主:
没人回答我啊!!!是不是我的全局变量设置问题。。它会不会出现我所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贴程序出来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帮我看看我的全局变量定义是否有错。。该怎么定义全局变量!!谢谢。。

楼主:
#ifndef _MD_USER_DEF_
#define _MD_USER_DEF_
                                  //芯片是upd78F9202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count1; //这里是我定义的全局变量。。。是否对?NEC怎么定义

#define LED2ON   (P2 &= 0xf7);
#define LED2OFF  (P2 |= 0x08);
#define LED1ON   (P4 &= 0xfe);
#define LED1OFF  (P4 |= 0x01);
#define LED3ON   (P2 &= 0xfb);
#define LED3OFF  (P2 |= 0x04);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