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AR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编译程序如图的错误,不知为什么?

网友:
类型重复定义

是不是你定义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只包含了IAR自带的头文件msp430x14x.h,就再没有别的定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你定义了什么东西吧,
把你写的那段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程序功能:点亮LED(D1)
---------------------------------------------------
测试说明:观察LED闪烁
***************************************************/
#include  <msp430x14x.h>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2DIR = 0x01;                   //设置P2-BIT0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fe;                   //点亮D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工程

网友:
我这没安装430的IAR
目前推断仅写了这些代码可以推断,是你的IAR配置有问题,
找个例子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msp430x14x.h头文件改为io430.h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错误是解决了
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头文件是你自己写的么?

我没用过430,没见过你加的这个头文件,估计是哪里有冲突

你写的就几行没问题,那个问题不用想了,看样子你是初学者,慢慢学,以后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iar自带的,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