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51多功能实验板怎么用AVR Studio 连接检测不到啊

楼主(2011-10-31):
AVR-51多功能实验板怎么用AVR Studio 连接检测不到啊。下载线是好的。用CVAVR就能用,刚接触单片机就一大堆问题,郁闷啊。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如果匹配的是PC并口(打印机口)形式的下载线,那么AVR STUDIO是不支持这个下载的。而CVAVR是支持该并口下载的。有了CVAVR的支持,已经可以学习使用AVR了。在我编写的教程中(第2版),有使用两种下载线具体操作的介绍。

并口下载线在AVR Studio中是不支持的,这个在我的教程中都有详细的介绍。
串口下载线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但只有我推荐的AVR-ISP能在AVR Studio中使用。其它的需要使用专用的下载软件,在AVR Studio和CVAVR中都不支持。

上面所说的串口和并口,是指的下载线与PC接口物理连接口的类型,对于AVR的操作则都是ISP方式的串行编程协议。

如果哪位朋友可以真正了解各种下载线是如何工作的,区别是什么,那他已经是这方面的高手了。

楼主:
哦,难怪不识别,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