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汇编直接用c语言学习AVR可以吗?

楼主(2011-10-31):
不会汇编直接用c语言学习AVR可以吗?之前看马潮老师好像说必须先学会汇编。

网友:
对啊, 学会了汇编, 出问题了, 可以找到细节方面的, 可以对处理器内部工作原理理解的更深刻! 对编写高效的C程序也有好处!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我还是初学者.

网友:
对必须学习汇编,有汇编的基础和观念。

当你真正会应用了,在应用中可以不用汇编,但学习必须具备汇编的头脑。

网友:
这个汇编指的是汇编的思维,学了汇编能很直观的了解CPU的工作过程。  不过一般学一下51的汇编或X86的汇编,懂得一些就行了,而并不是说学习任何一款单片机前都要学习它的汇编怎么写,这样你会累死的, 单片机只是工具。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问题是很多学习AVR或51的朋友根本没有学习过任何的汇编,也就根本没有任何的汇编思维。
另外的一些人,可能是学过某个汇编,但也已经回送给老师了,那个汇编思维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你是第1次学习单片机,那么建议把汇编和硬件结构很仔细和认真的吃透。这样以后就可以“而并不是说学习任何一款单片机前都要学习它的汇编怎么写”。

楼主:
非常感谢,我知道了。

网友(2011-12-18):
很受启发,谢谢了

网友:
想请问各位老师一下,学习汇编,要学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学到好像周立功说的那样,写1W行程序才算是编程入门?

网友(2014-04-27):
个人认为可以不学汇编  但是汇编大概了解

网友(2014-06-10):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问题是很多学习AVR或51的朋友根本没有学习过任何的汇编,也就根本没有任何的汇编思维。
另外 ...

20年前从电子报上学汇编,那时有的是时间,却没有钱买单片机,纯粹看书那种,现在为了实际需要学单片机,却没时间学汇编了,汇编之路难道要到下一个20年?

网友(2014-09-22):
完全可以啊, 一些高级操作需要汇编,基本操作都没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我也不会汇编

网友:
当然可以的,我是从51汇编直接转avr的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