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输入的差分信号偏置电压与共模电压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10-31):
AD采样输入的差分信号偏置电压与共模电压的区别是什么?我用AD8138将模拟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输入到AD9601,请问输入的模拟信号的共模电压非要匹配到1.4V 吗?共模电压匹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差分时钟信号可以交流耦合输入到AD9601,而模拟的差分信号要对其加上1.4V的共模信号才能输入。

AD的位数高,就必须用更好的时钟源? 请问AD的位数与时钟的质量有什么联系。

因项目比较紧,望能得到快速的解决,谢谢!

网友:
ad采用单电源供电自然无法识别负电压信号,虽然差分信号以两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差作为信号传输方式,但是单从一条信号线来看是单端信号;差分时钟不需要偏置是因为其本身就是单极性信号而模拟信号有可能是双极性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