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作-助听器的制作-转于很好的电子网站(五六电子)

楼主(2011-10-31):
助听器实质上是一种低频放大器,可用耳机进行放音,当使用者用上耳机后,可提高老年者的听觉,同时可对青少年的学习和记忆能带来方便。
    一、工作原理
    本电路由话筒、前置低放、功率放大电路和耳机等部分组成。原理电路图见图1,其印刷板电路图见图2。
    驻极体话筒B M作换能器,它可以将声波信号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并通过耦合电容C l送至前置低放进行放大,R l是驻极体话筒B M的偏置电阻,即给话筒正常 工作提供偏置电压。
    VT l、R2、R 3等元件组成前置低频放大电路,将经C l耦含来的音频信号进行前置放大,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经R4、C 2加到电位器RP上,电位器RP用来调节音量用。V T2、V T 3组成功率放大电路,将音频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并通过耳机插孔推动耳机工作。

    二、元器件的选择
    BM是驻极体话筒,它有两个电极,一个叫漏极,用字母“D”表示,一个叫源极,用字母“S”表示,两个电极之间电阻为2KΩ左右,用万用表RX l K档测两个电极并对着话筒正面轻轻吹气,它的阻值将随之增大,这说明此话筒性能良好,万用表指针摆动的范围越大,话筒灵敏度越高。
VT l、VT2采用N PN型的9 01 4三极管,VT3采用P N P型的90 12 三极管。其它元件及配件见元件清单。

    三、焊接与安装
    助听器的装配步骤的要求:
    1、熟悉图纸。首先要识读原理图和印刷电路板。了解线路:工作原理。所用元器件种类、规格、数量;电路板的零件分布状况,有无桥线及桥线的位置等。做到熟悉电路和零件装配位置。
    2、清点元件。按元件清单表的要求清点各类元件配备数量,如有缺少必须补足。
    3、检测元件。按正确的方法检测各类元件(如已检测过则本步骤操作可免)。如有不合格元器件,设法调换。
    4、元器件成形与引脚处理。本机内元器件采用卧式插装,在装机前首先要对各元器件引脚进行成形处理,再将各元器件引脚准备焊接处进行刮削去污、去氧化层,然后存各引脚准备焊接处上锡。
    5、元件插装与固定。将经过成形、处理过的元器件按图2进行插装,捅装顺序按“先小后大”原则进行。插装时各元器件均不能插错,特别要注意有极性元件不能插反,如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驻极体话筒和电解电容等。
    6、元器件的焊接与整理。细心处理好每一个焊点,保证焊接质量,焊好后剪掉多余的引线。

网友(2016-10-17):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