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频达人,大功率下PA收发切换电路如何设计,有没有可以用的SPDT?

楼主(2011-10-31):
输入13dbm,输出38dbm,差不多6瓦多,PA模块是RA07M4047,UHF段。切换电路用SKYLINE的SKY13270-92LF,发射时功率都跑到带外去了,时间一长就冒烟了。试了其他一些兼容SPDT,结果差不多。

没办法,用高频继电器来做,欧姆龙的G6Y系列,买新的不敢用,怕假货,只好买拆机件,也得将近10块钱一个,一对就是20,做好了测试下来感觉比较满意。但是电路板的体积太大了,以后采购也是问题。

有没有大功率的SPDT啊。

网友:
PIN二极管也考虑一下。

网友:
如果对切换速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高频继电器,如果对切换速度有要求的话那需要电子开关(如SKY13270-92LF)与隔离器组合,电源开关才能完成.

楼主,你电路做了阻抗匹配没有?

网友:
38dBm  ~~
看这个是否可行?
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y/image/img/A05X/XM0830SA.pdf

网友:
苹果猫 能否加您的QQ。 谢谢。

网友:
请教appcat

电路图 ,是个TC35模块电路图,无MCU。

做完板子焊接好很郁闷了。 通过PC无法测试。其中232是可以通信的。单片机的TTL电平可以通过这个板子出232电平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苹果猫 能否加您的qq。 谢谢。

额,这个...

我虽然有QQ号,但是一般上班不开,办公室不让。回家了基本不摸电脑。呵呵

有啥问题邮件交流吧,或者在这里也行。邮箱看我签名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对切换速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高频继电器,如果对切换速度有要求的话那需要电子开关(如sky13270-92lf)与隔离器组合,电源开关才能完成.
楼主,你电路做了阻抗匹配没有?
这个是UHF段数话同传使用的,目前切换速度都是数百毫秒级的,对于这个应用足够了,所以对切换速度没要求,高频继电器的切换速度基本在60ms一下。

没做阻抗匹配,仅仅是算了一下微带线的阻抗设计的。这个大功率的末级,最后应用的时候还要回退一些增益的,所以没做阻抗匹配,问题不大。(其实是没条件,苍天啊,赐我一台网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38dbm  ~~
看这个是否可行?
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y/image/img/a05x/xm0830sa.pdf
看了这个手册了,这个是最低800MHz的,我的应用是UHF的,对不上。
觉得SPDT目前不合适,并不是SPDT的承受功率太小,而是隔离度不够。
我的38dbm输出,按照SPDT一般30DB的隔离度,怎么也得有几个dbm的能量跑回去,而PA的输入才10dbm。
而使用高频继电器,隔离度轻松就能做到6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