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I2C电调

楼主(2011-10-31):
刚刚接触四轴,想自己DIY一个,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完全DIY有点困难,所以打算四轴的机架、电调等买现成的,自己做飞控部分,现在忽然发现电调除了PWM的还有I2C的,而且大家说I2C的比较好,请教各位大侠们指点一下这两种电调的调速原理还有I2C的电调怎么使用呢?先谢谢了

网友:
建议lz 翻阅 四轴论坛的帖子,学习 1000遍在问。

你这个问题,别人仔细回答了你也看不懂!  因为你的理解和正解差距太大了。

楼主:
楼上的话说得有点过了吧,好歹我也是学集成电路的,我是最近才弄四轴的,相关的东西我不是很清除,之前找了大量资料才有所了解,但具体的细节还是不清楚,所以才问,飞控我用FPGA自己搞,这个您不必担心,还是请说点跟我的问题相关的

网友:
不是2楼说话过。坛子里资料很多。还有不建议用Fpga 搞。算法比较复杂。特别是MK的。如果用坛子里相对比较简单的KK飞控代码的话。学习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iic 通讯速率比较快。调速反应灵敏。PPM由于受到自身周期限制。相对来说比iic要慢一些。你仔细看一下PPM的波形和原理你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altera的器件有nios2软核算法完全可以用它实现,而且它是可定制的可以用自己写FPGA的硬件模块配合软核使用,这点比arm有优势,还是谢谢三楼的回答

网友:
同样缺乏电调资料……

网友:
我也是刚接触四轴,希望和楼主能一起学习哦回复【楼主位】cc123f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