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4主机通过SMBUS读一从器件信息?

楼主(2011-10-31):
如何实现4主机通过SMBUS读一从器件信息?用什么方案比较便宜?
另,是不是所有的MCU的I2C接口都可以做SMBUS?

网友:
你自己找带SMBUS接口的器件看下时序就知道了,
据我理解就是I2C,只不过通讯的时序要求比IIC严得多.
用带硬件接口的MCU 或用2根线模拟都可以。
我当时用51MCU调试,没示波器,调半天调不出来。
后来用AVR MEGA8的TWI(I2C)调通了!

楼主:
谢谢 duxingkei 独行客
因为是四个host,所以要解决仲裁的问题。我昨天找了一下资料看了,smbus的协议本身有多主机仲裁的规定。所以貌似直接用带I2C硬件接口的MCU,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仲裁的问题让硬件去解决!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还请在这方面比较熟悉的高人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