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protel99se如何开长方形孔,画了好久都画不出来,有图!

楼主(2011-10-31):
我以前都是开圆形孔来安装直流电源插座,但是上锡时非常难上,并且要浪费好多焊锡。
我经常看到别人的PCB板开出的孔都是长方形的,这是怎么搞出来的呢?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我想开0.8mm左右的宽度,长度在3mm左右的孔,我弄了好久都画不出来,很郁闷啊
如下图所示:

网友:
protel画不出来,不支持。
可以在中间画上禁止布线方框,加工的时候说明。

网友:
或者用PADS画

网友:
我以前问过一些人都说99se无法实现其他形状。ad6和protel dxp有焊盘的选项,可以实现你说的长方形孔。

网友:
我是用AD6.9画得,转为99SE后,一样可以加工成槽型。在99se中看到的元件是这样的:

就是多添了一道mechanical层,具体道理就不知了。请高手回答

网友:
在机械层上标明即可

网友:
为什么死抱着protel99se不放呢

AD随便画,本身就有这个选项

网友:
多放几个焊盘就可以了,编号一样即可,如下图

网友:
楼上误导人啊

hole information
       hole size
            round
            square
            slot
你想圆的孔就圆的,想方的就方的,想长条形的就长条形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99se可以这么选择么 你知道LZ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么 他那个方法是可以的 至少是通用的 当然机械层上标明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画可 以画 但  PCB厂一般都做不了
除非你开模

网友:
机械层开孔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层开孔就是了。。。

请教花生高手:
在机械层怎么开啊?是不是用0.4mm宽的线,画一个长为3mm,宽为0.8的长方形啊?
PCB工厂会认这种方法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是在焊盘上开孔。。

网友:
这个和做板子的厂家沟通一下就可以了,在机械层标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误导人啊
hole information
       hole size
            round
            square
            slot
你想圆的孔就圆的,想方的就方的,想长条形的就长条形的了

8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AD6中,双击封装的焊盘就会跳出上面这些选项,自己可以很轻松修改,至于你的99se,如果没有这些选项,那建议您用AD6吧,哈哈,比99好用多了

网友:
这样子  我也是99SE  一直用着好好的  没什么处理不了  或者说我做的东西 都挺简单的

我也想换 AD 没办法啊电脑配置差 64M 的显卡 怎么玩的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看下图!

楼主:
呵呵,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上面各位提供画图方法的高手,在此谢谢了!

网友:
很多的pcb厂都认keepout层画线做孔的,我都是在keepout层上画个孔的形状,也不用交代什么的做出来的板子都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误导人啊
hole information
       hole size
            round
            square
            slot
你想圆的孔就圆的,想方的就方的,想长条形的就长条形的了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一直是那么用的,我只会用99

网友:
7楼和13楼的方法我都用过,还是偏向7楼的做法,13楼的方法有些厂家做出来后顶层和底层不通的,过孔里面没镀锡。,很蛋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放几个焊盘就可以了,编号一样即可,如下图

引用图片

这样不行的
如果板厂不审图的话,直接做下去的话,最终可能只有一个圆孔
而非想象中的方孔

孔与孔之间的距离是有限制的,距离太近机器钻不出来的,会遗漏的

网友:
这样的槽孔是铣出来的,不是钻出来的

网友:
在机械层画条线就好了。

网友:
我原来也有这个疑问  看了大家的回复   我觉得千万不要在焊盘上开机械孔  否则上下两面不通就傻眼了  比较赞同打一排小圆孔的那个建议

网友(2011-11-30):
protel99se 画的全桥焊盘长孔 (原文件名:全桥.JPG)

网友:
不一定非得换成长方形啊,画成圆形就可以。。很多电源插座都是画成的圆形的。。

网友:
我是在Drill guide画的,这边板子厂告诉的,一直这么用

网友:
学习了~话说从来都不想用老软件~就好像Win7出来我马上换掉XP一样

网友(2017-04-16):
记下,慢慢学.

网友:
>我是在Drill guide画的,这边板子厂告诉的,一直这么用
More 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