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时输出5v和3.3v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如题,发在电源分论坛没人理,只好换个地方,想同时输出5V和3.3V。
本人新手,现在想同时输出5v和3.3v供液晶和单片机及各模块使用,网上搜了些资料画了这个图,不知是否可行,请大侠们指教。
U1 7805 U2 1117-3.3(Proteus里没有1117,随便找了个三端代替)

网友(2012-02-17):
可以,不过成本比较高,如果要求不高,可用两个压降0.7V加上一个0.2左右的二极管串联起来接在5V输出那里就行了,一般的整流管如IN4001的压降约0.7V,肖特基二管像5819压降约0.2V,如果3.3V电流比较小,可以1.7压降的LED替代二极管,也可用3.7V稳压管加三极管组成简单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