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幕出现一条线,出现两秒消失两秒,如此反复

楼主(2011-10-31):
这是线条出现的位置,就是一行像素 (原文件名:pc.JPG)
在屏幕从上往下数20像素的位置,这行像素的内容和临近的像素点不一样,出现两秒消失两秒。我发现我鼠标在屏幕中间移动的时候这行像素的内容会有变化,由此判断,里面的液晶没有损坏,只不过是显示了别的内容,是显卡的问题吗?
哪位大虾帮小弟瞅瞅是咋回事了。

网友:
可能小弟弟激动了

网友:
我之前是出现一条竖线,我的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把显卡接到另一台显示器上也会偶尔出现竖线,换个显卡就没出现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是出现一条竖线,我的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把显卡接到另一台显示器上也会偶尔出现竖线,换个显卡就没出现过了

我目前也是怀疑显卡,我的笔记本好久没清理了,导致过热,风扇一直转得厉害,那天发现有条线之后拆开风扇看见已经堵得严严实实的了,清理后刚开机没有线条了,过一会儿又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是出现一条竖线,我的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把显卡接到另一台显示器上也会偶尔出现竖线,换个显卡就没出现过了
我目前也是怀疑显卡,我的笔记本好久没清理了,导致过热,风扇一直转得厉害,那天发现有条线之后拆开风扇看见已经堵得严严实实的了,清理后刚开机没有线条了,过一会儿又有了。

清理的时候进了灰尘,成了一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小弟弟激动了
也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理的时候进了灰尘,成了一条线

都拆了一晚上了,能拆的全拆了,可不是专业人士真拿它没辙。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的笔记本以前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把屏拆了,送到修屏的地方用机器压了一下就好了,修屏的说压得好就70,压不好就不要钱

网友:
按PrintScreen键或者随便用什么截图软件截几张全屏的图,保存在U盘里,拿到别的电脑上看看,如果正常的话从显卡开始查起就行了
如果连截图都有黑线→重做系统吧。